求助:设备总容量约65KW,配多大空开和电缆。

楼主(2012-01-11):
请教一个小问题:

有一台设备,总电源由我这边提供,外购设备现在方案是全从我这里分,我初步算了一下,总的电源功率,约65KW到70KW。

我的初步设想是总空开配成200A的,电缆呢,准备给客户建议进线配70平方五线的,柜内使用50平方的线。

感觉有些大,不知道合适不?

还请高人指教

楼主:
或者柜外用35电缆,柜内用25平方导线?

网友A:
供电设计不可以这样算。只有功功率不能确定电缆、开关的选择,要按计算电流选。

网友A:
如果计算电流有150A,可选50平方铜电缆或70平方铝电缆;开关选小型的225A的;柜内配线可小一档。用铝排(铜排)不好吗?

网友B:
按着最大功率70KW算,电流大约140A,总空开按照1.5倍电流就可以  140X1.5=210A,200A可以

“柜外用35电缆,柜内用25平方导线”,考虑到将来的下线方式,散热条件,建议进线配70平方五线的,柜内使用50平方的线,距离和散热影响很小了

如果负荷偏小、距离较近,散热良好就使用柜外用35电缆,柜内用25平方导线

网友C:
功率70KW,电压380VAC时,如果使用的设备是电动机,功率因数一般为0.85,这样电流为125A,电机距离控制柜小于100米,电机三相电缆要50平方,距离大于100米,电机三相电缆要70平方,而进线电缆要稍大电机一些,零线和地线可以稍细一些,而总功率最大是70KW,那么电机的功率就小于70KW,其它设备一般功率因数可以认为是1,这样总电流就要小于125A,进线选择70平方是可以的,无论远近都能满足要求,总空开选择200A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供电设计不可以这样算。只有功功率不能确定电缆、开关的选择,要按计算电流选。

1、“我初步算了一下,总的电源功率,约65KW到70KW。”,应该进行负荷计算,不是名牌功率累加的结果;

2、一般厂房用电,可以用“需要系数法”简便计算;

网友E:
空开200A,电缆铝芯70就行。

网友A:
刘工这思路对头!供电设计的简单计算:1.统计额定有功功率总和;2.估算自然功率因数;3.经验需用系数。这几个条件有了才可以做出计算电流。这是选择电缆、开关设备的最起码的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供电设计不可以这样算。只有功功率不能确定电缆、开关的选择,要按计算电流选。 1、“我初步算了一下,总的电源功率,约65KW到70KW。”,应该进行负荷计算,不是名牌功率累加的结果;2、一般厂房用电,可以用“需要系数法”简便计算;

另外需要考虑将来的扩容。

楼主所说70KW的负载,电流大概在110A左右,考虑功率0.8的因数,选择200A的空开和50的铜线

楼主:
感谢诸位的回复,我再简单说一下是什么样的,电柜里呢,主要就是我的一个总空开,和PLC控制电路,另外就是笔记本供电还有设备照明灯什么的。3000VA最多了,我按5K算。这是电柜里的。

然后,从总空开分到外购的几台设备上。

有的比如冷却机,还有数控机床,还有伺服电机的成套设备。

这些设备有的是我把设备各电机用电量加一起作为此单台设备耗电,有的是咨询供应商,比如如数控机床是10KVA,有的是加上伺服电机功率(如7.5KVA+11KW伺服电机),我再略加一点点1~2KW,按照20KW计。

这样简单叠加算出来的是64KW。我安全起见按照最大70KW算的。

所有东西都是从我这一个总空开分过去的。

柜内配线嘛,觉得使用铜排不合适了,方式是,从总空开下端引线直接到端子排上,然后分到各用电设备,中途不再经过空开,直接分各外购设备的总空开上。

柜内距离2~2.5米最多了。柜外目前不知道客户配电柜位置,距离还不清楚。

也顺便请教一下,我这么估算合适不?

网友A:
数控机床需要系数最多0.5,10KVA的负荷按5KVA计算就足够了。

网友G:
选择开关、线缆,要知道电压、功率、馈电距离、设备类型、年运行小时、行业性质等一些必要的信息,根据年运行小时和行业性质,主要是为了确定负荷同时率,设备类型是为了确定负载率,简单概算的方法如下:

1、计算负荷=统计总负荷*同时率*负载率

2、计算电流=计算负荷/(1.732*电压*功率因数)

根据计算电流选开关、线缆

开关额定电流=计算电流*1.5~2          过载保护脱扣电流=计算电流*1.2

线缆截面=计算电流/2

以上是简单概算,如果搞精确设计,计算负荷不能统计总和,应按不同设备种类单独计算,再求和出计算负荷。因为不同设备负载率、同时率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