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PAC而不是PLC的20条理由

楼主(2012-01-11):
20.容易的开发环境
      虽然传统的梯形逻辑编程非常适合于数字I/O的编程,然而对于处理模拟I/O,运动或视觉这种编程方式则十分麻烦。PAC可以用通用的语言编写控制程序,为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这些通用语言包括C,C++,Visual Basic,LabVIEW甚至是传统的梯形逻辑。
      很显然,现如今的工程师除了PLC控制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PAC能为您增加所需的PC功能以用于高级控制,实时分析或连接企业数据库,而且同时保持了PLC的可靠性。如果您需要集成不只数字I/O和运动控制或者需要更快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话,PAC可能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A:
谢谢,最近正为一台新设备的选型苦恼,仔细看看。

网友B:
工控么,能将复杂问题分解,用简单方法,实现理想的控制精度,低成本滴解难题,,,才能叫高级控制

命中目标是本,,,用那把枪,不是本

将控制算法,搞滴花里狐臊码论文滴那伙人,几乎都是,忽悠国家钱糟蹋呢

至于具体到做事的效率,无论是比精度、还是比可靠性、还是比成本代价

俄看他们,就不靠谱,就是瓜怂哩凯

                    .

网友C:
最近也一直在关注软PLC,也就是PAC了吧

网友D:
好 贴 啊,收 藏 啦

网友E(2012-03-08):
引用 网友F:
好贴啊,顶顶!!!!!

网友G:
泓格科技(台湾)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        有需要加我(代理)qq : 1602250874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贴啊,顶顶!!!!!

买变频器到上海义乌:http://jarol.taobao.com

网友J:
工控么,能将复杂问题分解,用简单方法,实现理想的控制精度,低成本滴解难题,,,才能叫高级控制

命中目标是本,,,用那把枪,不是本

网友K(2012-04-19):
对:Smile-王者之师关于工控么,能将复杂问题分解,用简单方法,实现理想的控制精度,低成本滴解难题,,,才能叫高级控制 命中目标是本,,,用那把枪,不是本 内容的回复:

武器越好,对人的技艺要求就低,起点不一样。当然同样武器,人的技艺不一样,肯定有区别。不好的武器配上武艺高超的人,也可以纵横江湖。哈哈,兄弟的话还是蛮有江湖意味。

其实工控产品的选择,在成本考虑这块总忽略了人员开发成本和后期维护成本,综合考虑一下会更合适些。有应用要求的时候多咨询几家,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合适的,容易开发和维护的才是最省的。

网友L:
1.vb6开发的锅炉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据记录

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下位机是西门子S7-200,以太网通讯)

2.delphi7开发的回转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下位机是OMRON CJ1G,以太网通讯)

3.VC++6.0开发的石灰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数据源是OPC Server,报表纯手工编写,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

目前都已经稳定运行在自控项目上了。这些源码稍作修改就可以应用在其他项目上。

有需要的请联系QQ:790013363

EMAIL:lgr980423@126.com  可以先运行打包安装文件,查看效果。有偿服务,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