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程序

楼主(2012-01-11):
帮我编写两个梯形图,PLC无所谓,,有模拟量输入模块,第一个梯形图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工作压力,压力为0到1MPA,输入用4-20MA的压力变送器,第二个也是在触摸屏上显示水位,百分比的,也用4-20MA的电容液位计,讲清楚点,用什么指令。

网友A:
压力为0到1MPA,输入用4-20MA的压力变送器,

第二个也是在触摸屏上显示水位,百分比的,

也用4-20MA的电容液位计

什么PLC?什么触摸屏?? 多少报酬??

网友B:
需要计算啊!假如是西门子PLC300或者400可以调用工程内的块。FC105或者FC106,你看看就会了啊!

网友C:
就是两个工程量转化吧,

吧4--20ma的输入量转换成real型的数值然后再进行数值转换,存入内存地址供触摸屏调用!

网友D:
就用FC105,27648对应1MPA,20ma ,转换的值给一个变量MD,然后在屏幕上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E:
只是显示,不参与控制,直接找一个有4~20mA输入的数显表就可以了。简单又省钱。

网友F:
按着你的要求,我给你用S7-200编的程序,见下图:

 一、主程序:

    二、子程序:

     上面标有说明,结合书就可看明白。

网友G:
楼上分析写的很详细!学习啊!!!

网友H:
什么PLC不要紧,关键是PLC有模拟量输入;没有就得再挂模拟量输入模块。

转换无非就是把读到的模拟量数值转换成你需要的数值0-1;

譬如西门子200模拟量数值范围是0-32000;转成0-1的范围,怎么计算你应该会吧;

屏不过显示而已,只要能和PLC通讯就行;

一般屏都支持数据的线性变化,你直接把模拟量的值读过来转化显示也行。

费用你的看情况了,不同品牌PLC价格差别还是有的,

屏也是,不同尺寸的几百到几千不等。

你找个厂家咨询下价格就行,你这点功能让他们免费做没问题。

用电流数显表也能实现显示功能。

如果要用PLC、触摸屏的话我们公司有代理西门子200的,也有自己的控制器和触摸屏。

你可以打电话转销售咨询价格。深圳同辰:0755-26588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