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plc 4路脉冲怎么急停控制没有输出

楼主(2012-01-11):
松下PLC  FP-X C38AT-F   4路脉冲怎么急停控制没有输出!有知道的大侠,请给说下!谢谢!

网友A:
只有切断电源!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控制DT90052,每通道有通道定义

网友C:
DT90400~DT90405
脉冲输出 经过值·目标值 CH0用
→对象PLC: FP0R

经过值可以通过执行DMV指令命令(F1)写入数值。
目标值是在执行脉冲输出相关指令F171・F172・F174・F175时由各指令将指定数值预置。

DT90400: 经过值 低位字
DT90401: 经过值 高位字
DT90402: 目标值 低位字
DT90403: 目标值 高位字
DT90404: 一致ON/OFF用 目标值 低位字
DT90405: 一致ON/OFF用 目标值 高位字

网友D:
支持2楼的想法,控制DT90052,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2-14):
控制DT90052,      MV H108 DT90052;MV H100 DT90052;MV H1108 DT90052;MV H1100 DT9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