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低温PLC

楼主(2012-01-11):
在零下40—70摄氏度的环境里,AB有对应的PLC和触摸屏可以使用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没有吧,这温度也太低了!

网友B:
应该使用电加热了吧,太冷了。

网友C:
这个温度太低了,不加热,恐怕没什么设备可以胜任啊

网友D:
温度太低了,严重破坏机器的正常工作,模块寿命会降低,影响信号的采集。这种低温环境,虽然PLC 电柜都配有空调,估计还要采取其他措施吧,用电加热,双金属片恒温控制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E:
肯定不行,最好装在室内有暖气的地方,真要必须装在外边的话,就要加装空调或电暖器,这样还浪费啊,所以最好还是装室内好些,通讯线也比空调便宜啊。

网友F:
这什么地方啊那么冷,不能装外面啊。

网友G:
看来电气柜的空调很重要啊,保持电气柜的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