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更换伺服电机后产生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我们公司的一台数控车床X轴的伺服电机进水给烧坏了,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都是BBF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品牌的),厂家给更换了一台原装的电机,可是更换后产生了0.01mm的误差,伺服驱动器没有更换,伺服驱动器是同时驱动两台伺服电机的。更改驱服电机后把伺服电机的Z相零位给调整了,也保存了。请问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更换电机后产生误差?

网友A:
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再联系厂家吧,厂家这方面案例多

网友B:
这不叫有误差了,可以恢复一下零位。程序里面调整一下就行。。

你这样想啊。。。。。刚开始机械安装的,都是工人,安装好以后调零,校准才可以出厂。

就像你给秤换一个新托盘,肯定要重新调零。。。调零也是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C:
你用什么测得 1%mm精度不低了

网友D:
产生误差的原因可能是:

1.伺服器里边一般有个参数自整定和刚性要设定好。

2.检查一下伺服电机与编码器的连接部分,检查一下编码器

3.驱动器的问题导致误差,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觉得应该在机械安装上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mm精度不低了

千分尺

楼主:
对:通讯网关于这不叫有误差了,可以恢复一下零位。程序里面调整一下就行。。 你这样想啊。。。。。刚开始机械安装的,都是工人,安装好以后调零,校准才可以出厂。就像你给秤换一个新托盘,肯定要重新调零。。。调零也是最基本的操作。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是伺服驱动器里的零脉冲信号输出吗?是用来调节伺服电机Z相零位的,如果是的话我已经调过来还是没有用。

网友C:
一丝左右的误差不错了 你是不是说比原来多出来一丝

网友G:
精度应该不错了,但还是未能达到要求的话,那最大可能就是机械安装的问题,或者是信号采集的问题,因为你的伺服控制器是一个控制二台电机,不应该是伺服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B:
举一个例子。。。机床零点定位分三步,第一步找,home sensor,这个就是普通的限位开关。但是光有这个,并不足以定位,在这个里面,还要找marker,marker就是Z相,找到Z相还不行,要找这个Z相偏移几个线数(Z项偏移的线数可正可负,图示是偏负)。。。这样才定位。。

     所以,找到限位开关(home sensor)以后,再找到第几个Z相,再找到第几个Z相中的第几个线数作为零点。。这些都是可设定的。

      比如,假设你原来是零位限位开关,第一个Z相,后的11个线数作为零点。。改了以后,你觉得零位不对了,可以修改参数,零位限位开关,第一个Z相,后的10个线数作为零点.

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