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道的问题!

楼主(2012-01-11):
组态王画面画了交错的立体管路,如果不要流动效果,在运行画面时是有立体感的!但如果我要使用流动效果,在运行画面时管路没有立体感,如果两根交叉的同一颜色的话,就造成管路有分不出方向!

是我对管路的设置错了?还是组态王没有这功能啊?能不能在运行时有立体感?

网友A:
流动效果分颜色、深浅吧。这应该是美工问题吧。

网友B:
靠,那东西就是意思意思,你准备做成美国大片啊??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是改变管路的颜色,且避免管路的交叉。

楼主:
老是看不到回复?等得心理发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动效果分颜色、深浅吧。这应该是美工问题吧。

改变流动效果是可以的!但实际管路中没有流动时,就没有流动效果,如果相同管路在画面上就是十字叉!很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那东西就是意思意思,你准备做成美国大片啊??

我也没有想做美国大片啊!我只是一个基本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是改变管路的颜色,且避免管路的交叉。

看来大家都有类似问题。但靠改变管路颜色肯怕不行吧!如果不是设置问题,我想可以将每一条管路多画一个,一条用流动效果,一条不用,运行时就如果有流动,将另一条隐藏,如果没流动,就将有流动的隐藏,这样就可以在视觉上避免管路的交叉!

楼主:
就是太麻烦了!组态王应该在里面增加一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