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多电机的启-停控制总结

楼主(2012-01-11):
                                                                   单按钮多电机的启-停控制总结

1. 有时间继电器的正转,停止,反转循环启-停控制
1) 第1次揿SB1,通过KT1、KT2、KT3和KM2的常闭触点使KM1得电并自锁,电机正向启动;之前KT1也得电,其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延时闭合,为第2次揿SB1准备电路。
2) 第2次揿SB1,通过KT1、KT2的常闭触点使KT2和KA得电并自锁,KA的常闭触点断开KM1,电机停止。KT2的延时到,除使启动电路进行转换外,还为第3次揿SB1准备电路;也使KA的线圈回路断开而失电,KA的常闭触点恢复闭合,为KM2的自锁准备电路。
3) 第3次揿SB1,只能通过KT3的常闭触点使KM2和KT3得电并自锁,电机反向启动;KT3延时时间到实行电路转换,为第4次揿SB1准备电路。
4) 第4次揿SB1,通过KT3的常闭触点使KT2和KA得电并自锁,KA的常闭触点断开KM2,电机停止。一次循环完成,第5次以后揿SB1则重复第1至第4项的动作过程。
一次循环完成,第5次以后揿SB1则重复第1至第4项的动作过程。

附件

2. 无时间继电器正转,停,反转的循环启-停控制
4次揿按钮时,电路的工作情况如下:
第1次揿SB1,通过 KM1(2-3)—KM2(3-4)触点使KA1得电;又通过 KM2(1-6)-- KA1(6-7)—KA3(7-9) 使 KM1得电并自锁,正向启动,同时切换了启/停信号通路。
第2次揿SB1,通过 KM1(2-5) 触点使KA2得电;又通过 KM2(1-6)-- KM1(6-7)—KA2(7-8)使KA3得
电并自锁,同时切换了启动对象;KM1由于通电回路中的KA3(7-9)的断开而失电,正向停止。
第3次揿SB1,通过KM1(2-3)—KM2(3-4)使KA1得电;由于KA3(7-9)的断开,KM1不会再
得电;又通过KA1(1-10)-- KA3(10-11)
-- KA2(11-12)--KM1(12-13)的路径使KM2得电并自锁,反向启动,同时又切换了启/停信号通路。
第4次揿SB1,通过 KM2(2-5)使KA2得电;由于KM2(1-6)是断开的,虽有KA2(7-8)的接通,但不能使KA3再得电,而是KA2(11-12)断开KM2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反向停止。
一次循环完成,第5次以后揿SB1则重复第1至第4项的动作过程。
电路的最大缺点就是只能按顺序启-停。
启-停信号的切换是否会因为操作不当的原因而造成抢电现象,需要在实践中验证。

附件

3. 正-反转循环(不停止)启动控制
      线路组成相当于三按钮的正反转按钮互锁的直接正反转启动方式。
      下上图系用得电延时继电器作电路转换元件的启动电路;
      下中图用中间继电器作电路转换元件的启动电路,其电路的工作会因为操作的不熟练而产生不正常现象。
      下下图系在中图的基础上,将中间继电器改用失电延时继电器作启动元件的电路,保证了充分的接通和充分的断开,与中图比较,就不那么容易出错了。
      下上图和下下图比较,使用的元件和触点数量都一样,也能达到一样的目的,但组成电路的理念却不一样,诸位可以分析。

附件

附件

附件

4. 3电机循环启动(不停止)控制
1). 下上图为有时间继电器电气原理
第一次揿按钮SB1,通过3KT1、2KT1和1KT1的常闭触点使1K1T和1KM1同时得电并自锁,启动M1电机;
第二次揿按钮SB1,通过3KT1、2KT1的常闭触点和1KT1的常开触点使2KT1和2KM1同时得电并自锁,启动M2电机,同时2KM1的常闭点停止M1电机;
第三揿按钮SB1,通过3KT1的常闭触点2KT1和1KT1的常开触点使3KT1和3KM1同时得电并自锁,启动M3电机,同时3KM1的常闭点停止M2电机,启动M3电机;第四揿按钮SB1,停止M3电机,启动M1电机;
以后每揿一次按钮SB1,停止一台电机,启动一台电机,如此循环不已。
2) 下中图为无时间继电器的电气原理
工作情况是:
第一次揿按钮SB1,通过KM1、KM2的常闭触点使KA1得电,KM1也得电并自锁,第一台电机启动,同时转换KA1 、KA2的线圈电路;
第二次揿按钮SB1,通过KM1的常开点、KM2和KM3的常闭触点使KA2得电,一方面断开KM1,停第一台电机,另一方面又使KM2得电并自锁,第二台电机启动,同时切断KA1 、KA2的线圈电路,接通KA3的线圈电路;
第三次揿按钮SB1,通过KM2的常开点和KM3的常闭触点使KA3得电,一方面断开KM2,停第二台电机,另一方面又使KM3得电并自锁,第三台电机启动,同时切断KA2 、KA3的线圈电路,恢复接通KA1的线圈电路。
以后每揿一次按钮SB1,重复第一至第三次的动作情况,停止一台电机,启动一台电机,如此循环不已。
3) 下下图为中图的简化电气原理
工作情况是:
第一次揿按钮SB1,通过KM1的常闭触点使KA1得电,KM1也得电并自锁,第一台电机启动,同时转换KA1 、KA2的线圈电路;
第二次揿按钮SB1,通过KM1的常开触点使KA2得电,一方面断开KM1,停第一台电机,另一方面又使KM2得电并自锁,第二台电机启动,同时继续接通KA2的线圈电路;
第三次揿按钮SB1,通过KM2的常开点和KM1的常闭触点使KA1和KA2同时得电,一方面断开KM2,停第二台电机,另一方面又使KM3得电并自锁,第三台电机启动,同时恢复接通KA1的线圈电路。
以后每揿一次按钮SB1,重复第一至第三次的动作情况,停止一台电机,启动一台电机,如此循环不已。
试比较两图,那个较为合理。

附件

附件

附件

5. 无时间继电器的3电机循环启-停控制

附件

6.4电机任意一台的启-停控制
1) 下图是启-停任意一台电机的控制原理。
2) KM1、KM2、KM3和KM4分别启动相应的电机M1、M2、M3和M4,KA是停止继电器。
3) KT的时间整定大于KT0,KT0需要大于3S--人的反应时间。
4) 启动那一台,就揿着按钮SB1,待那一台的指示灯亮了您就松手,准没错。这是因为KT0延时到了之后,电路就在KT延时到之前转换,会将之前欲启动之电路断开,而转向启动下一台之缘故。

5) 4电机的循环启-停控制是将上图的时间继电器KT0及其相应环节去掉可得。
电路原理见下图

7. 3电机先启后停的启-停控制之六
1) 这是输送带的控制方法,原理图如下:
2) KM1、KM2和KM3控制电机M1、M2和M3,KA为停止继电器。
3) KT1和KT2为延时停止时间继电器,专为输送带而设置,KT3作电路转换用。

附件

8. 单按钮多电机的继电器-接触器启-停控制特作如下总结,有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同行和前辈们给予指正和补充。
1) 因为是一个控制接钮,要启动多台电机,就必须要有一个转换电路。同时,为了安全可靠,电路的转换必须是瞬时断开,延时闭合。
2) 每多控制一台电机,就需要增加一组转换电路。
3) 控制的功能愈多,所组成的控制电路就愈复杂,用的电器元件也多。如:循环启/停,比纯粹的循环启动要多一个‘停’的信号环节;启动任意一台,比循环启/停又多了一层选择的环节,自然电路就要复杂些,组成这些电路的电器元件也就多了。
4) 所有这些单按钮多电机的继电器-接触器启-停控制电路,在实际生产中会有多大的用处?不得而知。就本人多年的设计、施工和维修过程,还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