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

楼主(2012-01-11):
我的电脑在装S7软件时系统不兼容,无法安装,请问是否可以下载某个补丁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不用重装系统就能顺利安装S7软件。

网友A:
如下表列出了各个版本的STEP7软件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兼容情况:

1) 必须使用带SP补丁的STEP7安装光盘,V 5.1 SP2以上版本需要使用Win2000 SP2操作系统;
2)
不支持Windows XP家庭版,目前多数PC机随机安装的都是Windows XP Home Edition.

3) 需要使用Windows 98 SE (Second Edition第二版)
4) 需要使用Windows NT 4.0SP6a补丁的操作系统;
5) 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2000 + SP1补丁;
6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2000 + SP3补丁;
7) 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XP专业版 + SP1补丁;                                       8 8) Windows操作系统都为英文版本和英文字符集;

楼主:
谢谢,看来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1, 可以下载带有补丁的程序安装

2,不过重新装系统也很方便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