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错误信息求助

楼主(2012-01-11):
运行CODESYS程序 在模拟状态下 RUN后出现错误,提示为:

RUNTIME ERROR: Wrong array index!please open callstack.

哪位大侠 前辈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都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个信息、错误呢?请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数组下标?检查你的数组使用是否越界。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组下标?检查你的数组使用是否越界。

Wrong array index!please open callstack  //  错误的数组索引, 请打开调用栈 ,  查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在程序中通讯指引出现错误。

网友D(2017-02-06):
通讯指引出现错误是什么意思,请大侠解释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在程序中通讯指引出现错误。

网友E(2017-09-07):
运行CODESYS程序 在模拟状态下 RUN后出现错误,提示为:

RUNTIME ERROR: Wrong array index!please open callstack.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求赐教!QQ499532248

网友F(2018-06-21):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么。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