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组态求解?

楼主(2012-01-11):
无奈求救,,上位机一台,西门子400CPU两个主站(两个cpu要求一用一备,在用的故障了,备用的自动切换过去。),ET200从站。。。这四个点该怎么组态。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两个CPU如何才能组到一个以太网上,如何才能自动切换

楼主:
如果两个400的CPU用总线连接,怎么连上位机啊,一根线总不行吧。万一连上位机的那个死机了怎么办。。5555555555555纠结郁闷

网友A:
用以太网模块加以太王交换机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实现CPU冗余,那你的S7-400必须是S7-400H型,S7-400H型PLC的软硬件组态可以看STEP7软件,硬件设置可以查看S7-400H的设置说明,与ET200从站的连接也通过上述软件和说明实现,至于用以太网连接上位机完全可以加一台以太网交换机实现,同时要加以太网CP模块。

网友C:
你这是冗余系统吧,你看看冗余手册就知道了,不会死机的

网友D:
自控技术QQ群187703118,有兴趣交流的加啊!

网友E:
西门子PLC,如果硬件不是H型的,可用软冗余实现冗余。只听过,具体没有做过。

楼主:
对:QHDTHL关于要实现CPU冗余,那你的S7-400必须是S7-400H型,S7-400H型PLC的软硬件组态可以看STEP7软件,硬件设置可以查看S7-400H的设置说明,与ET200从站的连接也通过上述软件和说明实现,至于用以太网连接上位机完全可以加一台以太网交换机实现,同时要加以太网CP模块。 内容的回复:

说实话,四百第一次用,冗余第一次玩,交换机没用过,心里还是没底,但我会努力的,谢谢你能给我解惑

楼主:
对:dacyzhang关于你这是冗余系统吧,你看看冗余手册就知道了,不会死机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提醒,我去搜冗余手册

网友F:
估计你的是软冗余,请把你的详细项目要求说出来,包括硬件型号,要不没法给你解答的。说实话,很少有人搞冗余系统的特别是硬件冗余,因为接触到这个的都是比较大的项目,千万以上吧。

楼主:
恩,人家有钱,是400H的可以硬件冗余,该怎么组态还是不会,硬件有一台电脑,两个400H(我给他选414H的cpu),一个ET200从站,照上面的说法是在加一个交换机。(中石化的钱不是问题,可以加东西,但不能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G:
要用400H型的就方便了,组态和300基本一样。

网友H:
我们用的是412-3H,主备通过光纤冗余,再到交换机,ET200从站几个?ET200冗余,串起来再到CPU ,计算机直接挂交换机即可。软件看看手册即可,楼主以后也可以使用试试国产DCS浙大和利时,冗余很简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人家有钱,是400H的可以硬件冗余,该怎么组态还是不会,硬件有一台电脑,两个400H(我给他选414H的cpu),一个ET200从站,照上面的说法是在加一个交换机。(中石化的钱不是问题,可以加东西,但不能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照这么说钱不是问题的话,呵呵,可以帮楼主全部搞定,因为硬件冗余比较方便点相对于软冗余。可以把你的硬件发给我,帮你组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的回复内容: 恩,人家有钱,是400H的可以硬件冗余,该怎么组态还是不会,硬件有一台电脑,两个400H(我给他选414H的cpu),一个ET200从站,照上面的说法是在加一个交换机。(中石化的钱不是问题,可以加东西,但不能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照这么说钱不是问题的话,呵呵,可以帮楼主全部搞定,因为硬件冗余比较方便点相对于软冗余。可以把你的硬件发给我,帮你组态好

当然能节约还是节约好啊,呵呵,他们给的菜单很模糊,一对电源20A(我的理解是ps407 10A),一对CPU要400H的(给个414-4H,怎么我s7-5.4上没有412-3,哪个方便你上哪个,回头我换软件 )。一个ET200模块(百度了半天,IM153-2,这个是不是也要两个啊,还带IM/IM总线模块吗,BM总线模块,DIN深槽导轨,要热插拔。我们负责的这部分只要一个ET200分站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要两个DI16*DC24V,两个DO16*DC24V/0.5A,模拟量16入四出,都是4-20mA的),dell电脑一台,两个打印机,WINCC要6.2的,以太网通讯。。就这些了,大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852249654@qq.com,电话18755363723

网友J(2023-10-08):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400的CPU用总线连接,怎么连上位机啊,一根线总不行吧。万一连上位机的那个死机了怎么办。。5555555555555纠结郁闷...



冗余系统吧?CPU带H吗?硬冗余查一下冗余手册,组态不是很复杂,CPU之间主要通过同步光纤实现,ET200M通过冗余接口模块连到两个CPU,CPU走交换机跟电脑连一起,看你描述也不是很详细,不知道你是可以硬冗余还是软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