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变频器功能要求

楼主(2012-01-11):
                                                                 印刷机变频器功能要求

目前,电气控制新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产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上,如PLC、触摸屏、变频器等。这些新型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与若干年前旧型的设备相比,具有可靠性高、节能高效、功能完善等优点,而在当前许多印刷企业里,老旧型号的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仍拥有相当大的数量。如果对它们改造,将PLC、触摸屏全部使用上,需更改大量的线路,几乎相当于重新制作电气控制系统。若只针对单张纸平版印刷机主传动部份使用变频器去改造,线路变动小,工作量少。既保留了原有继电接触控制简单、实用的特点,又充分发挥了变频器可靠、节能的优势,改造的性价比高。

要使得变频器驱动变频电机能良好地应用于印刷机,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首先要清楚印刷机运转控制的工艺特点,它对变频器的功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然后选择何种型号的变频器,以及如何具体地改造对接原有的线路。

单张纸平版印刷机的运转是由电机通过皮带传动、齿轮传动、链传动带动整机的,各滚筒、牙排、机构之间由机械的连接配合协调动作,所以控制了主传动的电动机就控制了全机的运行状态。在机械调节、检查、安装拆卸PS版和橡皮布、清洁机器时,都需要以手动点车方式控制机器正反向运转,大约4r/min的速度比较合适。在印刷暂停期间,为了保证PS版不损坏,墨不干燥,要使机器以相同的速度长车运转。机器开始正式印刷生产时,有一个初始速度,约3000转/小时。当输纸机开始输纸后可以加速,使机器以较高的速度生产,一般是6000~8000转/小时。为了适应不同的生产速度要求,可通过一个调速电位器对高速进行调节,速度的实际值可以通过速度表指示出来。从印刷的高速降到初始印刷速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手动按钮降速,另一是印刷过程中检测到纸张故障,如歪张、无纸、双张等使印刷机自动减速运行,各部分相应地做出协调动作,如离压、停水、离墨、停止输纸等。在生产结束时,按下停车按钮,机器相应地以自由停车方式平缓地停止运转。此外,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在印刷机的危险部位安装有安全保护开关或急停按钮,只要这些开关动作,机器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要立即停止,全机紧急制动。

对变频器的功能的要求

(1)要有三段速度控制、方向控制功能,以满足正反点车、正向低速、印刷初始速度、高速的要求;

(2)高速运转的速度值可变,最好是通过手调电位器方式进行无级调速,以适应不同工艺要求;

(3)机器运转要有速度指示,使操作者明确当前运转状态;

(4)机器的加、减速过程要平稳,快慢适当,做到速度变换时及时平滑无冲击,变频器本身有故障时也要使全机停止运转。

变频器的参数选择

根据这些要求可知,绝大多数变频器都可满足,针对所用的场合,选择通用型变频器。电压容量的选择根据所接电源和原机所用的电机。此处使用400V等级,单色机用5.5kW、双色机用11kW的变频器,市场上变频器的种类繁多,一般选择品质优良的主流产品,如三菱A540系列、安川G5、台达等,这些产品虽然价格较高,但质量有保证。

网友A:
按楼主的意思选变频器太浪费金钱了,因为国产的中低档的变频器已经很过关了。其实变频器的寿命也不算很长,国产的坏了就换很值;另外,用不上零伺服矢量控制这些高价功能,也是一种浪费。我用的300多台变频器中,进口、国产参半,故障率相当,近两年国产变频器故障率在下降,反而进口品牌的故障率在上升,而且新换首次故障时间已经不超2年,分析原因,国产变频器为了争夺市场,在质量上提高了,进口变频器很多已经在内地生产,仰仗国外品牌优势,实际并不努力,质量优势并不明显,价格却挺高,选择应慎重。

网友B:
       其实变频器的寿命也不算很长?

请问一楼这名话是什么意思?一般变频器寿命是多长,我厂原2001年进口的设备好多变频器现在还在服役,是不是要全更换

网友A:
当达不到出厂技术指标时,理论寿命即至。按时间计算,还要看环境条件,也要看应用需求精度。我们公司是搞印刷包装的,制膜车间变频器控制精度要求不很高,但环境温度45度,变频器寿命平均2年(15000小时),其它车间温度不高,但要求精度高,平均寿命也就14000小时(2年半多一点),当然有一小部分使用超过80000小时的,就像我公司有一个变频柜的上部6寸冷却轴流风机,苏州电讯厂的,220V,1999年开始转,到现在还在转的很好,中间停机累计不到1000小时,太牛了,能说这个厂的风机寿命是80000+++小时?如果变频器每天工作时间很短,几十年还能驱动电机是可能的,但电子产品的寿命是按运行小时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