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被系统识别的处理

楼主(2012-01-11):
                                                                           移动硬盘不被系统识别的处理

     在正常情况下,移动硬盘同主机相连后系统即可将它认成移动存储设备,并自动在我的电脑中添加盘符。如果系统将移动硬盘认成未知的USB设备,那么移动硬盘将无法使用,出现这种情况时,大家不妨按以下顺序查找原因。

  一、与系统有关的设置安装问题

  1.不要以为只要主板有USB接口就可以使用移动硬盘,还要看系统是否支持。Windows2000WindowsXP及以上版本的系统是可以直接支持移动硬盘的,无须安装驱动程序即可使用,而在Windows98下使用移动硬盘用就必须装驱动程序,否则系统就会将移动硬盘识别为未知的USB设备

  2.对于一些Windows98用户来说,在安装好移动硬盘的驱动程序之后,可以从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到移动硬盘图标,但是在资源管理器中却没有相应的盘符标志,这就是系统设置不当所致。在设备管理器中双击移动硬盘图标,并且点击弹出窗口中的属性按钮,此时可以看见断开可删除同步数据传输“INT 13单元四个选项,其中可删除一项前系统默认是没有打钩的,勾选这个选项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中看见新增的移动硬盘盘符了。

  二、主板的USB接口问题

  由于主板的USB接口有问题引发移动硬盘不能正常使用,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

  1.USB接口未开启:在一些老机器上(包括一些品牌机)虽然有外置的USB接口,但在BIOS中却是默认关闭的,这样即使系统支持也不行,因此应检查一下BIOS设置中USB接口选项是否开启:在启动电脑时按住Del键,进入BIOS设置,在“Chipset Features Setup”“Integrated Peripherals”中将“ONChip USB”设置为“Enabled”,保存并重启电脑即可。

  2.系统不支持USB接口:这种情况也主要出现在一些老电脑上。如笔者的这台兼容机,主板是旗舰的VISTA710V2,主板芯片组用的是VIA Apollo MVP3,外接USB接口卡后系统竟然不认(装的是Windows MeWindows 2000双系统),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上网一查,原来是主板芯片组有问题,赶紧从网上下载最新的主板BIOS进行刷新,又下载了VIA专为该芯片组提供的USB驱动补丁,终于在我的电脑上认出了移动存储设备

  3.USB接口供电不足:绝大多数移动硬盘正常工作所需的5V电压、0.5A电流可以直接通过主板的USB接口供给,但有的主板USB接口的供电达不到这一数值,从而导致移动硬盘无法被系统识别。好在移动硬盘盒的专用USB连接线上大都分出了一个PS/2接头,只要将该接头插在主板的PS/2接口上即可。

  三、操作不当导致移动硬盘不能被使用

  因操作不当而导致移动硬盘不能正常使用,主要是指插拔移动硬盘的时机没有掌握好。

  1.在插接移动硬盘之前最好关闭正在运行的各种应用程序,也不要在系统启动过程中插接。

  2.移动硬盘刚接上时会有一个系统认盘、读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最好不要进行任何操作(建议给移动硬盘少分一些区,分的区越多,系统认盘的时间越长),要等到移动硬盘的工作指示灯稳定下来才开始操作。

  3.使用移动硬盘时也会出现以前能用,偶尔一次又不能用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可以先将系统设备中的未知的USB设备删除,再拔下移动硬盘,然后重启系统,再将移动硬盘接上,故障一般就能解决。

  四、移动硬盘本身的问题

  如果排除了以上故障原因,移动硬盘仍不能使用,那很可能就是移动硬盘自身有问题了。移动硬盘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要由硬盘盒和笔记本电脑硬盘组成,硬盘盒一般不易坏,出现问题多半是笔记本电脑硬盘引起的。为了避免移动硬盘自身硬件损坏,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移动硬盘使用时应放在平稳的地方,不要在它正在读写时移动使之受到震动。

  2.在拔下移动硬盘时要严格按照规程操作:等硬盘不读盘时,双击任务栏右下角的拔出或弹出硬件图标,在出现的窗口中先停止设备的使用,再从系统中删除设备选项,最后再从主机上拔下移动硬盘(切记不可在硬盘读写时拔下,否则极易损坏笔记本电脑硬盘)。

  3.即使在非工作状态,震动也是移动硬盘的最大杀手,这就要求用户在携带移动硬盘外出时要采取有效的减震措施(一些品牌的移动硬盘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设备本身已经采取了防震措施),最好把它放在四周有塑料泡沫的盒子里。

网友A: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B:
这个必须看看。。。。。。

网友C:
这个一定要看看。。 。。。。

网友D:
太好了,急需的宝贝啊!

网友E:
文档是不是老了点,还真有使用win98系统的哥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