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配线问题

楼主(2012-01-12):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因意见和甲方发生分歧,所以和大家讨论一下。一台需要星三角启动的空调机组电机,最大工作电流350A,距离12米,该用多大规格的电缆?我认为两条电缆电流加起来能满足350A就够了,而甲方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其中的一条必须满足350A,我该坚持还是妥协?

网友A:
你错了,一条电缆就得满足350A

网友B:
你错了!不是2条电缆电流加起来满足350A,是每条电缆按200A选择。因为通过每根电线的电流是相电流,其值是350A的根号3分之一,350/√3≈200。当然一条电缆就得满足350A的要求就过高了。

网友C:
甲方的意思是为了提高可靠性,就是万一一条电缆不行了,另外那条还是可以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星三角启动的话,启动器到电机的线以2楼的意见计算稍留余量就行.不过我看你说的你们应该争论的是配电线吧.

网友B:
什么是配电线?我说的是送到电机接线端子的6根线。

网友D:
我支持李老师的看法,两根200平方的线缆足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不是2条电缆电流加起来满足350A,是每条电缆按200A选择。因为通过每根电线的电流是相电流,其值是350A的根号3分之一,350/√3≈200。当然一条电缆就得满足350A的要求就过高了。

赞成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