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分析-无流量显示

楼主(2012-01-12):
问题原因
        1、  非金属管路没有加装接地环
        2、  介质中含有大量气泡
        3、  仪表安装在管道最高处,介质不能满管

解决办法
        1、  加装接地环,把仪表法兰与接地环连接
        2、  如果是介质中含有气泡,可以在流量计前端加装排气阀
        3、  更换仪表安装位置,最好把仪表装在管道的低处
        4、查看现场仪表安装方向是否正确、接线是否良好

网友A:
首先看看有没有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是要先看看有没有接电。

网友C(2012-02-19):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知楼主说的无显示是指无流量显示还是无数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