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七

楼主(2012-01-12):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七

    本文6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我正在为一个CIP清洗系统编程,我用的是西门子 S7-200PLCCPU226,同时有扩展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有变送器,及PT100传感

器,还有EM235输出模块,液位传感器、电导率仪(PH值)

工程要求用PT100采集的数据来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90C以下,是液体自循环加热,90.C以上是液体流出清洗设备,同时触摸屏显示时

实温度值,数字量控制这一部分我以编好了,就是模拟量输入这部分我常蒙龙,我的编程思路是把PT100采来的数据先比较,分成两种结

果,但模拟量输入我是新手总是搞不好,不知从哪里下手,比如:

1 如何把PT100采集的数值和90C相比较?用哪条指令,用AIW0的数据和90度直接比较对吗?需要不需要数据转换,应怎样转换、又怎样运算等等。

2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PT100的实时温度?(简单的触摸屏编程我会,就是不会数据变换这部分)跪求高手指点,最好有示范程序发给我或是讲通俗点,详细点,急、急

回复:1、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为0-10V0-20mA,模块对应转换的数字量AIW00~32000PT100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为0~100度。输出信号为4~20ma。如PT100实测温度Tx,其输出电流信号给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使模块产生的数字量为AIW0,可用下式求的Tx值。即:

Tx=90  带入(2)式,可求出T=90度时对应的数字量:29440,用比较指令将此值(29440)与模块的AIW0比较,就可实现如何把PT100采集的数值和90C相比较的功能。

3、在触摸屏上,先设置温度参数:在项目栏下点击通讯下的变量,出现表格,填写温度名称、数据类型(Real Int)及地址就行,地址一定与PLC的温度量地址一样。运行时PLC会自动将算好的温度值传给触摸屏,予以显示。

   二、求助:PLC S7-200 我想把存在V区的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如何编程?请各位指教

   回复:S7-200 有现成的将整数转换为BCD码的指令“I_BCD”,直接用就可以了。

如果想学习如何将16进制数转换为BCD码的编程思维,请见下面梯形图:该程序可将16进制数转换为4BCD码数,最大值可达9999.

   三、求助:产品输出的是5V方波,PLC检测不到,怎么办?

后来接了一个高速光耦,但输出的不是方波,怎么办?

谢谢,急!

   回复:    产品输出的是5V方波,PLC检测不到,怎么办? 后来接了一个高速光耦,但输出的不是方波,怎么办?的回复

          PLC的输入信号要求幅度为0~24V变化,对输入的5V方波必须先做电平转换方可使用。请见下图:

       图一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24V电源负极的PLC(如S7-200等西门子型的PLC),当输入信号Uin =0V时,G1管截止,其G1的集电极电压=+24V,故使G2管截止处于断开状态,即PLC的输入=0。当输入信号Uin =+5V时,G1管导通,其集电极电压=0V,给G2的基极提供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2管饱和导通,G2象开关一样,将+24V加在PLC的输入端。

       图二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24V电源正极的PLC(如CPM1A等欧姆龙型的PLC),当输入信号Uin =0V时,G1管截止,G2管导通,其G2的集电极电压=0V,故使G3管截止处于断开状态,即PLC的输入=0。当输入信号Uin =+5V时,G1管导通,G2管截止,其G2的集电极电压=24V,给G3的基极提供足够大的基极电流,使G3管饱和导通,G3象开关一样,将0V加在PLC的输入端。

       这二种电路,要求5V方波的电源应与PLC输入侧的24V电源共地。如要求这二种电源不共地,可采用以下电路转换:

          图三 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24V电源负极的PLC(如S7-200等西门子型的PLC)。

图四 适用于PLC的输入侧的公共地(COM 24V电源正极的PLC(如CPM1A等欧姆龙型的PLC)。

四、求助:这段程序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这个VB100前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符号,我看到有些程序都有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是起到什么作用,我怎么打出的这个符号?

回复:&VB100表示以VB100的地址为首地址,“MOVD    &VB100, VD54”      是将以VB100为首址的地址指针送入VD54中,如想将VB100~VB110的内容依次取出送入VB300进行运算,就可用 MOVB  *VD54,  VB300,这样以VD54的内容(VB100)为地址的内容(VB100的内容)送入VB300。如取下个地址的内容(VB101),先将VD541,再用MOVB *VD54, VB300,这样VB101的内容就送入VB300

五、求助:S7-200 PLC计时与移位存储的问题

   用一个光电开关控制一个点位,上升沿开始计时,下降沿停止并复位 ,并将时长记录入寄存器,如此重复,要很多次存储记录的时间

新手求给出点建议,有梯形图最好了。。。

一个网友回帖,他画的题形图如下:

写的比较乱,请大家指教

     我的回复:此程序有二点错误:1、用M0.1C1复位,但从程序中没有使M0.1置位和复位程序,故C1无法复位。2、用SM0.5做计数脉冲,应加前沿或后沿,否则,在SM0.5=1的时间里,计数会不断的加1,即造成计数错误。

       按你的程序,改了一下,你可试试:

          此程序如计时数据很多时,就显得程序太长,建议应该用指针指令将每次的计时值送入不同的存储区最好。

网友回帖:楼上说的错误很好,我记下了,请问指针指令如何使用

    我的回复:用指针指令编程如下:

          指针地址的首址为VB0,第一次计时数据送入VW0,以后,依次 送入VW2VW4VW6.。。。。MB1为记录计时数据份数,如MB1=3,则计时记录3份,放在VW0VW2VW4三个存储器中。

六、求助:三相平衡负荷计算?

加线电压U,求相电流及线电流?

   回复:         1、先将原图中3个容抗为XC的角形接法(图一)转换为等效的XC‘星形接法 (图二),由右侧推导可知:     XC‘=XC /3

     2、再将原图的3个感抗XL分别与转换后的3个容抗XC ‘ 串联,见图三:

      如外加线电压为UAB,则原图中XL电流=UAB÷√3÷XL-XC / 3

                                              则原图中XC电流=原图中XL电流÷√3

修改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