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欧瑞变频器跳LU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2-01-12):
      这是我在维修学习时的一次维修经历,现在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各位坛友多多来我们论坛发帖,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经过是这样的:

       从维修领机处领来一台F1000的变频器,按我们维修部的一些初检步骤检查了一遍,整流、逆变都正常,开关电源、电脑板5V等各处电压都未有短路现象。之后,用调压器慢慢上电至380V,查看故障参数和记录客户调试参数,记完后按运行键空载运行,变频器运行正常?测三路输出,居然也正常?怪了,没为题呀,客户怎么拿来修了呀?会不会是带载能力不够呀?带着这个问题,我将变频器拿到带载处,接好线,先是空载运行一下,变频器跟刚才一样输出正常。按下停机,将电机按钮按下,再按运行键带电机运行,变频器跳LU………?这是怎么回事,试过几次都这样。将变频器拆开,上电,用万用表测P、N两端,带电机运行,发现变频器运行到几HZ时,P、N电压突跳为380~400V左右,试过几次都是。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呢?(空在正常,带电机跳LU)试想这两个过程最大的区别,一个无电流,一个有电流,再回想变频器的电路结构,会将P、N电压拉下来的会是什么呢?懂变频器的一定知道变频器主电路图,主电路上会将P、N电压拉下来的一个是主电路充电(缓冲)电阻,一个是主电路滤波电容,带着这两个问题,将变频器那会维修处用调压器重新上电。

        当调压器达到380V时,未听到和以往检修时的继电器吸合声,哎……?继电器没吸合?顺着这个思路查继电器吸合电路,发现MOC3021坏,两个瓷片坏,更换之后,继电器吸合,拿到带机处带载,变频器运行也正常,电机达到额定电流运行也正常,问题解决。其他方面的处理在这就不加赘述了,有什么不对的还望各位坛友多多指教,也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多多支持我们欧瑞的工作。

网友A:
不错,多多分享!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维修心得。

楼主:
对:debate关于不错,多多分享!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维修心得。内容的回复:

一定会的!

网友B(2013-09-07):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多分享!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维修心得。

网友C:
好,多多分享!一看就懂

网友D(2019-01-22):
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