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PID流量控制

楼主(2012-01-12):
我刚接触西门子PLC,要对液体流量进行恒流控制,流量是通过流量计的输出脉冲来检测,通过PID调节来改变变频器运行频率来调节流量的大小,希望能找到一个流量控制的实例作为参考,哪位大哥要有这么一个实例请发到FOOTBALL5032@163.COM邮箱,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能使用流量计的脉冲,应该使用流量计的瞬时量输出,即4-20mA电流信号。用西门子的S7-200的PLC就可以实现,使用PID控制就可以了。S7-200编程软件里有PID设置向导,那里可以自动设置参数,然后在手动适当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使用流量计的脉冲,应该使用流量计的瞬时量输出,即4-20mA电流信号。用西门子的S7-200的PLC就可以实现,使用PID控制就可以了。S7-200编程软件里有PID设置向导,那里可以自动设置参数,然后在手动适当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这位兄弟谢谢了,前段时间回家过年了,没网络,所以.......,有没有实例供我参考借签一下

网友B(2016-10-22):
谢谢这位老兄,我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