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里报警记录如何使用?

楼主(2012-01-12):
台达B系列里有:历史报警表、当前报警表如和使用?做像下面的效果

如果做不成这样,那这个历史报警、当前报警就没啥用处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台达的内部寄存器如何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用宏编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台达的内部寄存器如何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用宏编程可以吗?

台达DVP系列PLC有专门的MODBUS通信指令,只要设定好指令参数,然后触发指令,PLC会自行按照通信帧格式自动发送数据,指令发送完毕后,PLC会对回传的数据自动进行检查是否出错。如果出错,则会给出相应的状态标志,相应的特列辅助继电器有所动作。

网友B: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触摸屏做为主机,PLC做从机,你不能用PLC去主动读取触摸屏中的数据,所以这些内部寄存器你只能做个映像到PLC通讯区的寄存器,然后用PLC内部程序做读取,保存处理,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建议用PAC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触摸屏做为主机,PLC做从机,你不能用PLC去主动读取触摸屏中的数据,所以这些内部寄存器你只能做个映像到PLC通讯区的寄存器,然后用PLC内部程序做读取,保存处理,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建议用PAC 内容的回复:

谢谢,这个板块以前有中达的人,怎么现在不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台达的内部寄存器如何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用宏编程可以吗?

宏,通过mov指令实现

eg:$16 = (1@C227),如果是双字,$16 = (1@C227)dw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B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台达的内部寄存器如何与PLC进行数据交换?用宏编程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宏,通过mov指令实现eg:$16 = (1@C227),如果是双字,$16 = (1@C227)dw

谢谢,试验了一下啊,兄弟的方法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