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问题

楼主(2012-01-12):
我有一个s7-200 214,由于忘了密码不能用,想清除原来的程序都不行,真是发愁了,谁能帮我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A: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清除程序的呀,你试试看吧!

网友B:
重新下载也。不可以?如果是这样你软件有问题

网友B:
重新下载也不可以?如果是这样你软件有问题,要么PLC有问题或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
下载程序时没有清除程序这个选项,一点下载就要密码。

网友C:
重新清除内存也不可以?看看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软件可以和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