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B系列型号咨询

楼主(2012-01-12):
台达屏B系列中是否有DOP-B07E205型号,网上能查到,但供应商说无此型号。

网友A:
兄弟,你看看最新的编程元件里有没有!我的没有

网友B:
兄弟    台达7寸带网络的产品有B07E415和B07E515,没有E215哦

网友B:
台达7寸屏也么有E205哦

网友C(2012-05-14):
受忽悠了!我在Screen Edition 2.00.23中也没有找到此型号,难道DopSoft 1.00.07里会有吗?

网友D:
官网没有,网上查到也是停产或假货

网友E:
查下手册啊,别什么都问啊

网友F:
建议查下手册

网友G:
没有的型号   悄悄的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查下手册

网友I:
不用查了,这个型号确实没有生产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没有的型号   悄悄的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