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故障现象

楼主(2012-01-12):
我公司现用一套中控DCS系统。故障现象为:主机运行正常(温度、压力、液位等在上位机均显示正常),而从机界面无温度、压力、液位显示,出现“???%、???℃、等。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从机没有接收到数据,如果原来是正常的,说明软件设置没有问题,查查硬件连接吧,比如:网线水晶接头是否有问题,网卡是否有问题,网络交换设备是否有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