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系统故障现象

楼主(2012-01-12):
我公司现用一套JX-300XP中控系统。故障现象为:上位机无温度、压力、液位等显示,界面出现“???%、???”等显示。而另一台主机一切显示正常。请指点。谢谢!邮箱:tiankongj8@163.com

网友A:
楼主说的问题不够清楚,出现这些符号,检查输入信号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检查采集卡,只好一级一级去查了

网友B:
从机没有接收到数据,如果原来是正常的,说明软件组态和设置没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查硬件连接吧,比如:网线水晶接头是否有问题,网卡是否有问题,网络交换设备是否有问题等。

网友C:
中控是冗余网线,先查网线头,两个主备别弄反了,再查HUB,一般就没问题,我们用浙大很多台,正常。如不行看看主控卡和数据转发卡。

网友D:
可以查查硬件配置与硬件诊断的相关功能程序,应该有的

网友E:
网络通信故障

因为你说了,有一台计算机显示正常就可以证明从现场到中控的数据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包括主控等都是正常的,这样就应当从你发生故障的上位机上找问题。而且这种现在我经历过比较多,首先查看数据通信

网友F(2022-04-13):
八成是网络不通,包括网线头接触不良,IP地址冲突

网友G(2022-06-24):
有没有可能是,就地信号没给上来?

网友H(2023-10-21):
通讯故障,找到对应故障操作站,查看网络。

网友I(2024-01-19):
引用 网友B:
从机没有接收到数据,如果原来是正常的,说明软件组态和设置没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查硬件连接吧,比如:网线水晶接头是否有问题,网卡是否有问题,网络交换设备是否有问题等。...



确上从这几方面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