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串行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12):
我想实现松下FP-XC60T PLC和计算机COM口的通信,用VB软件显示某些输入点的状态。请问PLC的语言怎么写?谢谢!

楼主:
我想实现松下FP-X C60T PLC和计算机com的通信,用VB软件显示某些输入输出点的状态,请问PLC语言怎么写?谢谢!

网友A:
我很熟。

用Vb的自带串口控件。

找到松下的通信协议。和串口管脚定义(也有松下自带的通讯线)

楼主:
我想问问PLC语言怎么写,用到哪些高级指令?

先谢谢了!

网友B:
看看 松下的MEWTOCOL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