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正火工艺过程是什么?

楼主(2012-01-12):
1、碳钢的普通热处理工艺方法

 1)钢的退火钢的退火通常是把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1或Ac3线以上,保温一段时间,然后缓慢地随炉冷却。此时,奥氏体在高温区发生分解,从而得到比较接近平衡状态的组织。一般中碳钢(如40、45钢)经退火后消除了残余应力,组织稳定,硬度较低(HB180~220)有利于下一步进行切削加工。

 2)钢的正火钢的正火通常是把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3或Accm线以上,保温一段时间,然后进行空冷。由于冷却速度稍快,与退火组织相比,组织中的珠光体量相对较多,且片层较细密,故性能有所改善,细化了晶粒,改善了组织,消除了残余应力。对低碳钢来说,正火后提高硬度可改善切削加工性,提高零件表面光洁度;对于高碳钢,则正火可消除网状渗碳体,为下一步球化退火及淬火作好组织准备。

 3)钢的淬火钢的淬火通常是把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1或Ac3线以上,保温一段时间,然后放入各种不同的冷却介质中快速冷却(V冷>V临),以获得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的马氏体组织。

4)钢的回火钢的回火通常是把淬火钢重新加热至Ac1线以下的一定温度,经过适当时间的保温后,冷却到室温的一种热处理工艺。由于钢经淬火后得到的马氏体组织硬而脆,并且工件内部存在很大的内应力,如果直接进行磨削加工则往往会出现龟裂,一些精密的零件在使用过程中将会引起尺寸变化从而失去精度,甚至开裂。因此,淬火钢必须进行回火处理

不同的回火工艺可以使钢获得各种不同的性能。

2、碳钢普通热处理工艺

 1)加热温度碳钢普通热处理的加热温度,原则上按加热到临界温度Ac1或Ac3线以上30~50℃选定。但生产中,应根据工件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热处理加热温度不能过高,否则会使工件的晶粒粗大、氧化、脱碳、变形、开裂等倾向增加。但加热温度过低,也达不到要求。 表2-1碳钢普通热处理的加热温度方 法 加 热 温 度 (℃) 应用范围退 火 Ac3+(20~60) 亚共析钢完全退火 Ac1+(20~40) 过共析钢球化退火正 火 Ac3+(50~100) 亚共析钢 Accm+(30~50) 过共析钢淬 火 Ac3+(30~70) 亚共析钢 Ac1+(30~70) 过共析钢回火 低温回火 150~250 刃具、模具、量具、高硬度零件 中温回火 350~500 弹簧、中等硬度零件 高温回火 500~650 齿轮、轴、连杆等综合机械性能零件表2-2 常用碳钢的临界点钢号 临 界 点 (℃) Ac1 Ac3 Accm20钢 735 855 ——45钢 724 780 ——T8钢 730 —— ——T12钢 730 —— 8202)加热时间热处理的加热时间(包括升温与保温时间)与钢的成分、原始组织、工件的尺寸与形状、使用的加热设备与装炉方式及热处理方法等许多因素有关。因此,要确切计算加热时间是比较复杂的。在实验室中,热处理加热时间(包括加热、保温时间)通常按工件有效厚度,用下列经验公式计算加热时间:T =αD式中:T——加热时间(min); α——加热系数(min/mm); D——工件有效厚度(mm)。当碳钢工件D≤50 mm,在800~960℃箱式电阻炉中加热时,α=1~1.2(min/mm)。回火的保温时间要保证工件热透并使组织充分转变。实验时组织转变时间可取0.5h。3)冷却方法(1)退火冷却方式:钢退火时,一般采用随炉冷却到600~550℃以下再出炉空冷。

(2)正火冷却方式:钢正火时,一般采用在空气中冷却。

(3)淬火冷却方式:钢淬火时,钢在过冷奥氏体最不稳定的范围内(650~550℃)的冷却速度应大于临界冷却速度,从而保证工件不转变为珠光体型组织;而在Ms点附近的冷却速度应尽可能低,从而降低淬火内应力,减少工件变形与开裂。因此,淬火时,除了要选用合适的淬火冷却介质外,还应改进淬火方法。对形状简单的工件,常采用简易的单液淬火法,如碳钢用水或盐水液作冷却介质,合金钢常用油作冷却介质。

(4)回火冷却方式:碳钢回火时,一般采用在空气中冷却。

网友A:
学习一下,我是从钢铁行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