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2-01-12):
在星三角启动电路接线中,怎样接线才能保证

星形启动与角形运转的两种接法

让电机旋转方向一致?

网友A:
按正常接线法分开三相A,B,C 就行,电机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运行时正常情况旋转方向是不会变的。

网友B:
只要记住,角运行接触器的三个触点桥,就是对应电机接线盒的角接连片,星形运行接触器的触点桥对应星接连片,星角启动的问题就明白了,转向不对,交换电源进线的相序,就不会乱。

网友C(2012-03-20):
我的意思是星形启动的转向会不会和三角形运转的方向出现不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记住,角运行接触器的三个触点桥,就是对应电机接线盒的角接连片,星形运行接触器的触点桥对应星接连片,星角启动的问题就明白了,转向不对,交换电源进线的相序,就不会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星形启动的转向会不会和三角形运转的方向出现不一致?

肯定不会,论坛上讨论过的,二者的转向一致,区别是转换瞬间的电流冲击不一样。

网友G:
我也有过这样的疑惑,害怕星启动的时候是正转,转成三角的时候突然成了反转.所以我做的星三角启动控制箱,我会先把转换时间调长,启动看转向,然后再把星启那只接触器线圈线拆掉,让电机直接三角形启动再看转向.

网友H:
随便接 不可能出现两种转向的 是不可能出现

网友I:
相序一定要准,要不会短路的。

网友J:
调试星三角启动的时 要先点动星接的接触器 ,用东西戳一下两个接触器 看看正反 我说的有点土但这是我的实践。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接线法分开三相A,B,C 就行,电机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运行时正常情况旋转方向是不会变的。

只要分好相序,应该不会错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L:
电机从星形切换到三角形运行时正常情况旋转方向是不会变的改变转向的情况是一相不变,其他两相互换

网友M:
5楼电工师傅正解。

==========

论坛以前有讨论过,你搜索一下撒。

网友N:
假设你电柜上的线不接错。然后

运行接触器的主触头的六个接线柱,和电机的六个接线柱,在视觉上线号一致就已经保证没有错了。

原理是,这个接触器当做是三角形接法时的三片短路片。

网友O:
线不接错、相序没错,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P(2012-04-30):
三角时接错应该是能不能启动的问题 方向应该不必考虑的  当然我是说星接时是正确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