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手脉

楼主(2012-01-12):
求助:台达PLC与手摇脉冲发生器编程实例与接线方式,谢谢!

网友A:
手摇脉冲发生器相当于一个编码器,接线时要注意脉冲发生器输出电平和PLC的输入电平是否一致,编程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可根据手摇脉冲发生器的电气接口和脉冲特点选择合适的PLC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方式。

网友C:
楼主问题是接线方式,应该把手轮型号告知阿。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楼主问题是接线方式,应该把手轮型号告知阿。 内容的回复:

手轮型号为ZHP60K100M05L无锡科瑞特 接线柱:V+、V0、A+、A-、B+和B-。

谢谢!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手摇脉冲发生器相当于一个编码器,接线时要注意脉冲发生器输出电平和PLC的输入电平是否一致,编程使用高速计数器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麻烦再请教一下,手脉和台达ES2系列PLC连接要不要加定位模块?

网友D(2017-12-15):
手脉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