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信问题

楼主(2012-01-12):
用三菱PLC    FX 1N与台达温控器DTV1000V用RS-485通信控温,我的通信格式已经设好,但就是不明白plc怎样把数据写入温控器的位址(如1001H),而且位址1001H是什么意思?

刚学习PLC的通信部分,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2012-08-10):
1001H表示十六进制的地址,转换为十进制的地址是4097

网友B(2014-11-10):
你最好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然后对照一下通信协议。

网友C(2015-07-28):
仔细阅读三菱通讯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