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师傅给看看这是什么液压件的符号啊

楼主(2012-01-12):
如图:同时将标准符号也贴出,(Dg25)是什么阀符号

楼主:
标准液压符号

网友A:
插装阀,具体介绍到网络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是这种阀吧?

插装阀与我们所说的普通液压控制阀有所不同,它的通流量可达到1000L/min,通径可达200~250mm。阀芯结构简单,动作灵敏,密封性好。它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实现液路的通或断,与普通液压控制阀组合使用时,才能实现对系统油液方向、压力和流量的控制,液压英才网资深顾问李工认为,目前我国做插装阀的液压工程师只是以应用设计为主,对于阀本身的系统设计和研发还有待提高。
  插装阀基本组件
  组件由阀芯、阀套、弹簧和密封圈组成。根据用途不同分为方向阀组件、压力阀组件和流量阀组件。同一通径的三种组件安装尺寸相同,但阀芯的结构形式和阀套座直径不同。三种组件均有两个主油口A 和B、一个控制口x 。

楼主:
再给个图,

网友B:
学习,厂里的液压设备少,没有用过这类阀

网友C:
插装阀,是集成度、标准化和通用性比较高的一种阀门。

这个严格说来是单向二通插装阀,具体起到节流还是溢流的作用,楼主上个完整的图纸才能看的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给个图,

就是这个二通阀。不过前者的控制油路有阻尼

网友D:
DG25是个压力三通阀,受YA1压力控制,YA1是个压力调节阀,可以控制DG25开启的压力,DG25上下进,自左出。

楼主:
为了能看清,我将一张图分成6份

网友E:
Dg25是指管的直径(通径),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其具体意思!指内径Φ25mm的管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给个图,

这不就很清楚么。。。。。。

网友G(2016-06-15):
什么3通阀,竖起的两根横线代表本来就相通的,是从左进,从上下流出。总体就是压力控制,加载和卸载。一群白痴!

引用 网友D:
DG25是个压力三通阀,受YA1压力控制,YA1是个...

网友H(2016-10-17):
引用 网友G:
什么3通阀,竖起的两根横线代表本来就相通的,是从左进,...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