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伺服MR-J2S-40A 编码器脉冲输出到FX1S

楼主(2012-01-12):
原先系统为FX1S发脉冲给MR-J2S-40A 然后伺服自带编码器反馈,属于半闭环系统。现在因为PLC无法接受伺服是否执行所发脉冲,

所以希望把编码器的脉冲反馈到PLC,现FX1S的Y0,Y1,X1口都被占用,所以打算用内置的高速计数器来读取反馈脉冲,但一直不明白

怎么接线和编程,高手指点下,急用,年前必须做出来。附上邮箱:yulong7140@163.com

网友A:
    请关注本帖“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eventinfo.aspx?id=2011122114181300001

网友B:
都是可以做嘀···1S不止一个高速输入口···你看一下编码器的接法就知道了

网友:
伺服输出的是差动信号,PLC只能接收集电极信号,所以无法直接连接。需要一个转换器

网友C:
差动啊?如果是差动的话是不分P还是N的。两样都可以。关键是要用个光耦转换到24伏吧。

网友D:
按照三菱伺服驱动器上的接线说明,可以用个高速光耦将差动信号改变为集电极信号,手册中有接线图

网友E:
3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