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线制串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2-01-12):
知道3线制的是2~3、3~2、5~5这么连接

但是两个串口要用9线制连接的话应该怎么连?

网友A:
DB9形式的RS-232串口的定义引脚 英文简写 功能说明
 1 CD 载波侦测(Data Carrier Detect) 2 RXD 接收数据(Receive Data)
 3 TXD 发送数据(Transmit Data) 4 DTR 数据终端准备(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信号地(Signal Ground) 6 DSR 数据准备好(Data Set Ready)
7 RTS 请求发送(Request To Send) 8 CTS 清除发送(Clear To Send)
 9 RI 振铃指示(Ring Indicator)

9孔对9孔接线原则
2------------3

3------------2
4------------6

5------------5
6 -------------4
7 -------------8

8------------7

网友B:
楼上写的很好啊!学习啊!!!

网友C:
楼主你的9线制3线制到底啥意思?

串口有9针的,有25针的;一般用的9针头居多。

你说的接2,3,5的,是232电缆的接线;9个针脚只需这3个针脚焊线对应.

网友D:
TX RX发送接受两个必须对调

网友E:
按照1楼就可以了,细心的话,看看该产品的通讯针脚说明,毕竟有的品牌和产品不使用通用的九针接法

网友F:
1楼的接法正确,一般的产品都是这个接法。

网友G:
用不到那么多线 三线就够 线不能太长

网友H:
看你用什么功能:RS232..............3线

                        RS485..............2线

网友I:
9针对9针点对点三线制R232就像楼主这么接的,但九针插口或插头内部7-8、1-4-6必须短接,不然没法通讯。真像1楼给出的接线数据解释没有这些准备三线是无法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