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程序转eview程序

楼主(2012-01-12):
第一种方法(以后要对工程修改,必须使用我公司的软件V2.6.1

1.用维纶的软件2.7.4把工程打开,把工程里面文本库中的东西去掉,再记住向量图库和位图库的名称,并且把宏指令一个个单独用CTRL+C复制出来到写字板之类的地方存放!

2:把向量图库和位图库移到2.6.2(维纶)的LIBRARY,用维纶 2.6.2打开EPJ文件,然后保存编译,生成维纶 2.6.2EOB

3:用EVIEW2.6.1 EASYMANAGER 直接将维纶编译后的EOB程序下载到EVIEW屏即可运行(没有文本库的)。

4:如需编辑工程,从EVIEW屏上传回来的EOB文件,用EVIEW2.6.1反编译,生成EPJ文件,有宏指令的把宏指令一个个单独添加进去(直接复制写字板存放的内容,然后用CTRL+V粘贴)!注意的是宏指令格式与以前不一样,例如维纶的是

GetData(trig ,LB_Binplc ,505,1)  SetData(cur_pages ,LW_Binplc ,12,1)

应该变为

GetData(trig ,LB_Bin,505,1)      SetData(cur_pages ,LW_Bin,12,1)

有文本库的也需要一个个重新添加进去!

第二种方法(以后要对工程修改,需要使用维纶的软件,按照以下步骤下载到我公司的触摸屏里)

1)用维纶的2.7.4软件将506M的程序打开,如果只有EOB文件的程序则需要反编译

2)在系统参数里讲506M改为506S(将分辨率320*234改为320*240),然后编译成EOB文件。 虽然我们506T的分辨率也是320*234,但是软件是只支持320*240

3)用EVIEW EASYMANAGER 直接将维纶的MT506M编译后的EOB程序下载到506T即可运行。

第三种

维纶程序转eview程序

1.用维纶的软件2.7.4(维纶最新)把工程打开

把工程里面文本库中的东西去掉

再记住向量图库和位图库的名称

把这个工程的向量图库和位图库移到2.6.2(维纶)的LIBRARY

用维纶 2.6.2打开EPJ文件,然后保存编译

生成维纶 2.6.2EOB,再用eview 2.6.1的反编译

 第四种

1:先用weinview2.74压缩成CMP文件

2:用weinview2.6.2解压,然后重新编译。(如果有宏指令,就将宏指令copy to 记事本上)

3:用eview2.61的反编译,(反编译过程会把宏指令和一些图库丢失,所以要把丢失的图库和宏指令从记事本上copyeview2.61。)

注意:weiview的程序有些驱动和我们没有,所以要把weiview驱动拷贝到2.61Driver文件夹里才可以反编译成功。

此种方法纯属参考。还有待各位多多测试:)

网友A:
楼主真牛                                                     收藏了肯定有用的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