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34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2-01-12):
求助各位友友,三菱PLC编程软件8.34版的怎么安装 ?、

为什么我装上却打不开,也新建不了程序??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选项:不能选监视功能就可以了

对监视功能那个选项不能选
卸载后重装一遍

网友B:
要先装软件的运行环境,然后装软件!还有就是注意楼上说的,安装过程点击下一步的时候不要选择监视功能

楼主:
对:润物无声关于要先装软件的运行环境,然后装软件!还有就是注意楼上说的,安装过程点击下一步的时候不要选择监视功能 内容的回复:

是在Update,GX_Com,EnvMEL,DNaviPlus哪个里面的啊

网友C:
1,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选项:不能选监视功能就可以了

2,还有就是在安装之前如是网络下载到硬盘的一般要先安装这个文件夹内的“EnvMEL”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