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PLC却没有设备,可怎么办???

楼主(2012-01-12):
想学习PLC却没有设备,可怎么办???

网友A:
有条件就买个吧,没条件的话,那就买本好的PLC参考书,把基础知识学好,当然你要明确是什么品牌的PLC,如果有视频教学那更容易理解,学得更快,根据书上的例子自己琢磨个小项目, 实现一个功能。

熟悉plc的编程软件,将所学的指令和实例相结合,自己编程,再用仿真软件模拟(当然还有部分是模拟不了的),这样等你实现了,会感觉到小有成就的。这样由浅入深,不断的总结,积累编程经验。学习plc要以实践为主,多编程,书为辅,很多资料可以到工控网来下载啊。

网友B:
    可以先学些预备知识。

    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环境,选择一款PLC作为目标机型,然后先作些基本的了解。
    自身的条件是指:相关基础知识如何(例如计算机编程知识、逻辑知识、电路知识知识等),有无工作经验(例如有无电路试验能力、有无电工经验)。
    环境是指:身边有无会PLC者、是否能接触到PLC(包括设备控制上是否用到了PLC)。
    基本的了解可包括:PLC的简要工作原理、基本指令的应用、应用指令的概念等,还有对应的编程软件操作、硬件资料的了解。
    对于简单的指令试验,首先可进行软件仿真(如果所选机型的软件支持的话)。
    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并争取实用(包括观察他人的应用)。

网友C:
先学习基础的逻辑编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学些预备知识。     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环境,选择一款PLC作为目标机型,然后先作些基本的了解。    自身的条件是指:相关基础知识如何(例如计算机编程知识、逻辑知识、电路知识知识等),有无工作经验(例如有无电路试验能力、有无电工经验)。    环境是指:身边有无会PLC者、是否能接触到PLC(包括设备控制上是否用到了PLC)。    基本的了解可包括:PLC的简要工作原理、基本指令的应用、应用指令的概念等,还有对应的编程软件操作、硬件资料的了解。    对于简单的指令试验,首先可进行软件仿真(如果所选机型的软件支持的话)。    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并争取实用(包括观察他人的应用)。

网友E:
论坛的学工控里有很多培训班,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比自己学好很多!

网友F:
可以去买二手的

网友G:
不知道你有多想的程度。达到一个程度的话,你会天天去书店看书买书。到达一个程度的话你就安装编程软件,找模拟软件。到达一个程度的话你会不惜耗资去买硬件 。

网友H:
也有仿真软件可以模拟学习

网友I:
去松下官网下载个软件,软件由仿真功能,可以练习用。

网友J:
先学习理论知识,然后针对某一家PLC进行系统学习,然后根据某一PLC产品进行设计和组态,而后进行模拟仿真,先初步了解一下吧!待有机会可以见见实物或亲自参与设计、安装和调试,具备这些,以后从事这些相关工作也就好入手了,不是没有设备就不能学习的,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学习,这样对以后学习其它的东西也是有帮助的,试试吧!这是我的一些愚见,可能对你会有效果。

网友K:
可以先学些预备知识。有基础了,下个仿真软件可以模拟学习。再有就是找个有条件的公司。

网友L:
去三菱官网下载GX WORK 2这个软件,还有触摸屏软件,安装后即可编程并模拟实际的PLC、触摸屏等

网友M:
1,去厂里工作一般有备件在厂里学习使用

2,去淘宝找二手用用也不错,价格还行

3,现在很多PLC的软件都有 PLCSIM 也就是模拟软件可使用

网友N:
买本书,买个学习用的PLC板带下载通讯电缆,几百块的事。

便宜点可能200就够了。这些钱都不舍得还是别学了吧。

不需要连具体设备,直接看输出点是不是按期望的输出,模拟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这些没问题,带设备若有问题,至少不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O:
可以买个PLC学习板呀···我都是这样学的···不懂的小纸条我

网友P:
模拟软件有一点作用

很多东西还需要实践 自己编程 调试的

网友Q:
可以用矩形科技的编程软件,

支持在线编程,

在线仿真,

不需要购买PLC就可以学习。软件全中文显示,支持XP和WIN7

可以去www.plcstar.com下载

如果网站上不是最新版本的可以跟我联系

0755-27440377

0755-27440378

QQ:75439175

网友R(2016-04-29):
引用 网友O:
可以买个PLC学习板呀···我都是这样学的···不懂的小纸条我

你好,能不能加个好友,不懂得话就可以问问你,微信xulei331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