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怎么IO点有80~97的?

楼主(2012-01-12):
通常输入点是X0~X79,之后到X100.输出点也一样.但是看了一份PLC连线图,使用了几个扩展模块,IO点是X0~x97,Y0~Y97,之后才到X100与Y100,不是IO点到79就到100的吗?怎么会这样的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下载了这份程序到电脑,查找这些非常规IO点竟然说我输入有误,不能查找.莫非我的软件版本不够高?

网友A:
只是图纸设计者的标注符号(线号)而已,plc内部是不存在的。

网友B:
阿 这位大哥。那是线号啊。

网友C:
三菱PLC的IO点有八进制和十六进制编码的.八进制编法在小型机FX系列里常用,中大型的A/Q/K等系列都是以十六进制编法.

八进制X77后就是X100.而十六进制的XFF后面才是X100

网友D:
关键是程序中有没有呢?

网友E:
那只是端子号或线号,不可能是IO,IO点看+24或com后面才是

网友F:
同意线号一说,看来楼主在电路图方面要补下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 这位大哥。那是线号啊。

你说这样编号不是害死人吗?同一个电柜,本来X100的编号他编成X80, X110编成X90. 好了, 到了本该X120的编号它却流水帐一样编成X100,X130编成X110.

我们厂进了三套他们的设备, 另外两台线号编码是正常的, 只有这一台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线号一说,看来楼主在电路图方面要补下课

你以为我是第一日入行么?通常线码编号跟PLC io点一一对应上人家才好查线,你说是吧?

网友B:
那只能说是这个工程师特意闹别扭。做一些不是习惯性的事情。可不能说人家错。人家图纸也对。拿他没法。

网友G:
可另制一表,作为对照,以符合习惯。

网友H:
        可能是小厂生产的设备吧,线路图标注不对,但程序是不会出现的吧

网友I:
呵呵;这个又不是PLC内的地址,外面你标到X1000000也没人管;

网友J:
你需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K(2012-02-27):
不要迷信于自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