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1-12):
请教各位,同一个PLC能不能实现同时有以太网通信与DP通信、MPI(PPI)这三种通信?谢谢!

网友A:
貌似不能,木见过这样搞的

网友B:
我试过,没成功,应该是不能。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现在偶们行业都是这么搞的,PLC采用西门子带PN/DP口的,PLC与PLC之间、PLC与现场仪表(变频器)走PN,或者PLC与X200/300/400走工业以太网,PLC与部分仪表走DP,编程监控可以走MPI(比如与个人PC),这三种通讯就是可以同时存在

网友D:
石头真是高手,那个实例给大伙讲讲

网友E:
当然可以了,三种通讯方式走的协议不一样,正如石头说的那样,PLC与分站或仪表可以走DP,变成可以用MPI,PLC之间可以走以太网。

网友B:
我在工程中用到一个S7-300 CPU314,上配有以太网,并有DP总线挂从站,当我用MPI通讯时,以太网就连不上,MPI断开就行了。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时通讯的经历?如果有,那是什么原因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工程中用到一个S7-300 CPU314,上配有以太网,并有DP总线挂从站,当我用MPI通讯时,以太网就连不上,MPI断开就行了。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时通讯的经历?如果有,那是什么原因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分析分析!

我们这一切正常,没遇到过你说的。不过我们用的智能子站最低配置是S7-300 CPU315-2DP+CP343  一般是用S7-400 CPU416集成PN/DP口,314的还真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石头真是高手,那个实例给大伙讲讲

这个还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过三种通讯方式同时存在并通讯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可以实现的,300系列的2DP首先可以DP和MPI(PPI)通讯,只要加以太网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现在已经做完同时存在MPI与DP两种通信了。也问了西门子,他们的答复是可以的,只是要自己把数据倒一遍,再次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G:
问题不够详细,不过如果是PC的话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H:
可以的,我们这里就是采用三种网络,

300做主站和200通讯用MPI,和两个SERVER服务器通讯分别用PROFIBUS ,INTERNET。

网友I:
可以我做过 太网通信与DP通信、MPI(PPI)这三种通信

网友J(2012-02-13):
引用 网友B:
我在工程中用到一个S7-300 CPU314,上配有以太网,并有DP总线挂从站,当我用MPI通讯时,以太网就连不上,MPI断开就行了。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时通讯的经历?如果有,那是什么原因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分析分析!

你注意一下,以太网端口的设置,也有一个MPI地址;

看一下是不是以太网端口的MPI地址,和其他的MPI地址重复了。

网友K:
应该不可以吧

是三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