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确定电缆和布线方法

楼主(2012-01-12):
频器和电机的距离确定电缆和布线方法

 (I.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应该尽量的短。这样减小了电缆的对地电容,减少干扰的发射源。

II. 控制电缆选用屏蔽电缆,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或者从变频器到电机全部用穿线管屏蔽。

III.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这样才能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快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干扰。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量信号线与主回路线分开走线,即使在控制柜中也要如此。

IV. 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信号线最好选用屏蔽双绞线,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的三芯电缆(其规格要比普通电机的电缆大档)或遵从变频器的用户手册。

楼主:
变频器的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系统稳定性,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的接地端子的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的截面不小于4mm,长度不超过5m。变频器的接地应和动力设备的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信号线的屏蔽层一端接到变频器的接地端,另一端浮空。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电气相通。

楼主: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请将控制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距离应在30cm以上。即使在控制柜内,同样要保持这样的接线规范。该信号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回路线最长不得超过50m

楼主: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部:连接PLC和变频器的信号线如果不放置在金属管道内,极易受到变频器和外部设备的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无内置的电抗器,所以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级动力线对外部会产生极强的干扰,因此放置信号线的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一直要延伸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处,以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的彻底分开。

楼主:
1) 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75mm2。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左右),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2) 为了提高接线的简易性和可靠性,推荐信号线上使用压线棒端子。

楼主:
变频器的维修

日常的维护与检查

1)逆变器应定期清洁保养,勿沾染灰尘,确保机器寿命。

楼主:
(2)清洁时最好将逆变器关闭,并关闭所有电力开关。

楼主:
(3)清洁时请用软布轻试,切勿使用磨砂作为清洁剂。

楼主:
(4)应定期检查各连接线,并防止碰撞或松动、潮湿。

楼主:
(5)逆变器散热通风孔,请保持通畅,应定期检查进出风口是否有异物堵塞。

楼主:
(6)请不要自行打开机盖检修。

楼主:
故障处理与恢复运行(以车载逆变器最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为例)

1.逆变器绿色指示灯不亮,外接电器不工作。

原因a:电瓶输出不正常,检查电瓶输出电压,不在正常范围时充电或更换电瓶。

b:正负极接反,接反时逆变器有可能损坏,需维修。

c:输入端接触不良,可重接连接。

楼主:
2.逆变器红色指示亮,外接电器不工作。

原因 :

1.过载,不要外接功率大于逆变器标示功率的电器。

2.输入电压太低,还伴有报警声,为电瓶充电、发动汽车或是更换大空量电瓶。

3.输入电压太高,检测输入电压,不可高于15V,正常应为12V

4.温度太高,还伴有报警声,关闭逆变器,冷却20分钟,将逆变器放于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

楼主:
3.逆变器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

原因1.普通电表误差,应该用具有“真有效值”档的万用表测量非正弦波逆变器输出电压,其它电表测的数值会偏差很大。

网友A:
感谢楼主赐贴,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B:
楼主辛苦啦,很实用的帖子,偶收藏啦

网友C(2016-07-17):
请大家详细阅读国家标准《GB/T 21209-2007 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设计和性能导则》

网友D(2019-04-25):
棒棒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