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关于S7程序里的上升沿(FP)作用

楼主(2012-01-12):
S7程序里的上升沿(FP作用。

本人是S7初学者,   看到很多程序中有FP,很是不解

如果说上升沿只是检测上段的逻辑结果为1 的话,那有没有上升沿不是多此一举吗?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上升沿多用在按钮等控制信号为1时,只要该信号上升沿(即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内有效)来控制相应的动作,例如一个按钮,按住为1,放开为0,此时常用的就是按下这一瞬间产生一个上升沿,用它作为启保停中的启动按钮,而用停止按钮的下降沿来作为停止按钮,这样控制更精确。还有就是在一些需要赋初值的情况下,例如希望指示灯每按一次启动按钮闪烁5次,这时,按一下启动按钮,在启动按钮的上升沿就给一个中间变量赋初值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