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与本身常闭点串连出现问题,望同仁赐教

楼主(2012-01-12):
出现的问题1:第一条指令应该可以做为一个脉冲发生器吧?计数器C0不计数,那是为什么呢?

问题2:I0.0断电后,延时接通定时器为什么不自动复位呢?

问题3:两条指令对换位置,就好能计数了,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4:如果不调换,在两条指令中间加一条T0常开点和M0.0线圈串联,然后把T0常闭点换成M0.0常闭点,也好用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0是不是有电源使能端设置啊?

网友B:
PLC运行是逐行扫描的,顺序执行,当计数条件有的时候,持续计数,断开就自动清零了,需要自己处理保存。

网友C:
问题1:在Step7编程中,请不要如同200系列或者日系一样使用定时器触点对定时器进行自复位,应通过中间触点,原因是定时器刷新如果与扫描周期刷新重合时会忽略定时器。

问题2,3,4:原因同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1:在Step7编程中,请不要如同200系列或者日系一样使用定时器触点对定时器进行自复位,应通过中间触点,原因是定时器刷新如果与扫描周期刷新重合时会忽略定时器。问题2,3,4:原因同上。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对:yuanle关于问题1:在Step7编程中,请不要如同200系列或者日系一样使用定时器触点对定时器进行自复位,应通过中间触点,原因是定时器刷新如果与扫描周期刷新重合时会忽略定时器。问题2,3,4:原因同上。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请问诸如此类的注意事项都在哪些资料之中呢?能推荐一些吗?学习中,有些找不到头绪

楼主:
奇怪啊,我的贴子哪去了?

楼主:
出现的问题

1、第一条指令可以做为脉冲发生器吗?为什么C0不计数呢?

2、如果两行指令对调一下,就计数了,这是为什么呢?

3、如果不对调,在两行指令中间插入一条T0常开点与M0.0线圈,同时把第一条中的T0常闭改成M0.0的常闭,就计数了,这是为什么呢?

4、定时器断电不能自动清零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应该没有吧,我把C0使能端接在T0上了,我做了个实验,用I0.3与上C2,然后通断I0.3,C2就可以计数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