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扭矩限制应用求助 HELP ME

楼主(2012-01-13):
我使用ASDA-AB型伺服3KW型。在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急需帮助

  使用扭矩限制功能,用2路模拟输入控制,参数设置如下:
    ①、设置P1-01=02
    ②、设置P1-02=10
  当2路模拟输入都为+10V时,电机速度扭矩最大,但当消失了一路电压时,电机不转,如果2路输入都是负电压情况又会怎样?

  请问扭矩限制应用中2路模拟电压是如何运算的???
  急需帮助  谢谢

网友A:
内部应该是开关量与的过程,缺少一路就停机,扭矩控制应该是叠加的运算,如果选择反转可以,那么都是负数的情况下,怕要反转。

楼主:
好象是这样,扭矩电压可以为负电压吗?

网友B:
如消失的一路是扭矩,此时伺服不能克服机械的摩擦力,转不动

如消失的是速度,此时伺服速度为零同样不会转动

0-10V对应0-额定扭矩

0-10V对应0-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