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电气方面的问题,麻烦有那位朋友知道请留言给我

楼主(2012-01-13):
我明天要考证了,可是有很多问题伤不起,我现在这边有两个问题,现在企业常用电气绘图是什么软件?

AutoCAD,Protel这两种是不是都可以绘图图纸的吗?做电气产品设计的有哪些常用软件,还有那位现

在还在手绘做图纸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绘图的吗?是电气拖动的控制图纸了,最后电工仪表仪器示波器方

面在考升级考试有这块题目可是不太会使用操作那位可以跟我说一下具体常规性的步骤,它用的是教学式仪表仪器把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是考什么证?

您提问的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知道的话,这证我建议您还是别考了,不是故意打击你。

CAD和PROTEL各有侧重点,CAD在各种设计中均可以用到,土木、机械电气等等,是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软件,而PRETEL则是侧重于PCB板的设计

软件的具体的使用方法都可以开设一门课程了……

制图在大学也是一门基础课程,在这儿很难一言两语所能表达清楚的

建议楼主凑空去看看书吧

网友A:
我看了下楼主最近发的所有帖子,都是些非常基础的内容

我就纳闷了,现在的大学生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东西?莫非都在上网泡妹妹了?

不知道这些基础知识也就罢了,难道连学习方法也不知道吗?

您提的一些问题在论坛都讨论过上百遍了,一搜一大把。

楼主:
对:HOTEAM关于请问楼主是考什么证?您提问的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知道的话,这证我建议您还是别考了,不是故意打击你。CAD和PROTEL各有侧重点,CAD在各种设计中均可以用到,土木、机械电气等等,是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软件,而PRETEL则是侧重于PCB板的设计软件的具体的使用方法都可以开设一门课程了……制图在大学也是一门基础课程,在这儿很难一言两语所能表达清楚的建议楼主凑空去看看书吧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想知道是比较专业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HOTEAM关于请问楼主是考什么证?您提问的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知道的话,这证我建议您还是别考了,不是故意打击你。CAD和PROTEL各有侧重点,CAD在各种设计中均可以用到,土木、机械电气等等,是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软件,而PRETEL则是侧重于PCB板的设计软件的具体的使用方法都可以开设一门课程了……制图在大学也是一门基础课程,在这儿很难一言两语所能表达清楚的建议楼主凑空去看看书吧内容的回复: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想知道是比较专业的话,

说的对,就这样就先别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请问楼主是考什么证?您提问的可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问题,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知道的话,这证我建议您还是别考了,不是故意打击你。CAD和PROTEL各有侧重点,CAD在各种设计中均可以用到,土木、机械电气等等,是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软件,而PRETEL则是侧重于PCB板的设计软件的具体的使用方法都可以开设一门课程了……制图在大学也是一门基础课程,在这儿很难一言两语所能表达清楚的建议楼主凑空去看看书吧内容的回复: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想知道是比较专业的话,说的对,就这样就先别考了。。。

我知道,这些软件用途,我知道想了解更多点东西,比方:Epaln 电气绘图软件和PCSchematic电气绘图软件这方面信息知道把,可是却没有说到,有细节地方都不说清楚把,还有最后电工仪表仪器方面问题如果这方面知道朋友可以告诉我。谢谢

楼主:
对:HOTEAM关于我看了下楼主最近发的所有帖子,都是些非常基础的内容 我就纳闷了,现在的大学生在学校学的是什么东西?莫非都在上网泡妹妹了?不知道这些基础知识也就罢了,难道连学习方法也不知道吗?您提的一些问题在论坛都讨论过上百遍了,一搜一大把。内容的回复:

我知道,这些软件用途,我知道想了解更多点东西,比方:Epaln 电气绘图软件和PCSchematic电气绘图软件这方面信息知道把,可是却没有说到,有细节地方都不说清楚把,还有最后电工仪表仪器方面问题如果这方面知道朋友可以告诉我。谢谢

网友D:
我只用AutoCAD Electrical ,作为电工,功能足够了

网友E:
如果不做电子电路,建议还是用标准的AUTO CAD,简单易学,用途广泛,画那个专业的图,就贴一个相关专业符号图库。至于各个方向的电气知识,只好专心地慢慢学,一辈子想学完是不可能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人能把所有的电气知识全学明白。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如果不做电子电路,建议还是用标准的AUTO CAD,简单易学,用途广泛,画那个专业的图,就贴一个相关专业符号图库。至于各个方向的电气知识,只好专心地慢慢学,一辈子想学完是不可能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人能把所有的电气知识全学明白。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话很对很正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