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工频运行与变频器下运行的区别

楼主(2012-01-13):
机型

负载种类

转速

电机类型

最高频率

运行频率

电压

电流

814初捻

840D

50HZ

*380

24.0

814初捻

840D

50HZ

工频50HZ

14.0

813初捻

840D

50HZ

工频50HZ

8.6

813初捻

840D

50HZ

工频50HZ

9.7

见上表,同样的工艺参数,同样的负载荷,电机直接运行在工频下与运行于变频器下的50HZ,电流相差如此之大,而且是个共性,请问各位坛友,这样的电流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设置解决吗?(横转矩负载)

网友A:
如果输出转矩是一样的话,说明了变频器能节电?

网友B:
能量守恒是不变的法则,电压等级一致的情况下,恒转距控制,做功相同,电流应该是等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测得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存在误差,因这个电流波形是很不规则的正弦波。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精辟。

网友D:
如果你在50 HZ下运行时,输出的功率是一定的,产生的电流也应该一样,你测得电流不一样是因为在变频情况下,测得实际电流是不稳定的即不规则。他是不停变化的。

网友E:
变频器50HZ运行的话就是接近正弦波,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50HZ运行的话就是接近正弦波,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有可能变频器 做了矢量控制优化, 所以 空载运行 变频器输出电源是比额定电压高,  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能量守恒是不变的法则,电压等级一致的情况下,恒转距控制,做功相同,电流应该是等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测得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存在误差,因这个电流波形是很不规则的正弦波。 内容的回复:

黄工你好,你说的当然是对的,但是现场却偏偏不讲道理,测量有误差的话,手摸电机温度就知道:工频运行的电机发热量很小,而变频器拖动的烫手,并且电机线都感觉比较热。
捻线机的负载是比较实诚的,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G:
你测的仪表是什么表?测的电流是那个位子?看你七楼说的话,估计你们的变频器载波比较高,并且谐波泄露有点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在50 HZ下运行时,输出的功率是一定的,产生的电流也应该一样,你测得电流不一样是因为在变频情况下,测得实际电流是不稳定的即不规则。他是不停变化的。

许多同行有类似的看法,首先我说明一下,在工频50HZ。380V电压下(我相信楼主是个精细的人数据准确),后三项电流差异的原因。14A、8.6A、9.7A的差别在于其实三者负载不同,如果楼主确实找不出原因,那么一种最大的可能是摩擦阻力不同。需要润滑或更换轴承。

对于变频器应用情况,24A这个电流值肯定有问题,我们常说使用变频器不一定会节能,有时可能能耗增加,楼主很仔细,发现了问题。如果你确实找不到原因,

1、检查电机是否良好。(绝缘、电流平衡、电压平衡、是否有匝间短路,总之,你要先确定电机好坏)

2、检查变频器参数,变频器没有问题,参数就一定有问题。根据图纸和变频器手册,正确设定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如果你在50 HZ下运行时,输出的功率是一定的,产生的电流也应该一样,你测得电流不一样是因为在变频情况下,测得实际电流是不稳定的即不规则。他是不停变化的。许多同行有类似的看法,首先我说明一下,在工频50HZ。380V电压下(我相信楼主是个精细的人数据准确),后三项电流差异的原因。14A、8.6A、9.7A的差别在于其实三者负载不同,如果楼主确实找不出原因,那么一种最大的可能是摩擦阻力不同。需要润滑或更换轴承。对于变频器应用情况,24A这个电流值肯定有问题,我们常说使用变频器不一定会节能,有时可能能耗增加,楼主很仔细,发现了问题。如果你确实找不到原因,1、检查电机是否良好。(绝缘、电流平衡、电压平衡、是否有匝间短路,总之,你要先确定电机好坏)2、检查变频器参数,变频器没有问题,参数就一定有问题。根据图纸和变频器手册,正确设定即可解决问题。

大哥你太聪明了,电机没有问题,变频器也没有问题。主要是参数问题,但是一时查不出来,不仅是我们一家设备公司出现这个问题,其他捻线机厂家生产的捻线机同样有这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测了很多厂家的设备,其中变频器、电机五花八门,但是结果是惊人地不可思议,只要是变频器拖动的,电流猛大,电机猛烫,希望中国工控网有变频器、电机高手不啬赐教!再次谢谢你jona兄弟

网友H:
能将变频器型号、电机参数告知吗?如果采用矢量控制。最大可能是电机参数输入不正确!

网友J:
黄工说得对,变频器有些场合的确省电

网友K:
变频器是在恒转矩负载情况下,且在工频以下运行,才会节能,在工频下运行,没有见过资料或者有人说过可以节能,但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波,所以电动机的寿命会缩短。

楼主:
对:jona关于能将变频器型号、电机参数告知吗?如果采用矢量控制。最大可能是电机参数输入不正确!内容的回复:
明天给你答案,初步估计载波频率有问题,只是这个我感觉不会是这一个参数的问题,其实很多种变频器有同样的结果,肯定是有些参数没有设置,或者忽略了。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变频器是在恒转矩负载情况下,且在工频以下运行,才会节能,在工频下运行,没有见过资料或者有人说过可以节能,但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波,所以电动机的寿命会缩短。内容的回复:

兄弟,这个对于风机水泵可以说节能,但是对于我们的捻线机不节能不管频率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ibeiqingcha关于变频器是在恒转矩负载情况下,且在工频以下运行,才会节能,在工频下运行,没有见过资料或者有人说过可以节能,但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波,所以电动机的寿命会缩短。内容的回复:兄弟,这个对于风机水泵可以说节能,但是对于我们的捻线机不节能不管频率是多少

变频器首先是满足电机调速的要求,谁说节能的,设置不对比工频还费电,在工频工况,采用变频器要多耗5%左右电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太聪明了,电机没有问题,变频器也没有问题。主要是参数问题,但是一时查不出来,不仅是我们一家设备公司出现这个问题,其他捻线机厂家生产的捻线机同样有这个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测了很多厂家的设备,其中变频器、电机五花八门,但是结果是惊人地不可思议,只要是变频器拖动的,电流猛大,电机猛烫,希望中国工控网有变频器、电机高手不啬赐教!……

1、也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2、同样的电机,同样的负载,工频运行省电,变频运行费电,所以大家都把50HZ变频运行的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

网友L:
3、你想想,工频运行三相正弦交流电直接到电机,没有任何损耗,电机也能正常工作,当然电流小;

4、如果工频运行,三相正弦电流被变频器变成PWM高频载波,电机工作不正常,效率低,发热,如果还要带同样的负载,当然电流大;

网友L:
5、如果电机的效率是90%,变频器的效率时80%,那么变频运行的效率只有90%×80%=72%;

6、就是说,变频运行效率低,费电,不省电,所以大家看到变频运行电流大;

7、变频运行是为了调速,不调速就不要用变频器,因为他不省电!

网友L:
8、楼主问,“关于电机工频运行与变频器下运行的区别”,我告诉大家,最大的区别是,电机工频运行比变频器下运行省电,变频器下运行比电机工频运行费电20%,甚至还更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首先是满足电机调速的要求,谁说节能的,设置不对比工频还费电,在工频工况,采用变频器要多耗5%左右电能!

1、变频运行费电,不是设置的问题,是变频器效率低的本质问题;

2、实际采用变频器多耗20%的电,而不是多耗5%的电,楼主的数据就证明了我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变频器参数也没有几个,就是外部控制,频率给定,加减速时间,自由停车等等。如果可以改善的话,应该调整PWM载波,现在是5K,调到2K似乎效果并不明显。

刘前辈说的很对,其实调试变频器这么多,感觉这玩意尽耗电。而风机水泵能节能大概是按需要它能改变转速,从而降低输出功率,而我们这个是横转矩,特定丝线是恒速的,速度一种丝线是不能改变速度的。所以这玩意在捻线机上不省电。

网友M:
调试时一定不要忽视小细节。

网友H:
变频器首先要满足工艺调速的要求。如果工艺是固定的速度,当然不需要采用变频器。当机器转速要求一定,通过选择电机和减速器来优化设计,达到高效率和高可靠性。

我们需要估算一下变频器自身的损耗问题。

怎么做呢?在变频器输入、输出分别接入有功表,输出有功/输入有功=效率。

那太麻烦,我们大概估算一下,变频器自身损耗:(功率单元采用IGBT)

控制电源一般<24*10=240W;我们假设变频器输出电流为100A,那么逆变单元的损耗约为6*0.5V*100A=300W,考虑整流桥6*0.7*100=420W,其他主电路消耗按上述功率单元的10%计算72W,而变频器频率假设为10HZ,这时输出电45V。输出功率为1.732*45V*100A=7794W,这是效率为88.3%,但是假设频率50HZ,输出淡雅380V,输出功率为1.732*380*100=65816W,变频器效率为98.5%。

从上面估算可以看出,变频器效率与运行频率有关,长期在低速下运行是不经济的,但是要说变频器只有80%,是不是过于武断,如果真是那样,我看不是替代直流调速,而是变频器这个行业早该完蛋了。

网友N:
楼上算的1.5%的损耗是变频自己的,如果再考虑由变频产生的谐波损耗呢?

谐波在传输电能的途中所产生的损耗,再加上变频谐波对电机的损耗,因此,总的损耗大约为20%。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楼上算的1.5%的损耗是变频自己的,如果再考虑由变频产生的谐波损耗呢?谐波在传输电能的途中所产生的损耗,再加上变频谐波对电机的损耗,因此,总的损耗大约为20%。

如果你认为有问题。请计算一下谐波损耗。至于传输损耗,你不用变频器也存在,不是吗?

如果你提供一个计算方法,和计算的数据,我倒是很乐意学习一下。

网友N:
其实,变频器的最大损耗,就是对电机的谐波损耗,有关谐波,大家都非常清楚,至于谐波的损耗对电机的影响,可参考多速电机方面的资料,其中有关效率分析中,介绍了谐波对电机的运行影响。

网友N:
其实,需要客观的看待变频器,不要一说到变频,就迅速联想到节能,但也不能全面的否认变频器,认为变频器就浪费电能。这要看怎么用,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任何传动都有损耗,用直流电机也有损耗,用变速皮带也有损耗,用电磁调速电机也有损耗。

象楼主的使用场合,主要考虑的是调速,在调速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损耗。

只有将变频运用到风机、水泵等场合下,才有可能节能,注意,是有可能。

网友H:
首先我没有研究过谐波对电机效率的影响。一般现在生产的电机的效率在90%以上,谐波的影响怎么评估呢。这样吧,一个电机拖动一个负载比如一个风机吧。我们这么处理:

第一种情况,用工频50HZ,380V三相电源驱动,电动机输出轴直接连接风机;用变频器将频率设定为50HZ,输出电压也是380V。这样我们测定电机输出轴转速,如果一样,那么负荷就没有变化。(同意吗?)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流,比较不接变频器时的电源电流。同时比较两个电机的温度。

第二种情况。风机转速减半,那么电源还是50HZ,380V,减速用皮带减速;变频器频率设定为25HZ,这是对于风机可以选择平方特性负荷特性曲线,电压约为100V。这样我们测定电机输出轴转速,如果一样,那么负荷就没有变化。(同意吗?)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流,比较不接变频器时的电源电流。同时比较两个电机的温度。

节不节能,一看就知道,第二种如果不能节能,意味电流必须是不用变频器的4倍!

所以我不用研究谐波对电机效率的影响,凭常识也可以判断上述观点的荒谬!

网友N:
变频器在运行中所产生的谐波,如果该谐波损耗是以温度的形式,那还算有限,毕竟对电机的运行没有负作用。

而实际上,该谐波还对电机的运行产生相反的负作用,纯粹的正弦波会产生正向旋转力,而谐波却恰恰相反,他会产生与电机的磁力方向相反的磁力,不仅浪费消耗电能,而且还阻碍电机的旋转。如果电机原来的负载是10KW,由于谐波的作用,进一步增加了负载损耗,假定增加的(由谐波引起的)相反方向的阻力功率是1KW,那么,若要驱动负载,就必须消耗11KW的功率,才能使电机正向旋转,再加上1KW的变频损耗,总的消耗功率大约是12KW。

当然,以上仅仅是假定,是定性分析,但无论如何,变频的谐波是客观存在的,损耗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可以从电机表面的温度,从电机的电流可以看到。

网友N:
使用变频器不一定就节能,但也不一定就浪费,不一定就多消耗电能,通常将变频用于风机、水泵的场合,如果使频率保持在80%的范围内(40HZ)时,与其他方式调速相比,可以节能。

如果风机频率是35HZ,按照立方功率的关系,理论上可节能65%,再考虑到变频的谐波损耗,总的节能可以达到约45%左右。

网友H:
楼上君,为了查明谐波的作用,我设定测量三个参数:电机输出轴转速,电机电流,电机温度。测量转速是考虑谐波可能会造成速度脉动,可能平均速度略有下降。测量电流、电压是简单比较下功率变化,因为有功一定电流、电压结合可以判断功率因数变化(负载采用机械输出轴功率)。测量温度可以判断谐波对电机温升的效果。(注意电机冷却应该是独立风扇).

谐波是什么?谐波是应该用傅立叶变换来分析,对应于基波的倍频,可以分解成正弦波信号的叠加,一般说来高次谐波的系数要比低次谐波的系数小,高次谐波的影响可以忽略。我们假设到11次谐波,由于有谐波的影响,由于有相位差,所以可以预期会造成转速的脉动,造成铜损和铁损的增加。但是远没有楼上的讲得那么严重,从上面三个参数的检测,可以得到结论。有条件的可以按我的方法做实验,来证实真伪。工控论坛有各种不同的技术观点是好事,但是对于初哥可能造成困扰。所以我觉得有责任,不仅讲出结论,而且要将推理过程讲清楚。对和错不由自己讲,而应叫同行更好判断

网友N:
为什么多速电机的效率比普通电机低的多?不就是损耗了吗?不就是因为多速饶组的分布不均的缘故(有的还是分数),所产生的谐波影响作用吗?

既然多速电机的谐波有负面影响,那变频器的谐波不是一样?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支招,变频器还是很有学问的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O(2013-03-11):
变频器不是在什么使用场合都节能的,如果一直以等同工频频率输出的话和工频是差不多的,变频器主要还是用于调速,但对速度没有要求的场合,我们可以让它自动降低频率减少电机输出功率,从而起到节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