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八

楼主(2012-01-13):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八

   本文6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

一、求助帖:4-20ma液位计的编程

本人刚刚学习编程,开关量输入输出,学习了大概,现在遇到一难题,难题是一容器里安装一液位计(输出4-20ma,用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信号,输出是开关量。要求是,比如这一容器有150公分,水位到120公分的时候,水泵关闭,到30公分的时候,水泵打开,怎么编程呀,一定要用模拟量出入编程,讲解的详细点,向这种类型一般用什么指令?怎么编,详细点,谢谢各位大哥了,小弟刚刚学习。

回复:一、液面高度0~150cm,对应的液位计输出4~20ma,那么求不同液位计输出Ax 对应的液面高度Hx的公式为:

         1Ax=120cm 对应的液位计输出: Hx1 = 4+16×120÷150 = 16.8 ma
Ax=30cm 对应的液位计输出: Hx2 = 4+16×30÷
150 = 7.2 ma

二、液位计输出4~20ma,对应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为: 6400~32000    1600 / 1ma    故可求:

Ax=120cm 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为: 16.8 ma ×1600 / 1ma =26880
Ax=30cm 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为:      7.2 ma ×1600 / 1ma =11520

    三、编程:以上计算可不用编程,用求出的26880”11520”二个数做比较值进行编程就可以实现,见下图:

二、求助帖:求助(S7-200编程问题)

现有三台风机,需要轮流运转,即每8小时运行2台,当运行的2台中有1台故障时,另1台投入使用。用西门子86出的CPU编程,哪位大哥帮忙一下,万分感谢。

回复:给你编个程序,供你参考:

三、求助 s7-200PLC cpu226,想修改程序里某个计时器的时间,只动个设定时间,别的都不动。有下列疑问,谢谢各位帮助。

1,通信成功后,是不是在运行模式下程序编辑就可以改了(需要密码么)?还是必须stop,上载,改好,下载?,

2,改好之后,下载到PLC的时候一共三个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只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吗,还是必须都选择?

3,第一次修改程序,有哪些新手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会导致程序丢失或者破坏的注意事项,(主要指编程软件操作方面)

     回复:    如果“s7-200PLC cpu226,想修改程序里某个计时器的时间,只动个设定时间,别的都不动

      可以这样处理:将要修改的定时器,比如T101,其定时时间值改用VW10存储器,如有上位机或触摸屏,可在上位机建立一个可改写字变量与PLC通讯连接,其地址为VW10,这样在上位机对该变量进行改写,其改写值自动传入PLCVW10中,即改变了T010的时间设定值。

如果没有上微机或触摸屏,只有PLC,可外设二个按钮,连接PLC二个输入点,一个做数字输入用。另一个做数字移位用,也可设定VW10的值,达到修改T101的时间设定值。具体怎样编程操作请见S7-200编程的三个实例的解析一文中的例3 用外设按钮可实现对多个参数设定的PLC编程的实例一文的说明。

     四、擂台项目: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如果成立,可以带动多大电机?

    我的解答:两项电源经过电容移相,可否转换成三相电?如果成立,可以带动多大电机?
        如果两项电源是三相电源的二相火线,通过电容移相,再采取必要措施,可以使电机产生与3相电源相似的3相交流电流,使电机转动。但不能转换为三相电源。请见以下说明。

、正常情况下,星接三相电机的相电流与相电压的夹角是固定的,即功率因数角φ。电机绕组是由线圈电感L与线圈内阻R构成,即绕组是感性元件,故相电流滞后对应的相电压φ角。

图一为星接的三相电机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的相位图:A相电压引前A相电流φB相电压引前B相电流φC相电压引前C相电流φ. A相电压引前B相电压120 ,则A相电压引前B相电流120 +φ,即A相电压滞后 -B相电流相位角β=180 -120 +φ=60 -φ。见图二所示。

、如果三相电缺少一相电源(如B相),可以这样连接:电机3相绕组接成星形,其中一个绕组的极性是反向连接的。将绕组的中心点接零线(或地),正向连接的2个绕组分别接AC相二相电源,而反向连接的绕组串接一个电容C,再接A相电源,见图三。

   RLC串联支路,如容抗>感抗,则该相绕组电流的相位将引前A相电压的相位,如电容容抗选择使该相绕组电流引前A相电压的角度=60 -φ,由于该相绕组反向连接,则流过该相绕组的电流,与正常情况下三相电的B相电源流过该相绕组的电流的相位是一致的。即构成正常的3相电的3相相电流。电容容值可按图四右侧公式求得。

我们再分析各项电流的大小:

       对功率因数=0.866的电机,在缺少一相电源的二相电源下,可将星接的3相绕组的二相引线分别连接二相电源,空下的一相绕组改为反相连接,对外引线串接一容抗等于二倍绕组阻抗的电容,接在二相电源的一向电源上,绕组星接的中心点接于零线,电机可正常运转。此时3相绕组中的电流幅值相等,相位各差120

       显然,对于功率因数为0.866左右的电机采用这种方法最好,与正常3相电供电时的电流状态一样,对于功率因数偏低的电机,加电容的这项绕组的电流偏大,但仍可工作。

从上述推导可以看出,只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多大的电机都可。下举一例:

电机:Y100L-2  其额定功率=3KW,其功率因数=0.87

          即选用容量=0.75μF,内压>=1500V的电容,即可。

五、求助帮忙分析一下:由一个温控仪,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一个恒温系统,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端工作电压为3---36VDC,此电压由温控仪输出控制,温控仪正常输出电压为12V,今天测量的一个温控仪输出电压为8V,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为220VAC,输出竟然为120V左右,为什么会输出120V呢,固态继电器又不能调节输出电压

回复:  温控仪=8v,说明温度没有达到额定温度,固态继电器是要导通的,如果固态继电器选用的不是双向可控硅而是单向可控硅,这是半波整流电路,输出电压=120V是对的。如果是双向可控硅,温控仪对其控制导通可能是断续导通的(正半周导通,负半周截止或导通一周截至一周。。),造成输出电压变低,你可用示波器观测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看其波形。

      再有为判断固态继电器好坏,在断电时将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的控制机连线断开,再通电,固态继电器应截止输出电压=0,在给其控制极加一正电压信号,固态继电器应导通,如是双向可控硅输出电压=220V,如是单向可控硅输出电压减半。

修改

六、求助帖:我的PLCS7-200 CPU224XP,高速计数的电压需要的是DC24V,客户要求加个编码器(客户提供的,DC12V),我郁闷死了.不知道哪位大虾知道哪种信号转换器好用!我要便宜的!!!!几十块的那种,我知道有这样的产品的就是将我的AB相电压由DC12V提升到DC24V.谢谢了

我在网上搜的都不知道好不好,我想这里面应该有用过这东西的啊! 要便宜能用!谢谢了!

回复:最便宜的方法还是用用户提供的编码器,再买二个晶体管及几个电阻(不到1元钱),构成如下电路,即可实现将编码器12V输出脉冲转换为24V脉冲信号,且确保可靠。

      图一电路适用于PLC输入侧公共地接24V的负极的PLC(如西门子S7-200等),图二电路适用于PLC输入侧公共地接24V的正极的PLC(如欧姆龙CPM1A等)

网友A(2012-08-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