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的要求及影响

楼主(2012-01-13):
变频器对电机的要求及影响

应用于标准电机

变频器驱动标准电机时,和工频电源比较,损耗将有所增加,低速冷却效果变差,电机温升将增加,因此低速时应降低电机的负载。普通电机的容许负载特性是在额定转速时可100%负载连续运行,在低速100%负载连续运行的场合应考虑使用变频电机。

冲击电压的影响:配线的LC共振等引起的冲击电压将会加在电机的定子绕组上,冲击电压较大时可能会发生损坏电机绝缘的情况。单相变频器驱动时,直流电压约311V,冲击电压在电机端子上的最高值为直流电压的2倍,在绝缘强度上没有问题。但是三相变频器驱动的场合,直流电压约为537V,随着配线长度增加,冲击电压会增大,有可能因为电机绝缘耐压不够而发生损坏绝缘的情况,此时应考虑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输出电抗器。
高速运行:普通电机50Hz以上高死运行时电动势平衡及轴承特性等会改变,请谨慎使用。同时超 过电机额定频率运行,电机力矩会下降,此时电机处在恒功率调节状态。如有疑问,请咨询西林技术部及电机机械厂家。

力矩特性:变频器驱动时,力矩特性和工频电源驱动时的特性有所不同,机械负载的力矩特性必须加以确认。

机械震动:西林全系列采用了高载波方式PWM控制,电机震动小,基本上和工频电源相同。但在以下场合会有一定的增大:
A
、和机械固有震动频率的共振:特别是原来恒速运行的机械改为调速运行时,可能会发生共振,在电机端设防震橡胶或跳跃频率控制可有效解决此问题。
B
、旋转体自身残留的不平衡:50.00Hz以上高速时,要特别注意。

噪音:基本上同工频电源驱动时相同,在低载波运行时可听到电磁声,属于正常现象;但转速高于电机额定转速时,机械噪音、电机风扇噪音较明显。

应用于特殊电机

变极电机:因电机的额定电流和标准电机不同,要确认电机的最大电流后再选用变频器。极数的切换务必在变频器停止输出之后进行。运转中进行极数切换,会产生过电压、过电流等保护动作,变频器会故障停机。

水下电机:一般水下电机额定电流比标准电机大,在变频器容量选择时应注意电机额定电流。另外电机和变频器之间配线距离较长时,可能因漏电流过大而引起变频器故障报警,此时应考虑加装变频器输出电抗器;配线距离较长时还会造成电机力矩下降,要配足够粗的电缆。

防爆电机:驱动防爆电机时,电机和变频器配套后的防爆检查是必要的。西林通用型变频器本身是非防爆结构,如果使用同通用型变频器,需要将变频器放在非防爆的地方。带减速机的电机:因润滑方式和厂家的不同,连续使用的速度范围也不同。特别是油润滑时,低速范围连续运转时因油润滑不足有烧毁危险。另外超过50Hz高速时,请咨询电机和减速机厂家。

同步电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比标准电机大,用变频器时请注意变频器容量的选择。建议放大一级选型。多台控制时,数台同步电机逐步投入时有异步现象发生,不建议一台带多台。单相电机:单相电机一般不适用变频器调速。电容启动方式时,电容受到了高频电流冲击,有破损可能,且启动电容容易引起变频器启动时过流故障;分相启动方式和反接启动方式时,内部的离心开关不会动作,会烧毁启动线圈,请尽量改用三相电机。如有疑问,请咨询西林技术部。

振动机:振动机是在通用电机轴端加装不平衡块的电机。工作时电机电流会波动变化,变频器容量选择时,最大电流要保证在变频器额定电流以内。

绕线电机:绕线电机是通过在转子内串入电阻来调速或启动的。使用变频调速时,将转子绕组短接后做普通异步电机用。

网友A:
现在怎么都喜欢粘贴这么一些类似的帖子呢??赚分数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