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报警数据库的配置

楼主(2012-01-13):
                                  InTouch中报警数据库的配置

    首先提醒:Alarm DB Logger 仅支持 SQL Server 身份验证,并且 SQL Server 身份验证必须设置为混合模式!

       如果不幸,在安装SQL Server时,将身份验证设成windows验证的话,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改变验证模式。(以SQL Server2005为例)

1.右击主机名弹出快捷菜单,选择“Properties”打开服务属性对话框;

2.选择“Security”,将"Server authentication"改为“SQL Server and Windows Authentication mode”;

3.确定后,重启计算机即可。

*************************************************************************************************

一、配置数据库连接。

  1.打开Alarm DB Logger Manager,单击设置,出现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 配置向导;

   2.配置数据库连接。执行以下操作:a 在服务器名框中,输入安装了报警数据库的计算机的节点名。b 在数据库框中,输入 InTouch 报警数据库的名称。c 在用户名框中,输入为报警数据库创建的用户帐户名。d 在口令框中,输入与报警数据库用户帐户关联的口令。

  3.在记录模式区域中,配置存储记录的方式。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详细,以便为每个报警条件(处于报警状态、已确认、已返回正常)存储一条单独的记录。
?
单击合并,以便将报警的所有状态(处于报警状态、已确认、已返回正常)存储在一条记录中,并包含每次转换的时间标签。

  4.如果需要,单击创建以创建数据库。

  5.单击测试连接以验证与报警数据库的连接。此时出现一条消息,指出已成功连接到数据库。

二、配置要记录的报警

  1.Alarm DB Logger Manager - 配置向导中单击下一步。此时出现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 查询选择页面。

  2.只读的报警状态框显示要记录的报警状态。只读的查询类型框显示查询类型。

  3. 在从优先级框中,输入报警优先级范围的起始值。

  4. 在到优先级框中,输入报警优先级范围的结束值。

  5. 在报警查询框中,输入要用于在报警数据库中存储或检索数据的报警查询。

三、配置记录间隔

  1.单击下一步以配置记录间隔。

  2.以毫秒为单位输入将报警记录写入报警数据库的间隔。

四、将 Alarm DB Logger 配置成服务

  1.作为管理员登录到计算机。

  2.打开Alarm DB Logger Manager 并启动配置向导。执行以下操作:

在工具视图中,展开应用程序。

双击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单击设置。此时出现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 配置向导。

  3.单击下一步。此时出现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 查询选择页面。

  4.单击下一步。此时出现 Alarm DB Logger Manager - 高级设置页面。

  5.在记录器运行方式为区域中,单击 Windows 服务或正常应用程序。

  6.单击完成。

网友A:
非常好的总结呀,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