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科学的编程步骤

楼主(2012-01-13):
      PLC科学的编程步骤

全球范围内,无论是过程自动化、制造自动化还是混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普遍采用PLC作为上层控制器。PLC的品牌和种类多样,具体的控制对象也曾出不穷。虽然我们买来的设备已经预先写好程序,但是生产中,有时不得不对程序重新编写,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很多工程师在编写程序时,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知道什么才是科学的编程步骤。如果编程的步骤不正确或者不合理,在日后会出现很多麻烦。

科学的编程步骤其实很简单,但往往大多数工程师就是认为简单而忽略很多细节。细节的忽略,必然会在以后出现问题。想避免日后的问题,只有好好的遵守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PLC编程一样有其自身的规矩。

下面具体介绍PLC编程的合理步骤:

第一步:阅读产品说明书。

第一步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很多设备工程师会说,这台设备我负责了很多年,维护保养每天都做,没有不熟悉的,看说明书就是浪费时间。哈哈,这就是国内很多工程师的通病,许多人从设备买回来直到报废,没有人真正认真地去阅读过产品说明书,即使阅读也是草草地一看。更多的还是通过供货方的产品培训来了解设备,孰不知,如果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让你充分了解设备特点的话,那么为什么国际上都要求设备要配备说明书呢?如果阅读过说明书,请问说明书最开始的安全守则是否一字一句的看过?每个元件的说明是否看过?没种元件的调试方法是否看过?…

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日常忽略了产品说明书,很多人甚至将说明书扔掉或者放在自己一时都想不起来的地方。仔细阅读说明书是编程的第一步,首先要阅读安全守则,知道哪些执行机构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哪些机构间最容易发生撞击,当发生危险时如何解决,这些最致命的问题都在安全守则中,为什么不去看呢

此外,关于设备每个元件的特性,使用方法,调试方法也在说明书中,不去阅读,即使程序正确,如果元件没有调试好,设备一样不能工作。再有,所有的电路图、气动液压回路图、装配图也在说明书中,不去阅读它怎么知道没种元件可以做何种改造呢。

第二步:根据说明书,检查I/O

确认仔细通读说明书了?如果真的仔细阅读过,那么进行第二步,检查I/O,俗称打点

检查I/O的方法很多,但是一定要根据说明书提供的地址依次进行检查。前提是按照说明书的安全守则和元件的说明,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来检查。

在检查输入点时,一般输入信号无非是各种传感器,如电容、电感、光电、压阻、超声波、磁感式和行程开关等传感器。检查这些元件比较简单,根据元件说明将工件放在工位上,或是移动执行机构检查传感器是否有信号即可。当然,不同的设备检测的方式可能不同,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了。

但是在检查输出信号时就要格外小心了。如果是电驱动产品,必须在安全情况下,尤其是保证设备不会发生撞击前提下,让执行机构的驱动器得电,检查执行机构是否能够运动。如果是液压或气动执行机构,同样在安全情况下手动使换向阀得电,从而控制执行机构。在检查输出信号时,不论执行机构的驱动方式是什么,一定要根据元件说明书,首先要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要注意并不是所有设备的执行机构都可以通电测试的,所以有时个别的输出信号可能无法手动测试。

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装置,当传感器有信号或执行机构的驱动装置得电后,必须同时检查PLC上的I/O模块指示灯是否也点亮。很多设备中,输入输出信号是通过接线端子与PLC连接,有时接线端子的指示灯有信号 ,但不能保证由于连接导线内部断路,而PLC上相应的地址没有信号接通。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在测量输入输出信号后,要同时将测量的地址记录下来,保证信号地址和说明书中一致。如有不同,再次测量设备地址,多次测量仍然不一致,先联系设备厂家,因为此时不能保证厂家提供的地址没有错误。

第三步:打开编程软件,进行硬件配置,并将I/O地址写在符号表中。
不同的PLC使用不同的编程软件。但是对于任何一种软件来说,编程前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硬件组态,根据实际PLC的类型建立硬件配置及相应的通讯配置。硬件组态完成后,将之前在纸上记录下来的I/O地址写在软件的符号表中。由于软件不同,对于符号表的定义可能不同,但一般的软件都有该功能,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在编写符号表时,不仅要把设备输入输出的绝对地址写正确,最好再给每个地址命名并添加注释,这对后面的编程会非常方便。不需要在编程时每次都查询绝对地址,只要填写命名好的名称即可。当然,这也取决于软件是否具备此功能。

第四步:写出程序流程图

在编程之前,一定要在草稿上写出程序的流程图。一个完整的程序,应该包括主程序、停止程序、急停程序、复位程序等部分,如果软件允许,应该将各个程序按的形式编写,即一个程序是一个块,最终将每个块按需求来调用即可。
最擅长的就是处理顺序控制,在顺序控制中主流程是核心,一定要确保制定好的流程是正确的,要在草稿上仔细检查。如果主流程存在问题,当程序被PLC执行后,很可能发生撞击,损坏设备或对人身造成危险。流程图的表示方法多种多样,这里不做具体说明。
   第五步:在软件中编写程序

如果确保主流程没有问题后,便可以在软件中编写程序了。此外,还要注意停止、急停和复位程序的正确性,尤其是停止和急停程序,这是关系到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最重要的程序,万万不可小视。一定要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执行停止或急停程序,设备绝对不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再有,任何设备都有自己的初始位置,一般的设备在说明书中都规定了设备的安全的初始位置。如果没有,要仔细研究其初始位置,保证初始位置的合理性。

第六步:调试程序

在调试程序这一步中,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1.如果条件允许,或是你的逻辑能力超强,可以先用软件的仿真功能做测试,但是很多繁琐的程序很难用软件仿真看出程序是否正确。
.将程序下传到PLC中进行在线的调试。如果设备不动或运行中出现异常情况,先不要去修改程序,很可能是传感器没有调试到位,如果确保传感器无误,再去修改程序。

第七步:调试完成后,再次编辑程序

在上一步的调试中,由于对程序有所修改,故必须再次整体检查或编辑一下程序,然后将最终的程序下传到PLC中。

第八步:保存程序

在这一步中,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将程序保存在什么地方?PC硬盘?闪存设备?移动硬盘?当然这些都不可以,所有这些存储设备都可能感染病毒。所以,必须且只能将程序烧制到光盘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烧制的程序是哪个程序?在之前我们已经将最终调试并修改完成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如果PLC在执行该程序时完全无误的话,就将该程序上传到PC中,将此程序烧制到光盘中。

上面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第九步:填写报告

完成编程后,应该填写最后的调试报告,将遇到的问题和程序的一些难点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因为长时间以后,自己也会对程序的某些技巧的地方遗忘,同时也方便其他同事能够理解你所编写的程序。

网友A:
看来还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好啊。

网友B:
讲得太好了,真是难得的好资料。谢谢玻璃的心。

网友C:
很不错的方法,这样可以养成好的编程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得太好了,真是难得的好资料。谢谢玻璃的心。

大家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D:
好帖子!受教了。       这回谁再说偶画流程图是浪费时间,就让它了看这个帖子。

网友E:
此贴是个好帖子,多多发!

网友F:
以后就按楼主的提示的步骤编写程序了。

网友G:
写得太好了,终身受益。谢谢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讲得太好了,真是难得的好资料。谢谢玻璃的心。 大家一起学习,呵呵!

网友I:
这个思路比较好,学习下

网友J:
呵呵呵,理论是这样,实际却完全不是这样,呵呵呵。。

   编程序应该,一,先把执行机构部分编好。比如我用手动m0,机器正转,手动m1,机器反转。。。在正转,反转的时候,有急停,或者有人触动光幕,或者到限位。机器必须立刻自动停止!!当故障消除以后,机器必须可以恢复至可运行状态。

    要保证所有单独运行的部件,都可以安全地,通过一两个单独按钮可以控制了。。。。这才是第一步!!!在以后,还要定运动优先级,比如我在进刀的时候,其他动作完全静止,进刀到位以后,该哪个动。。。脑子一定要清楚。。呵呵呵。。。

教科书上都是那么写的,可是实际却是未必。。。

程序写完,并不是给别人看的,程序的好坏与否,是用机器运行是否正常做检验的。机器在出厂前,要所有功能都测试完毕才可以出厂的。。所以以后根本没有必要修改。也不必写的很清楚要其他同事看。。。大项目是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一小部分,接口标准,比如,你只负责变频器运行部分,只给你接口标准,m0正转,m1反转,m2,m3,m4多段速。急停,光栅,限位,归零。这些可以实现。就行了,其他不用你管!另外一个编制运动的,他只对你的接口进行操作。完全不管你的程序内容。。。

     这就是现在plc内为什么要分程序段,一段,两段。。。

    这就是要老板们注意,你要相信你的队友,同甘苦共患难,不要以为程序到手了就可以赶程序员走。这就是中国老板的弊病,他们老是想他们拿了程序,以后拷贝就行了。。。。。。其实扯蛋,其实程序的好坏,程序需要改进哪里,编程序的程序员最有感觉,这种感觉是没有亲自编过程序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即使给你源程序你也肯定无法理解。

呵呵呵。。

以前有个老板,编一个酱装罐程序,他的思路是,罐子到一个秤上面,上面往下流,当秤快到时,自动控制流量,。。

      。我说,你考虑的太麻烦了,我说你去买一个齿轮泵,一个脉冲挤出一定量,罐子一到,挤出三个定量。。。。。他说。。。那要是三个定量不到一斤,四个定量超过一斤,怎么办?我说,你傻啊?你是按罐卖,又不是按斤卖!不到一斤,你就价钱标低点,商标注明400克。。。

  每次挤三个脉冲。。。,实现起来多简单!!!

     所以说,没有实际干过的,他思考起问题来也不合适。。

    写是挺能写,可惜想象成分太多,编编应用软件可以。。。。

写这么多,无非说明,闭门造车没有用,想的再细致都是个空。少动嘴,多动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方法,这样可以养成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L:
难得的好资料,谢谢玻璃的心。

网友M:
写得太好了,谢谢玻璃的心。

网友L:
对:通讯网关于呵呵呵,理论是这样,实际却完全不是这样,呵呵呵。。   编程序应该,一,先把执行机构部分编好。比如我用手动m0,机器正转,手动m1,机器反转。。。在正转,反转的时候,有急停,或者有人触动光幕,或者到限位。机器必须立刻自动停止!!当故障消除以后,机器必须可以恢复至可运行状态。    要保证所有单独运行的部件,都可以安全地,通过一两个单独按钮可以控制了。。。。这才是第一步!!!在以后,还要定运动优先级,比如我在进刀的时候,其他动作完全静止,进刀到位以后,该哪个动。。。脑子一定要清楚。。呵呵呵。。。 教科书上都是那么写的,可是实际却是未必。。。程序写完,并不是给别人看的,程序的好坏与否,是用机器运行是否正常做检验的。机器在出厂前,要所有功能都测试完毕才可以出厂的。。所以以后根本没有必要修改。也不必写的很清楚要其他同事看。。。大项目是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一小部分,接口标准,比如,你只负责变频器运行部分,只给你接口标准,m0正转,m1反转,m2,m3,m4多段速。急停,光栅,限位,归零。这些可以实现。就行了,其他不用你管!另外一个编制运动的,他只对你的接口进行操作。完全不管你的程序内容。。。     这就是现在plc内为什么要分程序段,一段,两段。。。         这就是要老板们注意,你要相信你的队友,同甘苦共患难,不要以为程序到手了就可以赶程序员走。这就是中国老板的弊病,他们老是想他们拿了程序,以后拷贝就行了。。。。。。其实扯蛋,其实程序的好坏,程序需要改进哪里,编程序的程序员最有感觉,这种感觉是没有亲自编过程序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即使给你源程序你也肯定无法理解。呵呵呵。。以前有个老板,编一个酱装罐程序,他的思路是,罐子到一个秤上面,上面往下流,当秤快到时,自动控制流量,。。      。我说,你考虑的太麻烦了,我说你去买一个齿轮泵,一个脉冲挤出一定量,罐子一到,挤出三个定量。。。。。他说。。。那要是三个定量不到一斤,四个定量超过一斤,怎么办?我说,你傻啊?你是按罐卖,又不是按斤卖!不到一斤,你就价钱标低点,商标注明400克。。。  每次挤三个脉冲。。。,实现起来多简单!!!     所以说,没有实际干过的,他思考起问题来也不合适。。     写是挺能写,可惜想象成分太多,编编应用软件可以。。。。写这么多,无非说明,闭门造车没有用,想的再细致都是个空。少动嘴,多动手。。内容的回复:

老师的感慨就是精华

网友N:
谢谢了,我学会很多。

网友O:
写的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完成

网友P:
真正的科学编程高手,是无招胜有招,别人抄不走,改不了,又很好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真正的科学编程高手,是无招胜有招,别人抄不走,改不了,又很好用。

"玻璃的心"    我想 您说的是对初学者 要养成良好的 编程习惯,  对有了几年编程经验的人,  就不一定适合!  多一个步骤就会是效率下降,  有经验的编程人员 会看 工期进度, 选择 忽略哪几步!  例如遇到 赶工期的, 给你一个任务 平时10天的活,让你3天干完,  你哪有时间画流程图?  哪有时间 仔细看说明书?

 当然, 前提是你对 关键程序心理有数, 知道 不会出大的差错!

我一般只做  第 三,五,六,八,步!

网友R:
一般步骤,很好的流程,当然不能拘泥这个流程

网友S:
对:通讯网 关于

呵呵呵,理论是这样,实际却完全不是这样,呵呵呵。。

   编程序应该,一,先把执行机构部分编好。比如我用手动m0,机器正转,手动m1,机器反转。。。在正转,反转的时候,有急停,或者有人触动光幕,或者到限位。机器必须立刻自动停止!!当故障消除以后,机器必须可以恢复至可运行状态。

    要保证所有单独运行的部件,都可以安全地,通过一两个单独按钮可以控制了。。。。这才是第一步!!!在以后,还要定运动优先级,比如我在进刀的时候,其他动作完全静止,进刀到位以后,该哪个动。。。脑子一定要清楚。。呵呵呵。。。

教科书上都是那么写的,可是实际却是未必。。。

程序写完,并不是给别人看的,程序的好坏与否,是用机器运行是否正常做检验的。机器在出厂前,要所有功能都测试完毕才可以出厂的。。所以以后根本没有必要修改。也不必写的很清楚要其他同事看。。。大项目是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一小部分,接口标准,比如,你只负责变频器运行部分,只给你接口标准,m0正转,m1反转,m2,m3,m4多段速。急停,光栅,限位,归零。这些可以实现。就行了,其他不用你管!另外一个编制运动的,他只对你的接口进行操作。完全不管你的程序内容。。。

     这就是现在plc内为什么要分程序段,一段,两段。。。

    这就是要老板们注意,你要相信你的队友,同甘苦共患难,不要以为程序到手了就可以赶程序员走。这就是中国老板的弊病,他们老是想他们拿了程序,以后拷贝就行了。。。。。。其实扯蛋,其实程序的好坏,程序需要改进哪里,编程序的程序员最有感觉,这种感觉是没有亲自编过程序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即使给你源程序你也肯定无法理解。

呵呵呵。。

以前有个老板,编一个酱装罐程序,他的思路是,罐子到一个秤上面,上面往下流,当秤快到时,自动控制流量,。。

      。我说,你考虑的太麻烦了,我说你去买一个齿轮泵,一个脉冲挤出一定量,罐子一到,挤出三个定量。。。。。他说。。。那要是三个定量不到一斤,四个定量超过一斤,怎么办?我说,你傻啊?你是按罐卖,又不是按斤卖!不到一斤,你就价钱标低点,商标注明400克。。。

  每次挤三个脉冲。。。,实现起来多简单!!!

     所以说,没有实际干过的,他思考起问题来也不合适。。

    写是挺能写,可惜想象成分太多,编编应用软件可以。。。。

写这么多,无非说明,闭门造车没有用,想的再细致都是个空。少动嘴,多动手。。

不能用个称重装置?重量到一斤就被皮带传走。。。

感觉不一定非要脉冲,计量重量不准确,造成误差。。。

内容的回复:

网友T:
理论和实际终究是有差距的。

网友U:
看得出。。。这是专业的、、。。。。。

网友V:
写的很好,很受启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