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标定方法(大全)

楼主(2012-01-13):
一、   上海耀华

1XK3190-A12  XK3190-A10

开机初始过程中 按(#)进入标定状态  (去皮)选择  #)确认

1.d  xx  选择分度值

2. p  xx)小数点

3.  full ) 最大称量

4. noload ) 空秤确认

5.ad load) 放砝码  000000)输入砝码值(置零)增加1,去皮右移光标

             #)确认

6.end

2.xk3190-A1+

将大屏幕接口 指针少的一端朝上,右手两端短接,屏幕出现提示,

按 输入 直到出现 noload 空秤确认,adload  加砝码 输砝码值,确认。

3XK3190-A7

1. 正常称重状态,仪表后端打开标定开关,显示 (n xxxx

清除 进入下一步  切换  选择   去皮  确认

2.e xx ) 设分度值

3. d 0.0) 设小数点

4. 按 去皮,直到显示 (CAL)空秤确认

5. 000.000)加码,(累计)右循环,(切换)加去皮 确认。

6. 关开关。

4XK3190-C2

 将大屏幕接口短接(14 15脚) (输入) 确认

  1. 称重状态下,按 功能 显示 PASS
  2. 输密码 920728 按 输入

3. (DC   ) 小数点位数

4. ) 分度值

5.F    )最大称量

6. r    )保存原有零位

7.  NO LAOD) 零位确认

8. AD LOAD)加码,(00000)输码值, 按 输入

5)耀华YH-T3校正资料
开机归零后同时按一次“清除”和“F”键进入参数设置
“保持“键为确认键,“回零”键是输入键,“扣皮”键是移位键
菜单一为分度值设置
菜单二为小数点设置
菜单三为满量程设置:注,每次校正都必须重新输入满量程,输入后按“保持”键屏幕显示零点校正,按“保持”键,此时屏幕显示空载内码,稳定后会自动跳到“LOAD”上此时放上要校正的砝码,按“回零”及“扣皮”输入砝码重量后按“保持”键确认,校正OK

6XK3190-A9

1. 15芯插头 1415脚短接

2.按 功能 显示 E XX 选择分度值,按 输入

3.按 输入 直到显示 noload ,零位确认

4. aload  输入砝码值,加砝码  按 输入

5. H XXX  C XXX” “CH XXX” 记录数值,以后备用

6. 按 称重 退出标定

二、   上海友声

1        XK3100-B2+

  1. 打开仪表盖,将短路环短接  ↑ 修改值,按 确认 输入
  2. 按 标定+确认 开机,屏幕出现 PASS 输密码 010201 按 确认
  3. d=xx) 选择分度值
  4. dot x )小数位数 确认
  5. Zeroxx)选择零位跟踪范围
  6. FULL)满量程设置
  7. LOAD) 进行称量标定,放好砝码,按↑和 确认 输入重量值 再按 确认 结束标定。
  8. 拔下短路环。

2        XK3100-A2

  1. 15 RS232插头,815脚短接
  2. 按 功能 ,显示(CP 0,输入密码 5, 按 输入;
  3. E XXX)设分度值  输入,
  4. NO LOAD)空秤 输入
  5. AD LOAD(XXXXX) 输入砝码值,加砝码,输入
  6. (—)(P0 XXX) 按 称重 推出。

友声电子计价磅标定:

先短路,开机归零—总计—0—累积—累清—总计—7—放砝码—-总计—输入砝码重量—-累清—总计—-9.

上海友声计价秤标定: 短路—置零-放满量程砝码—找钱—6—找钱—-9.

短路—15kg—找3—找钱—6—找钱—
-9.

短路—30kg—找4—找钱—6—找钱—-9.

 短路—放满量程砝码—总计—6—总计—-9.

上海友声计数秤标定: 开机归零状态下,按“累清”3秒直到重量窗出现“CAL”在秤台上放满量程砝码,稳定后按累计,标定完毕.

上海友声计数秤精度选择: 开机自检过程中按 “取样+3”立即停止自检进入精度选择,可选精度自动轮流显示,按“累计”键确认.提示选择跟零范围,按“累计”键确认,重新开始自检.

上海友声电子天平出现 0~err时二点标定: 在天平开机自检时按住标定键和设定键,当显示出跳动的零时放开按键,显示当前满量程,再按“确认”键,.显示内码值,再按“确认”,显示“0-CAL”天平抓零, 稳定后天平加载1/2砝码,稳定后再加载满量程砝码.

上海友声计数秤原始标定: 开机自检过程中按“取样+8”自检完后进入标定程序,单重窗显示“mg,重量窗出现最大秤量,按“去皮”键选择最大秤量,然后再按“累计”键确认,再按一次“累计”键,进入重量标定,单重窗显示“HAFL,放上半量程砝码,然后按“累计”键, 单重窗显示“FULL”放上总秤量砝码,等稳定后按“累计”键确认.

上海友声计重秤 : 按 标定  显示 CAL  按设定  按↑ 和 确认 输入加载的砝码值

上海友声计重秤电子磅(1): 先短路,开机后显示分度值进入标定功能.

放最大称量砝码,按“找钱” “总计”,按“6”,将砝码(1/3MAX)放上,按“找钱”“总计”,如显示正确重量就跳过,否则按“4”(12kg 26kg 315kg 430kg)按“找钱”“总计”,按“9” 关机,短路复位。

上海友声计重秤电子磅(2): 按住(标定键+确认键)+开机,自检完后就进入标定程序,输入密码010201,即可标定.

上海友声计数秤电子磅: 开机自检过程中按“取样+8(1)进入重量单位选择,按去皮键选择,按累计键确认,(2)设定小数点位数,(3)输入满量程,显示 FULL (4)分度值选择. (5)设定零点跟踪范围.(6) 确定零位.(7)放砝码任意点标定,按累计确认,按去皮键修改砝码值.

友声计重秤精度设定:同时按标定+确认键即可选择精度,按箭头选择,按确认键确认。

友声计重秤标定:长按标定键,出现CAL,再按标定键,放上砝码。

三、   梅特勒托利多

1        kingbird plus  3130

  打开仪表盖,S1-1 ON状态下可以标定

  1. 称重状态下,按F1键进入 F1  按 确认 显示F1.2  用模式选择,确认
  2. F1.3  MAX  最大称量  按确认
  3. F1.4  e   确认
  4. F1.5  CAL X   X=0 跳过 进入F1.6  X=1 进入标定
  5. E SCL   秤台为零,确认  15 CAL 倒计时
  6. ADD LD  加码,60%MAX 确认 000000  去皮 和 模式 输入砝码值,确认
  7.  15CAL  倒计时 完成 按确认 到F2 按清零键,跳到 SAVE,确认保存。

2        HAWK(防水型)

 跨接主板上CAL

  1. 开机,按printer(开关打印) 和 zero(清零)  显示 F1  按 皮重 光标移位 按 功能 选择
  2. 按 开关/打印  进入“F1.2” 按 功能 选择 1 进入标定状态
  3. CAP  最大称量 incr  分度值 escal  空秤确认
  4. ADD LD 加砝码,000000 通过 皮重 和功能 键输入砝码值,确认
  5. 倒计时,CAL D 标定完成。按开关/打印 退回正常显示状态。

33123 PANTHER

1. S1-1设定为on 开机,同时按 ENTER + ZERO 显示 F1

2. 屏幕显示 CAL X 选择 1 确认

3. E SAL 零位确认

4. ADD LD”“ 000000  ”加砝码,确认,完成。

4XK3124   IND226

1. 按住 打印键 仪表显示“nRSFEr” 输 清零 去皮 清零 去皮 按 打印 显示“SETUP.
2.
显示 F1.2.3 ,选择最大称量,

3.F1.2.6 选择分度值  F1.3 校秤 F1.3.2 on 可以校两个加载点,off 一个

4. CAL 0,,按确认,FULL LD 加载砝码,确认,输入砝码值确认。

5. 功能 移动光标, 去皮数字加一, 清零 进入下一个参数

5MINICAT

1.打开外壳,J5短路后再开路,屏幕显示 S1 0  进入设定状态

2. S P 100 最大称量,可按 去皮 选择,开关确认

3. G 0.02  分度值

4. L -,空秤确认,

5. C P 100 按去皮选择不同的重量, 按清零 确认。

6. H 加砝码,确认,E  0   去皮键选 1 ,保存 退出。

6kingbird XK3130

1.接通电源,进入称重状态,同时按清零和确认键,显示F1,按确认,显示 F1.2 选定单位

F1.3 最大称量,去皮和模式可输入数字,确认,F1.4 分度值  确认

2.显示 CAL 0 按模式 显示 CAL 1,按确认 显示 E SCL,秤台清零,确认

  1. 仪表显示 15 CAL倒计时, 显示 ADD Ld 加砝码,确认,显示 000000,去皮和模式输入所加重量值,按确认 倒计时,完成。
  2. 显示 F1.6 按确认 直到 F2, 按清除 显示 CAL OFF, 按确认 恢复正常称重。

四、   计价秤

1        超人

超人电子磅标定说明(新款):先短路,去皮—-3-去皮—-放砝码(59kg)—去皮—输入砝码重量(50.00)—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电子磅标定说明(新款):658—去皮—-3-去皮—-放砝码(59kg)—去皮—输入砝码重量(50.00)—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计价秤/健牌秤标定(1): 16699—去皮—16699—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2): 储存—8.918—储存—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总秤量—储存.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3): 16699—去皮—32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4):  166.99—去皮—放半量程砝码—置零—去皮.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5):红字24键 (电池盒两根线短路)975—去皮—16699-去皮

2   大阳、枝花、永杰(大红鹰)

大阳计价秤(大阳雕)标定说明1: 先短路—2233—去皮—22333—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大阳计价秤标定说明 2: 先短路—储存—-22333-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大阳计价秤、枝花牌计价秤标定: 8518—去皮—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枝花牌6kg计价秤 密码 3518
大红鹰计价秤: 短路—8518-去皮-1-去皮 中间栏显示□—放砝码—去皮—输码值—去皮

大红鹰: 去皮—3658—去皮—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值—去皮—输最大称量—去皮

3   桦利泰 永州、华德、天星、仙华、精衡、威灵白云山等、双杰

桦利泰计价秤: 828.12-去皮-1 可改变最大称量 分度值-加半量砝码-置零-去皮

桦利泰计价秤:绿字24键:短路-开机-将短路拔下-去皮 中间窗口显示最大称量,按 1可改变,–加半量砝码-置零-去皮

惠佳宝计价秤(双鹰) 泰德

短路—开机闪8时按16880—显示000000—放砝码—输入砝码值—累计

太行 ACS-15J

校正—9000-功能—CAL—输入15—加码—功能

永州计价秤标定说明(1): 储存—3.278—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永州计价秤标定说明(2):  8818—去皮—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
永州计价秤标定说明(3):  储存—0.567—储存—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华德计价秤标定: 先短路,储存—97.528—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输入总秤量—储存.
ACS-12上海华德电子称:同时按“置零”“去皮”键,显示“CAL”按“去皮”显示“LOAD”放上砝码按“去皮”直到重启,取去砝码即可。

天星24键计价秤标定(1): 先短路,储存—2.812—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天星 24 键计价秤标定(2): 2.812—去皮—放半量程砝码—置零—去皮
.
天星电子计数秤标定:单重+开机——19561——扣重——放砝码——按小数点——放砝码——按小数点——放砝码——按小数点——稳定后拿下砝码——单重设定。

仙华牌计价秤标定: 储存—9755—去皮—28213—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精衡计价秤标定: 658—去皮—3—去皮—放砝码(5kg)—去皮—输入砝码重量(5.000)—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威灵计价电子秤标定说明: 按*—9.845—*—–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输入重秤量—*.
威灵计重电子磅标定:同时按置零键+清除键—输入密码12345—出现LOAD——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输入重秤量—累计。

白云山、中庆达、中字电子秤标定: 先短路—单价输入—53.212—单价输入—-放砝码—单价输入—输入砝码重量—-单价输入—-输入重秤量—单价输入—8341—单价输入.

双杰计数秤标定
按“清除”键不放,再按“单重设定键”,重量显示窗显示:XXXXXXXXXXXX为应放砝码的重量,比如显示:“10.000”表示需要放置10kg的标准砝码),单重显示窗显示“-CAL-”进入标定状态。此时把砝码放上秤台。待稳定后计数电子衡器显示窗显示砝码重量值,稳定重量符号“kg”的指示灯亮,单重显示窗显示“0”,标定即告结束。也可在单重显示窗显示“-CAL-”时,可利用数字键自行输入砝码值,再放足砝码进入标定(输入砝码值应在1/3量程到满量程之间),进入标定状态后,按“去皮”键即可跳出标定状态,如标定时候重量显示窗显示“CF”,表示零点不稳定,可按“去皮”键使重量显示回零后再进行标定。

金菊计重秤标定:先短路,按开机—然后迅速放开——放开后立即长按开机键——直到显示内码后,按三下开机键就会显示标定的砝码值,按要求加上砝码重量。

中山金利金菊:按两下ON,第二下长按直到出现TEST,再按三次ON,出现砝码值,加码,出现砝码值,再加砝码,结束。
金菊新款计价秤标定:开机后也上按住“单价”3,出现5EL后输入9328再按一下置零键,显示出零点后在按下置零键放上一半量程的砝码,输入砝码的重量,按置零键确认。
金菊电子厨房秤、众城电子珠宝秤、荷花牌厨秤标定:关机状态下,长按TARE直至出现一组内码——松开后按TARE——放上总秤量的一半砝码——按TARE——放上最大秤量的砝码——按TARE——长按TARE储存。

众和电子厨秤标定:关机状态下,长按开机键,显示内码后,按开机键放上总秤量的一半砝码,按开机键,放上总秤量的砝码,按开机键,长按开机键储存。

精衡珠宝秤、众城电子珠宝秤标定:关机状态下,长按TARE键约三秒钟,显示内码后按TARE键,显示0.0g后放上总秤量的一半砝码,按TARE放上总秤量的砝码,按TARE——长按TARE储存。

精衡珠宝秤标定:在开机状态下,长按MODE键,显示一组内码,再按MODE键,放上显示砝码的重量。

长青珠宝秤的标定:开机状态下,长按U键,出现CAL,即可标定。

冠衡珠宝秤的标定:快速按死下开机键,第四下按下去不要松开,直到显示内码,再按一下开机键,放上总秤量的砝码,按开机键,长按开机键储存。

新和基KV0378电子厨秤:按住ON/OFF三秒,LCD显示内码值,再按ON/OFF,出现该秤标定重量,放上该重量砝码,按/OFF,出现CAL后显示PASS
新和基KV2001电子厨秤:ZERO+ON/MODE然后放在ON/MODE,会出现内码,再按一下ZERO,出现该秤标定重量,放上此重量砝码,按ZERO,出现CAL后显示PASS

奥特 ATK628系列

UNIT 直到出现 CAL,按以下,出现砝码值,加码

福日掌上型 FEJ电子秤

Mode 下方的 set 保持2秒,显示CAL SET,加砝码,显示 pass

五、   上海天合

1        TDI100/200 仪表

打开仪表,将SPAN 短路环插到ON 开机,

  1. 按 设定 显示 SET— 按 选择 选择 SET F1
  2. 按 置零,显示 AX 分度值设定,通过去皮 或累计 设定
  3. 按 置零  显示 b小数点设定
  4. 按 置零, 显示 C XXXX, 按 去皮 键不放,直到蜂鸣器响,放开,初始化内部参数
  5. 重新开机,按14部设定好后,按置零,显示 C XXXX, 去皮或累计 设定最大称量。
  6. 按 置零,显示 dx 通过去皮 累计选择
  7. 按 置零, 显示LOAD— 按 置零 “CAL—”几秒后显示LOADF
  8. 按 置零,显示Fxxxx 去皮 设定数字,选择 择位,放上设定砝码
  9. 按 置零,显示 CAL, 如显示 CAL L,传感器输出小,CAL H, 传感器输出大,通过步骤6,调节 dx
  10. 回到称量状态,短路环插回OFF

如果是上海大和生产 TDI100/200, 打开仪表,拨开关

2        TH168-W

  1. 开机闪8,先按住 选择 不放,再按 置零,进入SET
  2. 2.        按 选择 两次,显示 SETF1
  3. 3.        按 置零, 显示 A   1, 设分度值(1g 2g 5g
  4. 4.        按 置零,显示 b  3,设定小数点位数
  5. 5.        按 置零,显示 CXXXX    最大称量
  6. 6.        按 置零,显示 d  x  传感器灵敏度选择,一般选 1
  7. 7.        按 置零,显示LOAD, 按 置零,显示 CAL 0按 置零,显示LOAD F
  8. 8.        按 置零,显示 FXXXX, 选择移位,去皮 增加数字,累加 减小,加码,按 置零,自动返回称量状态。

3)天合计价秤 ACS-6

“小数点+清除”同时按“置零”,是否出现闪烁的砝码值,加码

六、大和ACAd型电子计价秤称量调试
        (大和红字)
1.        打开机壳,将短路环插到右边两脚。
2.
开机后,稳定时同时按住【7】【9】【清除三键,显示变化后,输入【4】【8】【0】【0】【0】
3.
按不同规格的秤输入不同数据:

30kg
输入   3000
15kg
输入
6kg
输入
3kg
输入
输入后,按累计键,加放满量砝码,按累计键,看金额窗口数字跳到【48000±3】时,按清除键,此时重量窗显示满量值,短路环插回原位

七、旭日(红字)AE(绿字)A
XK3103/.ACS./BD(3kg/6kg/15kg/30kg)调试
1.
把短路环连在“ON”位置,开机进入调试状态。
2.
按键“8 9 9 9 9 9 9”再按置零键。
3.
设定小数点,分度值等。
4.
键入【9】  【5】  【x】  【x】   【x】   【x】

                    (
分度值)(量程)小数点位置)(秤型)
如:3kg秤 输入  9  5  0  1  1  1
    6kg
秤 输入
  9  5  0  1  1  2
        15kg
秤输入
  9  5  0  1  1  5
        30kg
秤输入  9  5  0  1  1  4输完后,按置零

5.
设定限定值:

     3kg
秤 输入  3  0  0  3
     6kg
秤输入
   6  0  0  6
        15kg
秤输入
  1  5  0  1  5
        30kg
秤输入  3  0  0  3  0输完后,按累计

6.
调整秤量:

1.
确认重量窗口为零,不是按清除键。
2.
在秤上放满量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再按去皮键。
3.
逐步卸载,看显示是否正确,若不对重复“6”步骤,调试完成,把短路环连到“OFF”位置。

短路开机,9502028999999置零或6006累计,放砝码,输入砝码值,去皮

九、霸王计价秤

霸王计价秤标定(1): 储存—9.845—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霸王计价秤标定(2): 先短路,储存—0.567—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霸王计价秤标定(三分厂): 储存—6.911—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十、中山衡新

衡新计价秤标定:按住计价单位+ON——计价单位——1956——1——去皮置零——放上砝码——按小数点——拿下砝码——3——去皮置零——放砝码——放砝码——放砝码——标定完后,拿下砝码——计价单位。

衡新计重秤标定(1):按开机键并即时松开——放开后立即长按开机键—直到显示内码后,按三下开机键就会进入机器标定状态,显示标定的砝码值,放上砝码按MODE进入下一步。

精衡计重秤、衡新计重秤标定(2):按开机键并即时松开,在机器未归零之前,按MODE(功能)键三次,进入机器标定状态,约等三秒钟,若显示不归零,请按开机键归零,即可标定。
衡新计数秤标定:按住单重设定+开机——1956——1——扣重清零——放上砝码——按小数点——拿下砝码——3——扣重清零——放砝码——放砝码——放砝码——标定完后,拿下砝码——单重设定。

衡新电子秤精度设置:按开机键开机,在机器未归零前按MODE键一次进入参数设定状态,按ON键选择到d*,按MODE键选择不同的设置,按OFF键完成。

衡新计数秤精度设置:按住单重设定+开机——按小数点——d-H即为高精度——单重设定。

十一、联贸电子

1        UWA-15kg

  1. 按 扣重+开机,出现CAL
  2. 按 扣重,出现 d12000—按 扣重,出现C15—按 扣重,出现数字—按 零点校正,屏幕回零,放砝码(10kg),按扣重,出现 51015 依次闪烁,出现10时,按扣重,完成。

2.UWA-H

按 零点校正+开机,直到屏幕出现 F0-按 零点校正,直到屏幕出现FC(12)—按 累计(2次),出现 164FF (可能出现数值不一样)—按 单位选择,出现内码—必须放最大称量砝码,按累计,出现FC—按设定清除,完成

3UD6188 仪表

按 累加+开机,出现EP4,倒计时,出现0000.00—按 记忆消除 移位,“记忆”输值—加码,按累加 确认,倒计时,完成。

4BSWE  BWSI仪表

归零+开机,自检后屏幕归0—按 ※,出现 CAL.5P—按→,出现”CAL.00”–按 ※,出现该秤最大称量,–按→,出现”000.00“—按→移位,按↑输入数字,加砝码 按※确认,完成。

3   TCS-150 电子台秤

按 扣重+开机 出现CAL—按扣重 显示d30000—按扣重,显示C150—按扣重,出现数字,按归零,归零,加码,按扣重,依次显示 1/3,2/3,MAX,当显示的值与砝码值一样时,按扣重,完成,屏幕显示称量。

4)老式UAC校正方法(联贸)

1.开机归零按住”记忆清除”不放当字幕显示SETUP为止.
2.
按”清除”显示”1

3.
按”.”显示”CAL-
4.
按”清除”显示”1
5.
按”记忆清除”显示CAL-1,再按记忆清除
6.
再按”记忆清除”显示”0
7.
放上全称量砝码
8.
待稳定后,连续按两次”记忆清除”
9.
秤子倒数归零,拿下砝码,校正结束。
5)联贸UCA计数称

按住4开机,出现CAL,再按4,总重栏显示增益值,再按零点/校正,总重栏归零,输入要校正砝码重量,放码,稳定后,先按单重设定不放,再按数量设定,然后先放单重设定,再放数量设定。OK

6)联贸UNA电子秤,厦门联贸:
按住“扣重”开机显示“CAL”按“扣重”显示“cL3000CAP.30kg按“扣重”显示“C30”按“扣重”显示内码值按“零点校正”显示“0”放上砝码按“扣重”显示102030在相应的砝码值上按“扣重”即可。
7)联贸电子秤校正方法
1        按“U”键不放开机,会显示“CAL”;
        按“T”键会显示一组数字(初期值)约3000左右,如果偏差太大,可打开秤壳左边的橡皮塞,调整可调旋纽将显示值调到3000左右(顺时针方向为减少,逆时方向针为增加)。
        按住“→0←”使其归零。
        放上校正砝码,按2/3量程或满量程秤量放砝码。
        待显示COUNT值稳定后按“%/※”键,此时会依次显示校正砝码重量值,当出现与所放砝码重量相等的值时按“%/※”键,即完成校正。移去砝码,即可正常使用。

按“U”开机,再按“U”,即可进入参数设定,再按F可选择下一参数。其参数含义如下:
g
—— 单位
Ao z
—— 零点追踪
A off 0
—— 自动关机时间
bl 2
—— 背光
ln 0
—— 线形校正
Pr 0
—— 打印
Br 2400
—— 波特率
再按“F”键显示“CAL D”,按“T”即可完成设定。

8)UTE联贸

任一键+开关键---CAL----.键---4键---加相应砝码(如20kg)---输入20000---单重设定键+数量键---同时放-----完成
9)联贸UNA电子秤,厦门联贸:
按住“扣重”开机显示“CAL”按“扣重”显示“cL3000CAP.30kg按“扣重”显示“C30”按“扣重”显示内码值按“零点校正”显示“0”放上砝码按“扣重”显示102030在相应的砝码值上按“扣重”即可。
9UWE联贸
打开外壳,把ON打上“12”按WEIGHT/SET开机出现CAL2,再按WEIGHT/SET出现2000010000,放码,选择重量按SET完毕,再把ON打下。

10)联贸(030102UWA

面板:{设定清除为1,总量显示为2,累计为3,单位选择为4,零点校正为5,扣重为6
按‘1“开机,出现内值,按“4‘回0,放码”200500600。“按”6OK

11)联贸UCC030  UCA003

1开机,按4出现内值,按重量数相应设定后放码,按单重设定和数量设定,同时放开,OK

12)联贸OAC3,或 优越

按单重设定开机,出现CAL2,再按单重设定,出现YES,放码,自校出现DONEOK

13)联贸UCA006003030

按设定清除开机,再按4,出现内值,按重量数字设定后放码,同时按单重设定和数量设定,同时放开,OK

按任意键不放开机,按4键,放入砝码,输入砝码值,如5kg输入5,按住“单重设定”不放再按住“数量设定”同时松开即可。

一十二、顶尖、衡之宝

1)衡之宝(顶尖)BH-600BH-300

1.简易外部校正:开机后按回车键,出现校正重量,加码,自校,OK
.改变校正砝码值:同时按MODE和┘,出现CAL后松开,出现00000 0,第一位可调到1000g,按┘称动光标到第二个0,按加减键(倒数第二)可调出100-900g,第三位为10-90g,第四位为1-9g,第五位为0.1-0.9g,如要调为200g则调成02000 0移动光标到小0再按┘出现——后再出现所选校准量,放码自校。

3.
MODE和 (第四个去皮键)可恢复出厂线性值,再按12法校正。

4. 调线性量:将主板跳线开关设为ADJ,开机,同时按MODE和∧/BL,出现版本号(98015),再同时按MODEUNITS,出现零点线性值,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P/3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2P/3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P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4P/3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取码按扣重键 ,自动重启,再按12法校正后将跳线改为LOCK

2)衡之宝LAC-1260(三枪)

按“取样”开机,再输入11,再按取样,PASS后输入标准值,放码,再按取样2下,PASS后,按取样,取下码,关机,开机OK

3)衡之宝CTC-1500D\6000D

打开右侧下边橡胶栓,把 “1”推到ON,开机后闪动CAL00,按“上下限”校正零点,过后出现PASS,再跳出XXXX(等校正砝码值),把相应砝码放上,按上下限,闪动后END,关机把“1”打下,OK1旁边的旋钮为调整线性,按住累计开机,显示值为线性值,一般为3500-5000

4):顶尖ACHRLCH

同时按“。”和UW/PST,出现———–,CAL,放码,自校完毕,OK

5)衡之宝/英展ALC-3  ALC6 ALH系列

1.简易校正:开机清零,同时按“·”和预设清除键,等重量栏出现———放手,显示校正值(可按数字键盘改变校正值),放码,自校完毕。
.内部校正:将主板上跳线设到ADJ,(将插件IC的四五脚短接开机清除原有设定值),开机,按1+7+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重量窗和单重窗出现00000,总数窗出现00001,按数字键盘输入设定值(以600/0.05g为例):重量窗输入测量上限值+9d(60045),单重窗输入(测量上限/2)以上值(50000),总数窗输入分辨力、小数位数、功能代码(52905为分辨力,2为小数位数,即0.059为能有计数功能,该位可输入01289),最后的01不变,设好后按数量预设,自动重启,按1+5+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再按点(·),出现单重窗预设重量(500),放码,按点(·),自动重启,将跳线改回LOCKOK            接线顺序:红(+V)、蓝+黑(-V)、绿(+S)、白(-S

6)新款衡之宝   FWE

开机归零——按清除键不放——再按扣重,出现UER30同时放手再按“123456” 出现“POD?”再按累计/确认6次,出现CAL1放码,再按确认,出现PASS,关机。

7)旧款衡之宝

开机归零——按清除键不放——再按上下限/〈 〈同时放手,再按累计/确认6次,出现CAL1放码,再按确认,出现PASS,关机。

8)顶尖ES天平

按住ON/TARE,直到显示CAL,等几秒,显示CAL A加码,按一次ON/TARE天平显示CAL,等几秒,显示CAL S,取码,再,按一次ON/TARE,天平显示零,OK

9AWEK-1200K

该机有3个按键:MODE1
SAMPLE%
RE-ZERO
1+30CALO再按3CAL-F。此时加码,再按3END,取码,再按1,归零,OK

10)顶尖ES-6KCH

1.按扣重,开机
2.
输入密码888888(68)
3.
按多次扣重,直到出现
CAL
4.
再按扣重,出现0.0000(闪动
)
5.
再按扣重,出现3.0000,加码

6.
再按扣重,出现6.0000,加码
7.
再按扣重,然后按设定清除,OK

11).   顶尖电子衡器A4T-3kg调电位器,按“置零”即可。
12).Fure(顶尖)电子秤ACSO15G/C
按归零键开机,型号:ACS003G/CACS7K5G/C设定最大秤量,分度值和校准砝码值,按住“单重”开机按“分度值”选择所用的分度值,用数字键输入校正砝码值。按住“清除设定”开机,第三排数显示空载内码值,按“归零”显示“00SAVE”再显示空载的内码值,放上已设定好的砝码值,稳定后按归零键,视屏显示“00SAVE”显示原来的内码值,即可关机。
13).顶尖AHC-3(新产品)
开机自检时→按扣重键→屏幕显示40→按扣重键→关机→开机自检→按扣重键→屏幕显示49→按扣重键→显示F1CAL→按扣重键→显示A 1 →放上1kg→扣重→A 3→放3kg→扣重→OK
14).衡之宝 ACS
①、上下限键与清除键同时按下,把CAL调整为“ON”,然后退回称重状态。
②、然后上下限、扣重和清除同时按下,显示“UEr 6.0 ”,输入密码“123456
③、按确认键,只直到显示“CAL 3000”时,放上3kg砝码,按确认,等待几秒即可。

15)衡之宝

.键+欲设清除键----CAL----闪烁需加砝码-----加相应砝码----到9-0自校---完成

B    FHT计数表头校正方法
一、开机归零;
二、同时按“扣重”+“清除”出现,UER6.0
三、输入密码123456进入设定界面;
四、按归零键进入校正状态,显示“CAL.?”单重栏显示砝码值;
五、按“确认/累计”键、单重栏闪动;
六、利用数字键须校正砝码码值,放上所示砝码;
七、按“累计/确认”键、自动校正,待出现“PASS”校正OK
八、按“累计/确认”键两下后、按清除键两下、返回计重状态。
C    FWE(LED显示)计重秤的校正方法
1、关机;
、按“上/下限”+“去皮”开机显示版本号;
、等待出现XFIL按上/下限4次,出现砝码值;
、再按“上/下限”出现线性值;
、再次按“上/下限”确认线性;
、放上相应砝码值(第三步显示值);
、待稳定出现ON×后再按“上/下限”三次倒数归零后OK

FEW计重表头(液晶显示)的校正方法(富日计重系列,机改电系列)
1、关机

2、按“上/下限/模式”+“去皮”开机显示版本号2300005
、按“上/下限/模式”出现ZE 6

4、再按“上/下限”出现C 10.000;为全量设定,去皮 归零 设定全秤量,单位 移位设定小数位数
、按“上/下限”显示d 0.005按“上/下限/模式”显示 E 100.00,校正砝码值,按“上/下限/模式”

显示 C 17330,表示零点线性值,不能设定。稳定后,按“上/下限/模式”,显示 L 17330,加砝码(刚才设定的砝码值),稳定后,秤自动校正,显示 Lb OFF,按“上/下限/模式” 显示 OZ OFF,按“上/下限/模式”,校准完成,电子秤自检归零。

D     ACS中型计数秤校准方法
1.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同时按住’扣重’ + “清除”两键;
2.
显示第一栏出现’UER-X.X,第二栏光标闪动
;
3.
用数据键输入密码’123456

4.
此时第一栏出现”POD ?,并闪动,第二栏出现’7500,第三栏出现’d= 1,此时按一下 ’确认’ 键,第二栏闪动.
5.
按一下 ‘确认’ 键,第三栏闪动.按一下 ’确认’ 键,第一栏出现’AUTO’闪动,第二栏出现 ‘ZERO, 第三栏出现 ‘ADJUST

6.
按一下’确认’ 键,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值可能会变动,请等待约5秒钟,直到第一栏出现 ‘CAL ?”并闪动.第二栏出现校正法码值 “5000”或”4000,并闪动. 第三栏出现零点内码值(会变动). 按一下’确认’ 键,第二栏的数值会闪动.
7.
此时可以用数字键改变第二栏校正法码值(也可不改动),如 ‘3000 ,放上相应重量的法码,按一下 ’确认’ 键, 等待第三栏出现 “PASS.校正完毕

8.
按一下 ”确认” 键后,进入其它内部参数的设定,请不要更改,按二次 “取消”键 退出校正程序. OK

16 MAC 衡之宝

1.正常使用状态下,按 扣重+清除 两键,第一栏显示UER-X.X,第二栏闪,输密码“123456”,第一栏显示POD?,第二栏显示“7500,第三栏出现d=1,按确认,第二栏闪动,按确认,第三栏闪,按确认,第一栏出现 AUTO,第二栏显示 ZERO,第三栏显示 ADJUST,

2.按确认,等一会,第一栏出现 CAL?,第二栏出现砝码值,第三栏出现零点内码值,按确认,第二栏数字闪。可输入数字改变第二栏砝码值,加砝码,按确认,第三栏出现PASS,完毕

3.按确认,进入其它参数设置,按两次取消,退出校正程序。
一十二、 上海英展

(1)英展ALC-3  ALC6 ALH系列

1.简易校正:开机清零,同时按“·”和预设清除键,等重量栏出现———放手,显示校正值(可按数字键盘改变校正值),放码,自校完毕。
.内部校正:将主板上跳线设到ADJ,(将插件IC的四五脚短接开机清除原有设定值),开机,按1+7+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重量窗和单重窗出现00000,总数窗出现00001,按数字键盘输入设定值(以600/0.05g为例):重量窗输入测量上限值+9d(60045),单重窗输入(测量上限/2)以上值(50000),总数窗输入分辨力、小数位数、功能代码(52905为分辨力,2为小数位数,即0.059为能有计数功能,该位可输入01289),最后的01不变,设好后按数量预设,自动重启,按1+5+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再按点(·),出现单重窗预设重量(500),放码,按点(·),自动重启,将跳线改回LOCKOK。接线顺序:红(+V)、蓝+黑(-V)、绿(+S)、白(-S

(2)  英展GLH

开机归零后按“。“键不放,再按单重设定或UW/PST,等重量栏出现虚线,放手,按显示数放码,稳定后自动倒数,于归零前取下码,OK。(当显示称量值时,可利用数字键自行输入码值,作外部校正)

(3)   英展1.5kg        按“.”和“ 预置清除”自动校正。

(4)   上海英展ALC系列:       按住“.”键,再按“预置清除”自动进入零位校准后显示砝码值,再放上相应砝码值OK
(5)   英展如BH-300 600

它分外校与内校。他的校正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按确认键3秒就进入CAL状态。它显示砝码值。放上相应的砝码。等稳定后自行校正。听到报警取下砝码待恢复零就校正完毕。

内校需要进入程序。ALHALC系列同时按小数点与单重清除同样进入CAL状态。这两种系列可以改变砝码值。需要20Kg的就直接在键面上输入20.000然后放上20.000砝码。等稳定后自行校正。听到报警取下砝码待恢复零就校正完毕。

6)英展 MTV  150kg/ d=10g

标定前,先将PC板上(在显示器内)SWAIMINI JUMPER插至ADJ位置,
开机显示倒计数时,按住置零键不放,待倒计数完成后屏幕显示02001,送开置零键,先后显示FO (标定模式
)
屏幕显示:   FO            确认

           ZERO
确认
-0  KG(利用键与确认键输入砝码值.

以最大秤量75kg为例: 075000    确认

: 1. 【=上数键(既在01、……9间变换)
   2.
每位数输入完毕后,均需按确认键确认
,.
   3. 【
清除=放弃,回复到FO模式
.
闪动,放上75kg砝码, 确认

蜂鸣器一声响,稳定后,标定完成.
进入计重模式,显示“075.000kg

然后将PC板上的SWAIMINI JUMPER插回原来的位置.

7)上海英展 AWH-15   Max:15kg  e=10g  d=1g
在回零状态下同时按“00”和“记忆清除”会显示一个跳动的砝码的重量,放上相应砝码,几秒后,数字停止跳动校正完毕.

8)英展记数秤ALH-30Kg厂家调整方法

英展记数秤ALH-30Kg厂家调整方法:首先打开机壳,3脚跳线制拔出,插的右边2个脚,再装好秤壳,同时按住。和8以及预设清除3个键开机。再按数量预设,在第一栏输入30009再第二栏输20000,在第三栏根据你的分度值如果是1g 就输入1391,这里表示第一位是分度,第2位是位数,输完按数量预设,自检归零。

再同时按住。和5以及预设清除3个键开机。这时再按数量预设,再按。键出现20kg码值,放码,按。键,通过显示20000,关机,打开壳,3脚跳线制拔出,插回原来2个脚。再装回开机,OK

9)英展30kg/2g的电子秤
最大秤量为30Kg ,显示分度值为2g,  检定分度值为10g(一般)
校准方法:
1.
恢复出厂原点。(按住‘清除“键不放,再按“单重预设”键,待电子秤倒数即可放手。)
2.
校准重量。
单点校准(按住“.”键不放,再按“单重预设”键,即可进入校准程序,放上相应的砝码即可。)
多点校准(输入机器内码,即可进入校准程序,放上相应的砝码即可,这个内码每种电子称都不同,要向供应商索取)

10)英展 HB-8210A

打开ADJ开关,开机为零,按CAL, 在输入1 2 3,按 enter,显示 DP2,按二次“DNS,显示1000.00,再按一次 DNS, 显示 CAL, zero 键,按enter键,显示 CAL SPNLXXXX,输入砝码值,加砝码,按enter键,显示 END SPN.

十三、上海寺冈

1)寺冈DI160校秤
3.7.
重量标定 ( 满量调节)
在标定前秤盘与DI-160连接, 确保以下
:
         A:
按满量设小数点的位置 ——— SPEC 05  1-0

         B:
传感器的灵敏度 ————————————————- SPEC 04   3-0
         C:
所需数据的最小显示 ————— 1 2 5
以下是调节步骤
.
0.
满量开关打开
. (SW6.)
1.
【 ? 】 【 T 】 【 T 】的同时按置零
.  . 1
2.
é键设置最小显示数
.
é箭头键每次交替显示读数
1? 2 ?5.    . 2
3.
置零
.           : 00.000
4.
用箭头来选择满量
.
1. 在“q”闪烁位按 【 ­ 】 来设置满量。

2. 【 ? 】使q移到下一位
.          : 15.000
Ex)
如果满量15.000kg, 其设置如右图所示
.
        5.
按置零键,然后输入满量其标定与步骤#4 一样
.        : 15.000
Ex).
如满量
15.000 kg.
注意: 当小满量于30%, 显示出错
.
6.
置零
.
当结束最小显示, 标定, 显示将变为
                CAL  0
1.
置零键零点标定.            - - -
-
8.
在秤盘上放重物
.                                CAL SP
9.
置零键标定满量. 【 ? 】内码读数
.
10.
【 T 】 键退出标定模式。

11.
关闭满量开关。
12.
放满量的 1 / 3, 2 / 3,和满量检查称量显示是否正确。
2) 寺冈 DI-600 称重显示仪表
1 查看仪表标定开关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称重状态时,按 REZERO 键不放,屏幕显示“888888”,依次输入2 8 4,显示”S  ON”表明开关处于打开,如果显示:S  OFF显示器背后的 SPAN 开关打开即可。

  1. 满量程标定

在称重状态下,按 置零REZERO 键不放,依次输入 8 7 1 5,显示CAL,按 *enter) 键,显示6.000,依次输入实际重量,按 enter键,显示 CAL 00,零点标定,按enter,显示 CAL SP,满量程标定,加砝码,按enter,结束,进入称重状态。

3)寺冈SM80

开机归零——按“置零“不放,再按”3752“后同时放开——按置零不放,又按”8715“同时放开。显示CAL00——确认空称后按”打印“,片刻后显示———-出现CAL SP——放15kg码,按打印键——然后取走码,关机重启。

4DS-671

程序:1.接通电路到EN
2.
开机(
电子秤调整为水平状态)
3.
  置零  (按住
)
4.
  去皮  (2
)
5.
  开关  (显示DS-671,松开  置零
)
6.
  去皮  (一直按,直到出现
  CALSP   )
7.
加载(最大称量的砝码
)
8.
  去皮

9.
校准完成,退出校准程

一十四、上准

1 SUC

按单重设定不放3秒,出现SUP——按1,单重行出现AD5000左右,按1,数量行出现0,不是0就归0。放码;放1/2码就按“22次,放1/3就按332下,全量就按”12次。

(2) 上准SUC3A

按定数警示开机,出现SUC-30,按归零——去皮——数量设定——单重设定,出现FUN1,按数量设定,出现FUN13,按定数警示,数字跳动,PASS出现,再按定数设定,出现数字,放码,数字跳动,PASS,按定数警示,出现END。(程序变换,按数量设定,出现FUN9,按去皮,转换CAL11CAL13,按定数警示,PASS,再按单重设定,返回FUN13

(3)上准SUC-1.2K如何校正

按单重设定3秒,按“.”2,放砝码,按数字倍数两次,自检完成.(12kg放砝码6kg2次即可)
1.
按“重量选别”开机,电子秤停止自检,然后依次输入“归零、去皮、数量、单重”,电子秤显示“前面一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后面是:1

2.
按“数量”键至显示“……2”,然后按“重量选别”,再按“单重”至显示“F   9”然后,按“重量选别”显示 “cal   3″,按“去皮”改成“1”,然后按“重量选别”确认。
3.
按数量使其显示“……3”,按“重量选别”,显示砝码的重量,这时可以自己输入砝码的值,根据自己手头的砝码输入,不过不能超过1200g(因为你这里说的是1.2kg的电子秤),然后按“重量选别”,显示内码值,再按“重量选别”,几秒后内码值闪过放上相应砝码,再按“重量选别”,电子秤显示砝码重量时OK

4)上准SUC-60ASUC-12的不一样,这个最后的字母A是代表1/30000的计数秤,SUC-12,没后缀,这种是1/6000的计数秤
SUC-XA
型的,X代表电子秤的量程(例如:SUC-60A,指的是60kg的计数秤)
1.
在关机状态下,按住“定数警示”开机,电子秤不自检
2.
然后依次输入密码“归零,去皮,数量取样,单重取样”四个键,电子秤重量屏显示“F   1
3.
按“单重取样”到电子秤显示“F    13
4.
按“定数警示”,电子秤显示砝码值,可以用“去皮和归零”调整数值,然后按“定数警示”,电子秤显示内码值(2~10万)
5.
按“定数警示”,几秒后内码不见,显示一个英文单词,我不记得了,这时放上相应砝码,再按“定数警示”,几秒后电子秤显示称重状态,并显示秤盘上的砝码重量,然后按一下“定数警示”,电子秤重新自检,校正完成。
上面的方法是一段校正,就是在显示“F   9”时,按“定数警示”把里面的3改成1再按“定数警示”然后再校正。

上准SUC-12电子秤校准方法:
先开机,等自检完显示0后,按住“单重”键,三秒后单重栏显示内码值(约2000-6000),然后按一下数字键1,总数栏显示一个0,这时放上12kg砝码,,等数字稳定后连按两次数字键1,电子秤重新自检,取下砝码,校准完毕。

SUC-W系列

按住单位转换,开机,出现SUC-XX,依次按,归零,去皮,数量,取样,数量,出现FUN-13,按住单位转换,出现第一段校正码数,重复以上步骤,出现第二段和第三段码数。按住单位转换,出现一组数在闪,稳定后按住单位转换,等会出现PUE9E1。放第三段码,按住单位转换,一组数在闪,最后显示X000。即砝码值。按住单位转换,出现LAFE,拿下码,重复以上步骤,检第二段码,最后检第一段。按住单位转换,OK

十五、北京宇权

1)宇权兴业NJW天平

PCT/WT——不放手,按ON/REZFRO——出现CALO——稳定后出现CALSPN——出现LOAD——出现应校重量,放码出现DONEOK

2)宇权ACSGA系列 NEP/NBP 1706

按住单重设定(计价单位)开机,出现CAL?时放手,再按单重设定(计价单位)显示YES后,再显示LOADXXXg orXXXg,两种重量循环,按其中`一种砝码值放码,待称稳定后,显示donE,OK.

3)宇权UWEOAC-30

按住单重设定开机,出现CAL?时放手,按住单重设定开机,出现YES,等出现码值,加码,OK

4)宇权 VEC-6
6kg*1g   开机+单重设定→单重设定→出现20005000→放上2000g5000g砝码即可。

5   优越电子秤:(1705
按“单重设定”开机显示“CAL?”按单重设定显示“CALO”按单重设定到显示LOAD放相应砝码,输入砝码值即可;再显CAL2校正第二个点。
6) 宇权UWE 1705

内部开关打开,按设定,显示SET, 按 校正,显示CAL,等一会,显示 ▼,秤台清零, 按归零,显示 CAL0

等几秒,显示▼,按 设定,显示0000.00,加砝码,稳定后,用+ – → ←即 清零,去皮 打印和 毛重键,输入砝码值,按清零键,出现…… 888888 显示砝码值,按 等待工作键两次,重新显示砝码值,取下砝码, 拨开关到OFF,完成。

71706L

1.按住 单位转换 同时按开/关 显示 CAL? ,按 单位转换 显示“YESLOADXXXX xxxx”按屏幕提示的两种重量之一的砝码加到秤台,数据稳定后,闪动几次后,屏幕依次显示done 倒计时完成

2. 显示 CAL? 时按 累计,显示 0000,按归零和扣重 增减数字,累计重示移位,按累计,显示XXXX闪动的砝码值,加砝码,显示done 自检 完成。

注意:内部开关SW(S1)拨至ON位置,才可校正

十六、惠而邦

1AHCATNELCMTC 系列电子秤:
惠而邦电子秤器“花仙有限公司”,在开机自检时,按
键(扣重键)显示PN此时输入密码,初始为“0000”或“9999”按扣重键,进入参数设定,显示“F1CAL”按扣重键,显示“DNLOAD”空秤稳定后按
扣重键,会显示数值,加上相应数值砝码稳定后按“扣重键”,重新启动即可。

2. JSC-AHW AHC

开机自检“15.OKR”时按 “百分比” +”扣重”,显示”UNLOAD” 按 归零 ,显示 15.000,加码,归零
3. EW 计重秤

开机归零前同时按“置零”+“扣重”,显示 CAL

按 “置零”显示UNLOAD  按置零 显示“000000”,输入砝码值,按 置零,显示“LOAD”加砝码按置零,重启

十七.上海规矩XK3150电子秤校准方法

上海规矩XK3150:开机电子秤倒数时,按住置零键不放,待倒计数完成屏幕显示02001放开置零键。屏幕显示F 0 (校正前,请将PC板上,Swa1Mini Jumper插至Adj位置;校正完成后,请将PC板上,Swa1Mini Jumper 插回至Lock 位置)。按确认健,屏幕显示2Ero,再按确认键,屏幕最左边数字0闪烁,利用∧键与确认键输入校正砝码值,再按确认键,放上标准砝码在秤台上,确定无误后,按确认键,屏幕显示wait,稳定后,蜂鸣器鸣叫一声,秤台显示校正砝码值,然后进入计重模式。

十八、XK3194-01

将仪表前面板上的调试盖板打开,把开关拨向下方。仪表在显示
F 1
— — — 1 时,按去皮键仪表显示如下:
d
— — — — 1 根据衡器大小按 ?键选择所需要的分度值 125102050之一;选择正确后按贮存键。
2)最大秤量的选择
根据衡器大小按▼键在下列表格中选择你需要的秤量(此处的选择与你所选的分度值有关)范围。
显示顺序  最大秤量(kg)分度值(d 1 3000  1  2  5000  2 1 3  6000  2  4  10000  5 2 5  15000
5  6  20000  5  7  30000  10   8 40000  10  9  50000  20
  10  60000  20   11  80000  20 12 100000
13  150000  50  14  200000  50
3)空秤校准

C A 0
待静态灯亮后数秒钟,按贮存键校准空秤;按置零键可跳过空秤校准,此功能的作用是指空秤已经校准,砝码在秤台上进行量程校准时可免去砝码搬运直接进行量程校准。
4)秤量校准
0 0 0 0 0 0
将标准砝码置于秤台上,按 ?键移动光标至要调整的零下,再组合运用▲和▼增减显示数与所放置在秤台上的砝码数相同后(高位不用,零代替),待几秒钟后(并确定秤台不受任何其它外力)按贮存键等显示 E n d 后将开关拨回,衡器校准完毕。

十九、AD4401仪表标定方法

1 :从位于前面板左下方的标定开关上取下盖子, 再按【CAL】, 显示“CAL”表示将进入”标定”模式  说明:当不需作标定时,按【ESC】,进入正常模式.
2        :【ENTER】,显示” CAL  SET,进入标定模式,最右边的数位开始闪烁
.
3        :键选择所需运行.,显示” CALFNC

4        :【ENTER】,进入标定相关功能模式,主显示部分显示”CALF-01.副显示部分显示其设置值.CALF-01显示单位的设置.
5        :,选择所需功能。付显示部分显示所选功能的设置值.CALF-02显示小数点位置的设置
.
6        :本例中,将小数点位置改在101位置.【ENTER】,付显示部分开始闪烁
.
7        :,付显示部分显示”1

8        :【ENTER】,主显示部分又开始闪烁,回到第5步选择功能数.
9        【ESC】,主显示部分又开始闪烁,至此,数据被存入
EEPROM.
现在的状态与第3步相同,再按【ESC】键两次,回到正常模式
.
10        :下一步,用实物标定,按【ENTER】,主显示部分显示”CALO

11        :使系统上处于空秤状态.【 ENTER】,副显示部分显示”—”约2秒钟
12        :主显示部分显示” CAL SPn, 副显示部分显示重量值(现有的最大称重量, CALF-04的设置值)重量值的最低位闪烁,【< 】,【> 】, 【】,【, 按现有的实物重量修正此数值
13        :系统上放重物, 【ENTER】, 副显示部分显示”—”约2
14        :主显示部分显示”CAL End .如此时显示”C Err XX,则有错误发生.5-5
15        :【ESC】, 主显示部分显示” CAL SEt ,实物标定, 数据存入
EEPROM.
16        :现在的状态与第3步相同.再按【ESC】键回到正常模式 恢复正常模式,显示称重值.标定完成后,一定要盖上【CAL】键上的盖子.

二十 衡天HT9800称重显示器

在称重状态下,标定,按数字键输入6位密码,初始设置为888888,用户可自行修改密码.按 输入,显示 CAL 1 2 输入,显示 CAL 2 可以标定,按输入,显示******,空秤稳定后,输入,显示 ###### 输入,显示0,输入砝码值,加砝码,输入,稳定后结束标定。

补偿标定:不用去砝码,称重状态下,按标定,输密码888888,输入,显示CAL1,按2,输入,显示 cal 2,按退出,显示重量值,如5000kg可能显示5020,按输入,显示 0,输入实际砝码值 5000,按输入,稳定后标定结束。

杂牌

爱华:

A厂家校准
开机—在自检过程中(显示0——9)按“9”键,显示“PASS’如果不是,按任意数字键显示“PASS”——按9691999919——按”样本“键——第二行显示CAL,按样本键——–第一行显示CAL0(保持空称,程序自动进行.)第一行显示10(60kg为例)放上10kg码—-按”清除\置零”键盘—-第一行显示20kg20kg,按清除/置零键,如此重复到结束.
B:
用户校准

按”清除/置零’键开机,松开手,数量行显示”CALU”按”清除/置零”键,开此校准,单重行显示需加砝码值.

ACS-1A1型(爱华计数称):
按住“置零/去皮”开机,显示“CAL0
再显示砝码值,放上相应砝码自动完成。
百利达

按住OFF键,再按ON键五下,出现内值,加1/2码和最大码,自校OK
台湾JADEVERA

MODE开机出现CALUNIT——CAL2ERO——自动——100G50GSPN——PASS
SNOWREX LV系列

按“1“不放,显示初值15000左右,——按”0“显示内值。——按T归零,——放半载或全载码——稳定后按“+”显示重量值,相等时按“+”键,响声后OK

SNOWREXAR/AL TR/TC系列

G单位下,按*同时按MODE,先放*再放MODE——显示CAL*显示3000,按ZERO显示0——放码等显示,——按*循环显示重量,与码相同时按*OK

台湾JADEVERLPW3015

MC/SET开机,出现CAL,按M+/MR出现CAL 2ER后,等出现“500G”放码,出现PASSOK

台湾衡器ATC/MTC系列

开机按T出现内值跳动变Pn,按9999,再按T,出现FCAL,按T出现UnLOAd,按T出现LOAd,放码,稳定后按T,出现码值,按T,倒数归零前取码,OK

番禺三兴4326

开机,调零——在后面传感器杆头后盖打开,有CAL开关,按压一下——显示CAL0,——按ENTER显示SPAN,显示最大称量,放100KG码,键入1000,按ENTER显示COFF,——按后面开关一下,完成,重开机。

LFC1560(红色制)

开机后,同时按“。”和预设清除,单重屏显示CAL,重量屏显示85,内置码,放码自校。

D110

开机00KG,按住*0*同时键入8715——进入“IQ”按#显示CAL,按出CAL
SP
,放码,——按#出现与码相符重量OK

沈阳腾龙ES2000天平

T键归零,——按CAL——出现C20001——稳定后显示ENDOK
(如误差大,调天平后面的调整镙丝。顺时大,逆时小)

MODEL A&T系列

开机归零,按*再按MODE,——先放*再放MODE,显示CAL,——按*会显示3000+/-10,如不是,打开左边橡胶塞调整,按ZERO归零,放校正码,(102003000g)稳定后按*A系列用2/3B系列用1/2或满载,),出现符合显示后按*OK

日本SHINKO DJ2000SE系列

开机归零,按F至显示FUN C后出现CAL,按住T0←再按F,同时放,显示ON 0,校正0后,显示ON FS,放码,OK

日本ADHW/HV

开机按CAL,出现9798,按ZERO出现CALO,再按一次ZERO出现CAL1。按MODE选择CAL1CAL2CAL3CAL4。选择不同重量砝码,出现0,稳定按ZERO,出现END,按CALOK

 LB系列

U开机,显示CAL,按T显示一组数据,(300——3000+/-10600——6000+/-10)按*0*键,放码,OK
调线性:开机按*显示LIN,按T显示LN200T显示6000+/-10,按*0*200g码,按T显示LN200CAL,去码,按*重复上叙。

AD系列(天平)

在机后打CAL制开机:RE-ZERO键等出现CAL-F ,2/3砝码,RE-ZERO,OK.

ACS计重称

开机自检按住功能键,一直到出现nLOAd,再按住功能键,一直到出现ALOAd,放满量程砝码,然后按住功能键,称会显示重量,然后按住去皮,将闪烁的数字加1,按置零,将闪烁的数字移到下一个。直到输入正确值,按住功能键确认,系统进入下一步,显示F
,不断按窗口轮流显示6030150603。选择相应满量程重量值,按功能键确定。

AWH系列

开机倒数时,按住确认不放,直到显示00000∪利用数字键和确认键输入码值,放码,再按确认,称倒数归零,请于倒数归零前取码,OK

AWEK-1200K

该机有3个按键:MODE1
SAMPLE%
RE-ZERO
1+30CALO再按3CAL-F。此时加码,再按3END,取码,再按1,归零,OK

EB-3200HU

开机后按MODECAL,再按TARE显示CAL,3000g,TARE.OK

东松KKC-6

称的左前方有一小盖,取下后有两个可调旋钮,左面调示值,右面调线性。

JPS-75kg

按住设定键再按“开/关”键开机,出现CAL,按扣重键,出现砝码值,按清零键可调整砝码值为10-90kg,设好砝码值后放码,按设定键,出现PASS,按清零,取码。
线性调整:按住清零键开机,出现Line C,按扣重键,出现ON 0后再出现ON 1,放25 kg砝码,按设定,出现ON 2,放50 kg砝码,按设定,出现ON 3,放75 kg砝码,按设定,出现PASS,按清零,OK

ACS-500g

该秤面板只有清零和去皮两个键,秤后有一开关按钮。开机预热十分钟后关机,再开机,在电子秤自检倒数时按清零,再按去皮,关机,再开机,按清零,显示线性值,按去皮,显示0.0,旁边还有一个三角形,100g砝码,按清零, 显示100.0,按去皮,三角形符号往下跳一行,200g砝码,按清零, 显示200.0,按去皮,三角形符号往下跳一行,如此一直到校正500g,最后一次按清零后显示500.0,按住清零键不放再按去皮,自动重启,校正完成。

昌信6000/0.5g

开机,按住ON不放直到显示CAL,然后显示SPAn,放手,按一下ON,显示C0g,再按ON,显示- C -,再显示C3000g,放3000g砝码,按ON一下,显示- C -,再显示C3000gOK

1. ACS系列电子称(厦门巨林仪器有限公司):
按下ON/TARE(开机键)并即时松开,再同时按下ON/TARE并保持不松开,直到显示“TEST”格不同显示数值不同)放上与显示值相同的砝码,然后在MODE功能键,显示“400”和“—”再加上 相应砝码按MODE完成四次标定记录后,自动进入称重状态。
 4HF-3000N(日本电子天平):
按住“风带行”不放,直到显示“CAL0”再按“印字”“风带行”“g /pcs/90”显示CAL2000,放上2kg砝码。按住“风带行”显示END结束。

5MB-4100Ssetra 电子天平):
按住“CAL”显示“4000.00”放上4kg砝码再CAL自动完成(按TARE/POWER可转换砝码值)。
6100×0.01g(东莞宇衡电子称,电子天平):
在空载状态下SET键,同时按下ON/OFF键,开机显示内码值,待稳定“0”出现,按住SET键直至显示“OOSAVE”放上砝码稳定后再按SET,显示“OOSAVE”按ON/OFF关机,开机即可。
7   电子天平DJ-600J亚太电子:
<>校正显示“CAL” 放上500g砝码,自动完成。
10BB-300300g×0.01g电子天平:
按住“u”键开机,显示CAL
键显示内码,按“→0←”键,显示“0”加砝码200g,按“90/A”记数键,显示“100200300”在200时按记数键即可。
13BA30-300g
开机状态,按“CAL”显示“CAL1”再按→0←键确认,显示“CAL”再按“→0←”确认,显示“0000”输入200(按吕稳位,Count加数)放上相应砝码,稳定后按→0←键即可。
14CN-30电子秤,3kg厦门直林:按“置零”开机进入校准,放上2kg砝码

19   电子天平BL-2200H日本:
按“CAL/MENO”键显示CALTARE加上砝码再按“TARE”显示“0”取下砝码按TARE显示“CAL END”即可

1  电子天平AY120日本:
按数次CAL/MENO直到显示“FONCSEL”,按“TARE”显示“CAL”按“TARE”显示“ECAL”开始校正自动完成步骤。
2ST3000型仪表,韩国:
按住“ZERO”开机显示“TEST”按“3”显示“SFT CAL”再按ENTER显示“d01”分度值,按ENTER显示“(……)”满量程,按ENTER显示“4835”再按ENTER显示“SAPN”按ENTER显示“UP“放上砝码按ENTER,输入砝码值按ENTER显示END即可。
5BH-3000
单排键电子天平开机后长按最右边键直到显示砝码值放上相应砝码即可。
7HCP-500手掌式电子秤:按ON/TARE直到显示内码值再按ON/TARE显示ZERO
再显示“500.0”放上砝码500gON/TARE显示CAL后,显示PASS即可,关机完成。
 10KKC-1500A (SNOWREX)
①、按(扣重键)开机。
②、按(扣重键)显示内码值,按归零键。
③、放上砝码按(单重键),屏幕跳动显示砝码值,按(单重键)选择与标准砝码相对应之砝码值,如:标准砝码为500g,则当屏幕显示500时按(单重键)。
11LGCN-6000 (JADEVER)
按住扣重键开机,显示“3P” →按扣重键显示on0闪烁后停止又显on1,这时放上2000g砝码按扣重,屏幕闪烁后停止→接着显示on2,放上4000g砝码→显示on3时放上6000g砝码,闪烁后显示PASS→关机后开机即可。
13.樱花计重台称(FAN-E
开机倒数时按“置零”键屏幕出现“CAL”校正符号,再按“置零”键出现“0”这时输入您所需校正砝码中重量(单位:kg),放上和您输入相应重量的砝码,待稳定几秒按“置零”键即

15. ACS-6 永康市楼店实用衡器厂 天河牌计价秤,24按键,有重量、单价、金额三个显示区

  先按下“set”不放按ON开机,待机显示相应的数字,放上砝码,按SET,显示砝码的重量值,闪3次,取下砝码,关机。

16. 顺德科迪电子小天平一般都是开机时按住“置零”键,等自检完后显示一个0,然后再按一下置零键,出现多个0,输入砝码重量,以g为单位,放上相应砝码,按置零键,显示砝码重量,校正完成。

科迪TCS-100BE-W型100KG,精度0.05电子秤

置住零开机,然后显示CAL,再按一个置零,然后输入砝码重量,放上相应砝码,按置零就可以

ACS-6N-JS2

先按置“0+/关——清除/置零——-清除/置零—–放砝码——OK——Add——6000完毕

17. 凯丰产的小黑马15C

这个有两种,
开机显示一条线时,依次按:24002400)然后电子秤进入校正状态,这时放上全秤量砝码,然后按置零、去皮,电子秤显示砝码值,校正完成。

 在开机归零状态下按“52411”,然后按“去皮”键。
放上满载砝码后按“置零、去皮”,电子秤显示此时秤上的砝码重量,校正完成。

凯丰液晶类满量调试

1.        跳线,加满量砝码,待稳定后按置零,若数字不在2400±3之间,移去砝码,按置零,再重新加满量程砝码…如此反复,直至在2400±3之内。
2.        93c46
数据的清除:
当出现异常情况:例,显示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很大,或出现“OL”“LB”报警或出现重量窗显示出现大幅跳动时。数码类:1.同时按去皮】【置零开机。
2.
一手按秤盘,闪“8”结束显示“……”时按【2】【4】【0】【0】,松开秤盘, 【3】,再按清除键。

18钰恒JPS-XK系例电子秤校正方法(X指的是量程)
1.按“设定”键开机,显示“CAL
2.
按“扣重”显示砝码值
3.
加载与所显示砝码值相等的砝码在秤盘上,按“设定”键,显示“PASS”,校正完成,关机再开机OK

19.上海中银
1、短路(关机状态)
、开机到显示零(按“置零“
)
、将砝码(至少1/3Max)放上并输入砝码值(15kg就输入15000

、按“清除”
、关机

、短路复位

20.苏州正人计价秤

打开机壳,短路主板短接针,放上秤盘,此时单价窗显示“3000-12000”为正常,按置零键,使金额数字为0,按累计,此时听到2次响声,其中一次为回音声,电子秤进入调试状态。

在秤盘上放1/3MAX ,输入“12000”,单价窗数值稳定时,按“累计”确认,使重量窗显示为000000,金额窗显示12000±1

再加上1/3Max砝码,输入24000,单价窗数值稳定时,按“累计”确认,使重量窗显示为000000,金额窗显示24000±1

再加上1/3Max砝码,输入36000,单价窗数值稳定时,按“累计”确认,使重量窗显示为000000,金额窗显示36000±1

21. 武义大河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GREATRIVER牌省电王ACS-30

大河省电王9755去皮加砝码按去皮  置零

22. 长沙湘平ES电子计数秤校正方法

1        按【扣重】开机,出现-InPUt;

2        输入【8】【8】【8】【8】【8】【8】;按【扣重】出现Ait;

3        按【归零】键出现LSd;

4        按【归零】键出现zEro;

5        按【归零】键出现CAL;

6        按【归零】键OK!完成

7        5步中,按【扣重】出现0000.0闪烁;电子秤自动零位自检;

8        完毕后出现1500.0;放上1.5kg砝码,按【扣重】键出现3000.0;放上3kg砝码,按【扣重】键,等待校正完毕。OK

一、   上海耀华

1XK3190-A12  XK3190-A10

开机初始过程中 按(#)进入标定状态  (去皮)选择  #)确认

1.d  xx  选择分度值

2. p  xx)小数点

3.  full ) 最大称量

4. noload ) 空秤确认

5.ad load) 放砝码  000000)输入砝码值(置零)增加1,去皮右移光标

             #)确认

6.end

2.xk3190-A1+

将大屏幕接口 指针少的一端朝上,右手两端短接,屏幕出现提示,

按 输入 直到出现 noload 空秤确认,adload  加砝码 输砝码值,确认。

3XK3190-A7

1. 正常称重状态,仪表后端打开标定开关,显示 (n xxxx

清除 进入下一步  切换  选择   去皮  确认

2.e xx ) 设分度值

3. d 0.0) 设小数点

4. 按 去皮,直到显示 (CAL)空秤确认

5. 000.000)加码,(累计)右循环,(切换)加去皮 确认。

6. 关开关。

4XK3190-C2

 将大屏幕接口短接(14 15脚) (输入) 确认

  1. 称重状态下,按 功能 显示 PASS
  2. 输密码 920728 按 输入

3. (DC   ) 小数点位数

4. ) 分度值

5.F    )最大称量

6. r    )保存原有零位

7.  NO LAOD) 零位确认

8. AD LOAD)加码,(00000)输码值, 按 输入

5)耀华YH-T3校正资料
开机归零后同时按一次“清除”和“F”键进入参数设置
“保持“键为确认键,“回零”键是输入键,“扣皮”键是移位键
菜单一为分度值设置
菜单二为小数点设置
菜单三为满量程设置:注,每次校正都必须重新输入满量程,输入后按“保持”键屏幕显示零点校正,按“保持”键,此时屏幕显示空载内码,稳定后会自动跳到“LOAD”上此时放上要校正的砝码,按“回零”及“扣皮”输入砝码重量后按“保持”键确认,校正OK

6XK3190-A9

1. 15芯插头 1415脚短接

2.按 功能 显示 E XX 选择分度值,按 输入

3.按 输入 直到显示 noload ,零位确认

4. aload  输入砝码值,加砝码  按 输入

5. H XXX  C XXX” “CH XXX” 记录数值,以后备用

6. 按 称重 退出标定

二、   上海友声

1        XK3100-B2+

  1. 打开仪表盖,将短路环短接  ↑ 修改值,按 确认 输入
  2. 按 标定+确认 开机,屏幕出现 PASS 输密码 010201 按 确认
  3. d=xx) 选择分度值
  4. dot x )小数位数 确认
  5. Zeroxx)选择零位跟踪范围
  6. FULL)满量程设置
  7. LOAD) 进行称量标定,放好砝码,按↑和 确认 输入重量值 再按 确认 结束标定。
  8. 拔下短路环。

2        XK3100-A2

  1. 15 RS232插头,815脚短接
  2. 按 功能 ,显示(CP 0,输入密码 5, 按 输入;
  3. E XXX)设分度值  输入,
  4. NO LOAD)空秤 输入
  5. AD LOAD(XXXXX) 输入砝码值,加砝码,输入
  6. (—)(P0 XXX) 按 称重 推出。

友声电子计价磅标定:

先短路,开机归零—总计—0—累积—累清—总计—7—放砝码—-总计—输入砝码重量—-累清—总计—-9.

上海友声计价秤标定: 短路—置零-放满量程砝码—找钱—6—找钱—-9.

短路—15kg—找3—找钱—6—找钱—
-9.

短路—30kg—找4—找钱—6—找钱—-9.

 短路—放满量程砝码—总计—6—总计—-9.

上海友声计数秤标定: 开机归零状态下,按“累清”3秒直到重量窗出现“CAL”在秤台上放满量程砝码,稳定后按累计,标定完毕.

上海友声计数秤精度选择: 开机自检过程中按 “取样+3”立即停止自检进入精度选择,可选精度自动轮流显示,按“累计”键确认.提示选择跟零范围,按“累计”键确认,重新开始自检.

上海友声电子天平出现 0~err时二点标定: 在天平开机自检时按住标定键和设定键,当显示出跳动的零时放开按键,显示当前满量程,再按“确认”键,.显示内码值,再按“确认”,显示“0-CAL”天平抓零, 稳定后天平加载1/2砝码,稳定后再加载满量程砝码.

上海友声计数秤原始标定: 开机自检过程中按“取样+8”自检完后进入标定程序,单重窗显示“mg,重量窗出现最大秤量,按“去皮”键选择最大秤量,然后再按“累计”键确认,再按一次“累计”键,进入重量标定,单重窗显示“HAFL,放上半量程砝码,然后按“累计”键, 单重窗显示“FULL”放上总秤量砝码,等稳定后按“累计”键确认.

上海友声计重秤 : 按 标定  显示 CAL  按设定  按↑ 和 确认 输入加载的砝码值

上海友声计重秤电子磅(1): 先短路,开机后显示分度值进入标定功能.

放最大称量砝码,按“找钱” “总计”,按“6”,将砝码(1/3MAX)放上,按“找钱”“总计”,如显示正确重量就跳过,否则按“4”(12kg 26kg 315kg 430kg)按“找钱”“总计”,按“9” 关机,短路复位。

上海友声计重秤电子磅(2): 按住(标定键+确认键)+开机,自检完后就进入标定程序,输入密码010201,即可标定.

上海友声计数秤电子磅: 开机自检过程中按“取样+8(1)进入重量单位选择,按去皮键选择,按累计键确认,(2)设定小数点位数,(3)输入满量程,显示 FULL (4)分度值选择. (5)设定零点跟踪范围.(6) 确定零位.(7)放砝码任意点标定,按累计确认,按去皮键修改砝码值.

友声计重秤精度设定:同时按标定+确认键即可选择精度,按箭头选择,按确认键确认。

友声计重秤标定:长按标定键,出现CAL,再按标定键,放上砝码。

三、   梅特勒托利多

1        kingbird plus  3130

  打开仪表盖,S1-1 ON状态下可以标定

  1. 称重状态下,按F1键进入 F1  按 确认 显示F1.2  用模式选择,确认
  2. F1.3  MAX  最大称量  按确认
  3. F1.4  e   确认
  4. F1.5  CAL X   X=0 跳过 进入F1.6  X=1 进入标定
  5. E SCL   秤台为零,确认  15 CAL 倒计时
  6. ADD LD  加码,60%MAX 确认 000000  去皮 和 模式 输入砝码值,确认
  7.  15CAL  倒计时 完成 按确认 到F2 按清零键,跳到 SAVE,确认保存。

2        HAWK(防水型)

 跨接主板上CAL

  1. 开机,按printer(开关打印) 和 zero(清零)  显示 F1  按 皮重 光标移位 按 功能 选择
  2. 按 开关/打印  进入“F1.2” 按 功能 选择 1 进入标定状态
  3. CAP  最大称量 incr  分度值 escal  空秤确认
  4. ADD LD 加砝码,000000 通过 皮重 和功能 键输入砝码值,确认
  5. 倒计时,CAL D 标定完成。按开关/打印 退回正常显示状态。

33123 PANTHER

1. S1-1设定为on 开机,同时按 ENTER + ZERO 显示 F1

2. 屏幕显示 CAL X 选择 1 确认

3. E SAL 零位确认

4. ADD LD”“ 000000  ”加砝码,确认,完成。

4XK3124   IND226

1. 按住 打印键 仪表显示“nRSFEr” 输 清零 去皮 清零 去皮 按 打印 显示“SETUP.
2.
显示 F1.2.3 ,选择最大称量,

3.F1.2.6 选择分度值  F1.3 校秤 F1.3.2 on 可以校两个加载点,off 一个

4. CAL 0,,按确认,FULL LD 加载砝码,确认,输入砝码值确认。

5. 功能 移动光标, 去皮数字加一, 清零 进入下一个参数

5MINICAT

1.打开外壳,J5短路后再开路,屏幕显示 S1 0  进入设定状态

2. S P 100 最大称量,可按 去皮 选择,开关确认

3. G 0.02  分度值

4. L -,空秤确认,

5. C P 100 按去皮选择不同的重量, 按清零 确认。

6. H 加砝码,确认,E  0   去皮键选 1 ,保存 退出。

6kingbird XK3130

1.接通电源,进入称重状态,同时按清零和确认键,显示F1,按确认,显示 F1.2 选定单位

F1.3 最大称量,去皮和模式可输入数字,确认,F1.4 分度值  确认

2.显示 CAL 0 按模式 显示 CAL 1,按确认 显示 E SCL,秤台清零,确认

  1. 仪表显示 15 CAL倒计时, 显示 ADD Ld 加砝码,确认,显示 000000,去皮和模式输入所加重量值,按确认 倒计时,完成。
  2. 显示 F1.6 按确认 直到 F2, 按清除 显示 CAL OFF, 按确认 恢复正常称重。

四、   计价秤

1        超人

超人电子磅标定说明(新款):先短路,去皮—-3-去皮—-放砝码(59kg)—去皮—输入砝码重量(50.00)—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电子磅标定说明(新款):658—去皮—-3-去皮—-放砝码(59kg)—去皮—输入砝码重量(50.00)—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计价秤/健牌秤标定(1): 16699—去皮—16699—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2): 储存—8.918—储存—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总秤量—储存.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3): 16699—去皮—32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总秤量—去皮.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4):  166.99—去皮—放半量程砝码—置零—去皮.
超人计价秤标定说明(5):红字24键 (电池盒两根线短路)975—去皮—16699-去皮

2   大阳、枝花、永杰(大红鹰)

大阳计价秤(大阳雕)标定说明1: 先短路—2233—去皮—22333—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大阳计价秤标定说明 2: 先短路—储存—-22333-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大阳计价秤、枝花牌计价秤标定: 8518—去皮—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枝花牌6kg计价秤 密码 3518
大红鹰计价秤: 短路—8518-去皮-1-去皮 中间栏显示□—放砝码—去皮—输码值—去皮

大红鹰: 去皮—3658—去皮—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值—去皮—输最大称量—去皮

3   桦利泰 永州、华德、天星、仙华、精衡、威灵白云山等、双杰

桦利泰计价秤: 828.12-去皮-1 可改变最大称量 分度值-加半量砝码-置零-去皮

桦利泰计价秤:绿字24键:短路-开机-将短路拔下-去皮 中间窗口显示最大称量,按 1可改变,–加半量砝码-置零-去皮

惠佳宝计价秤(双鹰) 泰德

短路—开机闪8时按16880—显示000000—放砝码—输入砝码值—累计

太行 ACS-15J

校正—9000-功能—CAL—输入15—加码—功能

永州计价秤标定说明(1): 储存—3.278—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永州计价秤标定说明(2):  8818—去皮—1—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
永州计价秤标定说明(3):  储存—0.567—储存—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华德计价秤标定: 先短路,储存—97.528—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输入总秤量—储存.
ACS-12上海华德电子称:同时按“置零”“去皮”键,显示“CAL”按“去皮”显示“LOAD”放上砝码按“去皮”直到重启,取去砝码即可。

天星24键计价秤标定(1): 先短路,储存—2.812—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天星 24 键计价秤标定(2): 2.812—去皮—放半量程砝码—置零—去皮
.
天星电子计数秤标定:单重+开机——19561——扣重——放砝码——按小数点——放砝码——按小数点——放砝码——按小数点——稳定后拿下砝码——单重设定。

仙华牌计价秤标定: 储存—9755—去皮—28213—去皮—放砝码—去皮—输入砝码重量—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精衡计价秤标定: 658—去皮—3—去皮—放砝码(5kg)—去皮—输入砝码重量(5.000)—去皮—输入重秤量—去皮.

威灵计价电子秤标定说明: 按*—9.845—*—–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输入重秤量—*.
威灵计重电子磅标定:同时按置零键+清除键—输入密码12345—出现LOAD——放砝码—输入砝码重量—输入重秤量—累计。

白云山、中庆达、中字电子秤标定: 先短路—单价输入—53.212—单价输入—-放砝码—单价输入—输入砝码重量—-单价输入—-输入重秤量—单价输入—8341—单价输入.

双杰计数秤标定
按“清除”键不放,再按“单重设定键”,重量显示窗显示:XXXXXXXXXXXX为应放砝码的重量,比如显示:“10.000”表示需要放置10kg的标准砝码),单重显示窗显示“-CAL-”进入标定状态。此时把砝码放上秤台。待稳定后计数电子衡器显示窗显示砝码重量值,稳定重量符号“kg”的指示灯亮,单重显示窗显示“0”,标定即告结束。也可在单重显示窗显示“-CAL-”时,可利用数字键自行输入砝码值,再放足砝码进入标定(输入砝码值应在1/3量程到满量程之间),进入标定状态后,按“去皮”键即可跳出标定状态,如标定时候重量显示窗显示“CF”,表示零点不稳定,可按“去皮”键使重量显示回零后再进行标定。

金菊计重秤标定:先短路,按开机—然后迅速放开——放开后立即长按开机键——直到显示内码后,按三下开机键就会显示标定的砝码值,按要求加上砝码重量。

中山金利金菊:按两下ON,第二下长按直到出现TEST,再按三次ON,出现砝码值,加码,出现砝码值,再加砝码,结束。
金菊新款计价秤标定:开机后也上按住“单价”3,出现5EL后输入9328再按一下置零键,显示出零点后在按下置零键放上一半量程的砝码,输入砝码的重量,按置零键确认。
金菊电子厨房秤、众城电子珠宝秤、荷花牌厨秤标定:关机状态下,长按TARE直至出现一组内码——松开后按TARE——放上总秤量的一半砝码——按TARE——放上最大秤量的砝码——按TARE——长按TARE储存。

众和电子厨秤标定:关机状态下,长按开机键,显示内码后,按开机键放上总秤量的一半砝码,按开机键,放上总秤量的砝码,按开机键,长按开机键储存。

精衡珠宝秤、众城电子珠宝秤标定:关机状态下,长按TARE键约三秒钟,显示内码后按TARE键,显示0.0g后放上总秤量的一半砝码,按TARE放上总秤量的砝码,按TARE——长按TARE储存。

精衡珠宝秤标定:在开机状态下,长按MODE键,显示一组内码,再按MODE键,放上显示砝码的重量。

长青珠宝秤的标定:开机状态下,长按U键,出现CAL,即可标定。

冠衡珠宝秤的标定:快速按死下开机键,第四下按下去不要松开,直到显示内码,再按一下开机键,放上总秤量的砝码,按开机键,长按开机键储存。

新和基KV0378电子厨秤:按住ON/OFF三秒,LCD显示内码值,再按ON/OFF,出现该秤标定重量,放上该重量砝码,按/OFF,出现CAL后显示PASS
新和基KV2001电子厨秤:ZERO+ON/MODE然后放在ON/MODE,会出现内码,再按一下ZERO,出现该秤标定重量,放上此重量砝码,按ZERO,出现CAL后显示PASS

奥特 ATK628系列

UNIT 直到出现 CAL,按以下,出现砝码值,加码

福日掌上型 FEJ电子秤

Mode 下方的 set 保持2秒,显示CAL SET,加砝码,显示 pass

五、   上海天合

1        TDI100/200 仪表

打开仪表,将SPAN 短路环插到ON 开机,

  1. 按 设定 显示 SET— 按 选择 选择 SET F1
  2. 按 置零,显示 AX 分度值设定,通过去皮 或累计 设定
  3. 按 置零  显示 b小数点设定
  4. 按 置零, 显示 C XXXX, 按 去皮 键不放,直到蜂鸣器响,放开,初始化内部参数
  5. 重新开机,按14部设定好后,按置零,显示 C XXXX, 去皮或累计 设定最大称量。
  6. 按 置零,显示 dx 通过去皮 累计选择
  7. 按 置零, 显示LOAD— 按 置零 “CAL—”几秒后显示LOADF
  8. 按 置零,显示Fxxxx 去皮 设定数字,选择 择位,放上设定砝码
  9. 按 置零,显示 CAL, 如显示 CAL L,传感器输出小,CAL H, 传感器输出大,通过步骤6,调节 dx
  10. 回到称量状态,短路环插回OFF

如果是上海大和生产 TDI100/200, 打开仪表,拨开关

2        TH168-W

  1. 开机闪8,先按住 选择 不放,再按 置零,进入SET
  2. 2.        按 选择 两次,显示 SETF1
  3. 3.        按 置零, 显示 A   1, 设分度值(1g 2g 5g
  4. 4.        按 置零,显示 b  3,设定小数点位数
  5. 5.        按 置零,显示 CXXXX    最大称量
  6. 6.        按 置零,显示 d  x  传感器灵敏度选择,一般选 1
  7. 7.        按 置零,显示LOAD, 按 置零,显示 CAL 0按 置零,显示LOAD F
  8. 8.        按 置零,显示 FXXXX, 选择移位,去皮 增加数字,累加 减小,加码,按 置零,自动返回称量状态。

3)天合计价秤 ACS-6

“小数点+清除”同时按“置零”,是否出现闪烁的砝码值,加码

六、大和ACAd型电子计价秤称量调试
        (大和红字)
1.        打开机壳,将短路环插到右边两脚。
2.
开机后,稳定时同时按住【7】【9】【清除三键,显示变化后,输入【4】【8】【0】【0】【0】
3.
按不同规格的秤输入不同数据:

30kg
输入   3000
15kg
输入
6kg
输入
3kg
输入
输入后,按累计键,加放满量砝码,按累计键,看金额窗口数字跳到【48000±3】时,按清除键,此时重量窗显示满量值,短路环插回原位

七、旭日(红字)AE(绿字)A
XK3103/.ACS./BD(3kg/6kg/15kg/30kg)调试
1.
把短路环连在“ON”位置,开机进入调试状态。
2.
按键“8 9 9 9 9 9 9”再按置零键。
3.
设定小数点,分度值等。
4.
键入【9】  【5】  【x】  【x】   【x】   【x】

                    (
分度值)(量程)小数点位置)(秤型)
如:3kg秤 输入  9  5  0  1  1  1
    6kg
秤 输入
  9  5  0  1  1  2
        15kg
秤输入
  9  5  0  1  1  5
        30kg
秤输入  9  5  0  1  1  4输完后,按置零

5.
设定限定值:

     3kg
秤 输入  3  0  0  3
     6kg
秤输入
   6  0  0  6
        15kg
秤输入
  1  5  0  1  5
        30kg
秤输入  3  0  0  3  0输完后,按累计

6.
调整秤量:

1.
确认重量窗口为零,不是按清除键。
2.
在秤上放满量砝码,输入砝码重量,再按去皮键。
3.
逐步卸载,看显示是否正确,若不对重复“6”步骤,调试完成,把短路环连到“OFF”位置。

短路开机,9502028999999置零或6006累计,放砝码,输入砝码值,去皮

九、霸王计价秤

霸王计价秤标定(1): 储存—9.845—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霸王计价秤标定(2): 先短路,储存—0.567—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霸王计价秤标定(三分厂): 储存—6.911—储存—放砝码—储存—-输入砝码重量—储存—输入重秤量—储存.

十、中山衡新

衡新计价秤标定:按住计价单位+ON——计价单位——1956——1——去皮置零——放上砝码——按小数点——拿下砝码——3——去皮置零——放砝码——放砝码——放砝码——标定完后,拿下砝码——计价单位。

衡新计重秤标定(1):按开机键并即时松开——放开后立即长按开机键—直到显示内码后,按三下开机键就会进入机器标定状态,显示标定的砝码值,放上砝码按MODE进入下一步。

精衡计重秤、衡新计重秤标定(2):按开机键并即时松开,在机器未归零之前,按MODE(功能)键三次,进入机器标定状态,约等三秒钟,若显示不归零,请按开机键归零,即可标定。
衡新计数秤标定:按住单重设定+开机——1956——1——扣重清零——放上砝码——按小数点——拿下砝码——3——扣重清零——放砝码——放砝码——放砝码——标定完后,拿下砝码——单重设定。

衡新电子秤精度设置:按开机键开机,在机器未归零前按MODE键一次进入参数设定状态,按ON键选择到d*,按MODE键选择不同的设置,按OFF键完成。

衡新计数秤精度设置:按住单重设定+开机——按小数点——d-H即为高精度——单重设定。

十一、联贸电子

1        UWA-15kg

  1. 按 扣重+开机,出现CAL
  2. 按 扣重,出现 d12000—按 扣重,出现C15—按 扣重,出现数字—按 零点校正,屏幕回零,放砝码(10kg),按扣重,出现 51015 依次闪烁,出现10时,按扣重,完成。

2.UWA-H

按 零点校正+开机,直到屏幕出现 F0-按 零点校正,直到屏幕出现FC(12)—按 累计(2次),出现 164FF (可能出现数值不一样)—按 单位选择,出现内码—必须放最大称量砝码,按累计,出现FC—按设定清除,完成

3UD6188 仪表

按 累加+开机,出现EP4,倒计时,出现0000.00—按 记忆消除 移位,“记忆”输值—加码,按累加 确认,倒计时,完成。

4BSWE  BWSI仪表

归零+开机,自检后屏幕归0—按 ※,出现 CAL.5P—按→,出现”CAL.00”–按 ※,出现该秤最大称量,–按→,出现”000.00“—按→移位,按↑输入数字,加砝码 按※确认,完成。

3   TCS-150 电子台秤

按 扣重+开机 出现CAL—按扣重 显示d30000—按扣重,显示C150—按扣重,出现数字,按归零,归零,加码,按扣重,依次显示 1/3,2/3,MAX,当显示的值与砝码值一样时,按扣重,完成,屏幕显示称量。

4)老式UAC校正方法(联贸)

1.开机归零按住”记忆清除”不放当字幕显示SETUP为止.
2.
按”清除”显示”1

3.
按”.”显示”CAL-
4.
按”清除”显示”1
5.
按”记忆清除”显示CAL-1,再按记忆清除
6.
再按”记忆清除”显示”0
7.
放上全称量砝码
8.
待稳定后,连续按两次”记忆清除”
9.
秤子倒数归零,拿下砝码,校正结束。
5)联贸UCA计数称

按住4开机,出现CAL,再按4,总重栏显示增益值,再按零点/校正,总重栏归零,输入要校正砝码重量,放码,稳定后,先按单重设定不放,再按数量设定,然后先放单重设定,再放数量设定。OK

6)联贸UNA电子秤,厦门联贸:
按住“扣重”开机显示“CAL”按“扣重”显示“cL3000CAP.30kg按“扣重”显示“C30”按“扣重”显示内码值按“零点校正”显示“0”放上砝码按“扣重”显示102030在相应的砝码值上按“扣重”即可。
7)联贸电子秤校正方法
1        按“U”键不放开机,会显示“CAL”;
        按“T”键会显示一组数字(初期值)约3000左右,如果偏差太大,可打开秤壳左边的橡皮塞,调整可调旋纽将显示值调到3000左右(顺时针方向为减少,逆时方向针为增加)。
        按住“→0←”使其归零。
        放上校正砝码,按2/3量程或满量程秤量放砝码。
        待显示COUNT值稳定后按“%/※”键,此时会依次显示校正砝码重量值,当出现与所放砝码重量相等的值时按“%/※”键,即完成校正。移去砝码,即可正常使用。

按“U”开机,再按“U”,即可进入参数设定,再按F可选择下一参数。其参数含义如下:
g
—— 单位
Ao z
—— 零点追踪
A off 0
—— 自动关机时间
bl 2
—— 背光
ln 0
—— 线形校正
Pr 0
—— 打印
Br 2400
—— 波特率
再按“F”键显示“CAL D”,按“T”即可完成设定。

8)UTE联贸

任一键+开关键---CAL----.键---4键---加相应砝码(如20kg)---输入20000---单重设定键+数量键---同时放-----完成
9)联贸UNA电子秤,厦门联贸:
按住“扣重”开机显示“CAL”按“扣重”显示“cL3000CAP.30kg按“扣重”显示“C30”按“扣重”显示内码值按“零点校正”显示“0”放上砝码按“扣重”显示102030在相应的砝码值上按“扣重”即可。
9UWE联贸
打开外壳,把ON打上“12”按WEIGHT/SET开机出现CAL2,再按WEIGHT/SET出现2000010000,放码,选择重量按SET完毕,再把ON打下。

10)联贸(030102UWA

面板:{设定清除为1,总量显示为2,累计为3,单位选择为4,零点校正为5,扣重为6
按‘1“开机,出现内值,按“4‘回0,放码”200500600。“按”6OK

11)联贸UCC030  UCA003

1开机,按4出现内值,按重量数相应设定后放码,按单重设定和数量设定,同时放开,OK

12)联贸OAC3,或 优越

按单重设定开机,出现CAL2,再按单重设定,出现YES,放码,自校出现DONEOK

13)联贸UCA006003030

按设定清除开机,再按4,出现内值,按重量数字设定后放码,同时按单重设定和数量设定,同时放开,OK

按任意键不放开机,按4键,放入砝码,输入砝码值,如5kg输入5,按住“单重设定”不放再按住“数量设定”同时松开即可。

一十二、顶尖、衡之宝

1)衡之宝(顶尖)BH-600BH-300

1.简易外部校正:开机后按回车键,出现校正重量,加码,自校,OK
.改变校正砝码值:同时按MODE和┘,出现CAL后松开,出现00000 0,第一位可调到1000g,按┘称动光标到第二个0,按加减键(倒数第二)可调出100-900g,第三位为10-90g,第四位为1-9g,第五位为0.1-0.9g,如要调为200g则调成02000 0移动光标到小0再按┘出现——后再出现所选校准量,放码自校。

3.
MODE和 (第四个去皮键)可恢复出厂线性值,再按12法校正。

4. 调线性量:将主板跳线开关设为ADJ,开机,同时按MODE和∧/BL,出现版本号(98015),再同时按MODEUNITS,出现零点线性值,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P/3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2P/3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P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放上4P/3码,示值稳定后按┘,嘀声后取码按扣重键 ,自动重启,再按12法校正后将跳线改为LOCK

2)衡之宝LAC-1260(三枪)

按“取样”开机,再输入11,再按取样,PASS后输入标准值,放码,再按取样2下,PASS后,按取样,取下码,关机,开机OK

3)衡之宝CTC-1500D\6000D

打开右侧下边橡胶栓,把 “1”推到ON,开机后闪动CAL00,按“上下限”校正零点,过后出现PASS,再跳出XXXX(等校正砝码值),把相应砝码放上,按上下限,闪动后END,关机把“1”打下,OK1旁边的旋钮为调整线性,按住累计开机,显示值为线性值,一般为3500-5000

4):顶尖ACHRLCH

同时按“。”和UW/PST,出现———–,CAL,放码,自校完毕,OK

5)衡之宝/英展ALC-3  ALC6 ALH系列

1.简易校正:开机清零,同时按“·”和预设清除键,等重量栏出现———放手,显示校正值(可按数字键盘改变校正值),放码,自校完毕。
.内部校正:将主板上跳线设到ADJ,(将插件IC的四五脚短接开机清除原有设定值),开机,按1+7+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重量窗和单重窗出现00000,总数窗出现00001,按数字键盘输入设定值(以600/0.05g为例):重量窗输入测量上限值+9d(60045),单重窗输入(测量上限/2)以上值(50000),总数窗输入分辨力、小数位数、功能代码(52905为分辨力,2为小数位数,即0.059为能有计数功能,该位可输入01289),最后的01不变,设好后按数量预设,自动重启,按1+5+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再按点(·),出现单重窗预设重量(500),放码,按点(·),自动重启,将跳线改回LOCKOK            接线顺序:红(+V)、蓝+黑(-V)、绿(+S)、白(-S

6)新款衡之宝   FWE

开机归零——按清除键不放——再按扣重,出现UER30同时放手再按“123456” 出现“POD?”再按累计/确认6次,出现CAL1放码,再按确认,出现PASS,关机。

7)旧款衡之宝

开机归零——按清除键不放——再按上下限/〈 〈同时放手,再按累计/确认6次,出现CAL1放码,再按确认,出现PASS,关机。

8)顶尖ES天平

按住ON/TARE,直到显示CAL,等几秒,显示CAL A加码,按一次ON/TARE天平显示CAL,等几秒,显示CAL S,取码,再,按一次ON/TARE,天平显示零,OK

9AWEK-1200K

该机有3个按键:MODE1
SAMPLE%
RE-ZERO
1+30CALO再按3CAL-F。此时加码,再按3END,取码,再按1,归零,OK

10)顶尖ES-6KCH

1.按扣重,开机
2.
输入密码888888(68)
3.
按多次扣重,直到出现
CAL
4.
再按扣重,出现0.0000(闪动
)
5.
再按扣重,出现3.0000,加码

6.
再按扣重,出现6.0000,加码
7.
再按扣重,然后按设定清除,OK

11).   顶尖电子衡器A4T-3kg调电位器,按“置零”即可。
12).Fure(顶尖)电子秤ACSO15G/C
按归零键开机,型号:ACS003G/CACS7K5G/C设定最大秤量,分度值和校准砝码值,按住“单重”开机按“分度值”选择所用的分度值,用数字键输入校正砝码值。按住“清除设定”开机,第三排数显示空载内码值,按“归零”显示“00SAVE”再显示空载的内码值,放上已设定好的砝码值,稳定后按归零键,视屏显示“00SAVE”显示原来的内码值,即可关机。
13).顶尖AHC-3(新产品)
开机自检时→按扣重键→屏幕显示40→按扣重键→关机→开机自检→按扣重键→屏幕显示49→按扣重键→显示F1CAL→按扣重键→显示A 1 →放上1kg→扣重→A 3→放3kg→扣重→OK
14).衡之宝 ACS
①、上下限键与清除键同时按下,把CAL调整为“ON”,然后退回称重状态。
②、然后上下限、扣重和清除同时按下,显示“UEr 6.0 ”,输入密码“123456
③、按确认键,只直到显示“CAL 3000”时,放上3kg砝码,按确认,等待几秒即可。

15)衡之宝

.键+欲设清除键----CAL----闪烁需加砝码-----加相应砝码----到9-0自校---完成

B    FHT计数表头校正方法
一、开机归零;
二、同时按“扣重”+“清除”出现,UER6.0
三、输入密码123456进入设定界面;
四、按归零键进入校正状态,显示“CAL.?”单重栏显示砝码值;
五、按“确认/累计”键、单重栏闪动;
六、利用数字键须校正砝码码值,放上所示砝码;
七、按“累计/确认”键、自动校正,待出现“PASS”校正OK
八、按“累计/确认”键两下后、按清除键两下、返回计重状态。
C    FWE(LED显示)计重秤的校正方法
1、关机;
、按“上/下限”+“去皮”开机显示版本号;
、等待出现XFIL按上/下限4次,出现砝码值;
、再按“上/下限”出现线性值;
、再次按“上/下限”确认线性;
、放上相应砝码值(第三步显示值);
、待稳定出现ON×后再按“上/下限”三次倒数归零后OK

FEW计重表头(液晶显示)的校正方法(富日计重系列,机改电系列)
1、关机

2、按“上/下限/模式”+“去皮”开机显示版本号2300005
、按“上/下限/模式”出现ZE 6

4、再按“上/下限”出现C 10.000;为全量设定,去皮 归零 设定全秤量,单位 移位设定小数位数
、按“上/下限”显示d 0.005按“上/下限/模式”显示 E 100.00,校正砝码值,按“上/下限/模式”

显示 C 17330,表示零点线性值,不能设定。稳定后,按“上/下限/模式”,显示 L 17330,加砝码(刚才设定的砝码值),稳定后,秤自动校正,显示 Lb OFF,按“上/下限/模式” 显示 OZ OFF,按“上/下限/模式”,校准完成,电子秤自检归零。

D     ACS中型计数秤校准方法
1.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同时按住’扣重’ + “清除”两键;
2.
显示第一栏出现’UER-X.X,第二栏光标闪动
;
3.
用数据键输入密码’123456

4.
此时第一栏出现”POD ?,并闪动,第二栏出现’7500,第三栏出现’d= 1,此时按一下 ’确认’ 键,第二栏闪动.
5.
按一下 ‘确认’ 键,第三栏闪动.按一下 ’确认’ 键,第一栏出现’AUTO’闪动,第二栏出现 ‘ZERO, 第三栏出现 ‘ADJUST

6.
按一下’确认’ 键,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值可能会变动,请等待约5秒钟,直到第一栏出现 ‘CAL ?”并闪动.第二栏出现校正法码值 “5000”或”4000,并闪动. 第三栏出现零点内码值(会变动). 按一下’确认’ 键,第二栏的数值会闪动.
7.
此时可以用数字键改变第二栏校正法码值(也可不改动),如 ‘3000 ,放上相应重量的法码,按一下 ’确认’ 键, 等待第三栏出现 “PASS.校正完毕

8.
按一下 ”确认” 键后,进入其它内部参数的设定,请不要更改,按二次 “取消”键 退出校正程序. OK

16 MAC 衡之宝

1.正常使用状态下,按 扣重+清除 两键,第一栏显示UER-X.X,第二栏闪,输密码“123456”,第一栏显示POD?,第二栏显示“7500,第三栏出现d=1,按确认,第二栏闪动,按确认,第三栏闪,按确认,第一栏出现 AUTO,第二栏显示 ZERO,第三栏显示 ADJUST,

2.按确认,等一会,第一栏出现 CAL?,第二栏出现砝码值,第三栏出现零点内码值,按确认,第二栏数字闪。可输入数字改变第二栏砝码值,加砝码,按确认,第三栏出现PASS,完毕

3.按确认,进入其它参数设置,按两次取消,退出校正程序。
一十二、 上海英展

(1)英展ALC-3  ALC6 ALH系列

1.简易校正:开机清零,同时按“·”和预设清除键,等重量栏出现———放手,显示校正值(可按数字键盘改变校正值),放码,自校完毕。
.内部校正:将主板上跳线设到ADJ,(将插件IC的四五脚短接开机清除原有设定值),开机,按1+7+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重量窗和单重窗出现00000,总数窗出现00001,按数字键盘输入设定值(以600/0.05g为例):重量窗输入测量上限值+9d(60045),单重窗输入(测量上限/2)以上值(50000),总数窗输入分辨力、小数位数、功能代码(52905为分辨力,2为小数位数,即0.059为能有计数功能,该位可输入01289),最后的01不变,设好后按数量预设,自动重启,按1+5+预设清除,再按数量预设,再按点(·),出现单重窗预设重量(500),放码,按点(·),自动重启,将跳线改回LOCKOK。接线顺序:红(+V)、蓝+黑(-V)、绿(+S)、白(-S

(2)  英展GLH

开机归零后按“。“键不放,再按单重设定或UW/PST,等重量栏出现虚线,放手,按显示数放码,稳定后自动倒数,于归零前取下码,OK。(当显示称量值时,可利用数字键自行输入码值,作外部校正)

(3)   英展1.5kg        按“.”和“ 预置清除”自动校正。

(4)   上海英展ALC系列:       按住“.”键,再按“预置清除”自动进入零位校准后显示砝码值,再放上相应砝码值OK
(5)   英展如BH-300 600

它分外校与内校。他的校正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按确认键3秒就进入CAL状态。它显示砝码值。放上相应的砝码。等稳定后自行校正。听到报警取下砝码待恢复零就校正完毕。

内校需要进入程序。ALHALC系列同时按小数点与单重清除同样进入CAL状态。这两种系列可以改变砝码值。需要20Kg的就直接在键面上输入20.000然后放上20.000砝码。等稳定后自行校正。听到报警取下砝码待恢复零就校正完毕。

6)英展 MTV  150kg/ d=10g

标定前,先将PC板上(在显示器内)SWAIMINI JUMPER插至ADJ位置,
开机显示倒计数时,按住置零键不放,待倒计数完成后屏幕显示02001,送开置零键,先后显示FO (标定模式
)
屏幕显示:   FO            确认

           ZERO
确认
-0  KG(利用键与确认键输入砝码值.

以最大秤量75kg为例: 075000    确认

: 1. 【=上数键(既在01、……9间变换)
   2.
每位数输入完毕后,均需按确认键确认
,.
   3. 【
清除=放弃,回复到FO模式
.
闪动,放上75kg砝码, 确认

蜂鸣器一声响,稳定后,标定完成.
进入计重模式,显示“075.000kg

然后将PC板上的SWAIMINI JUMPER插回原来的位置.

7)上海英展 AWH-15   Max:15kg  e=10g  d=1g
在回零状态下同时按“00”和“记忆清除”会显示一个跳动的砝码的重量,放上相应砝码,几秒后,数字停止跳动校正完毕.

8)英展记数秤ALH-30Kg厂家调整方法

英展记数秤ALH-30Kg厂家调整方法:首先打开机壳,3脚跳线制拔出,插的右边2个脚,再装好秤壳,同时按住。和8以及预设清除3个键开机。再按数量预设,在第一栏输入30009再第二栏输20000,在第三栏根据你的分度值如果是1g 就输入1391,这里表示第一位是分度,第2位是位数,输完按数量预设,自检归零。

再同时按住。和5以及预设清除3个键开机。这时再按数量预设,再按。键出现20kg码值,放码,按。键,通过显示20000,关机,打开壳,3脚跳线制拔出,插回原来2个脚。再装回开机,OK

9)英展30kg/2g的电子秤
最大秤量为30Kg ,显示分度值为2g,  检定分度值为10g(一般)
校准方法:
1.
恢复出厂原点。(按住‘清除“键不放,再按“单重预设”键,待电子秤倒数即可放手。)
2.
校准重量。
单点校准(按住“.”键不放,再按“单重预设”键,即可进入校准程序,放上相应的砝码即可。)
多点校准(输入机器内码,即可进入校准程序,放上相应的砝码即可,这个内码每种电子称都不同,要向供应商索取)

10)英展 HB-8210A

打开ADJ开关,开机为零,按CAL, 在输入1 2 3,按 enter,显示 DP2,按二次“DNS,显示1000.00,再按一次 DNS, 显示 CAL, zero 键,按enter键,显示 CAL SPNLXXXX,输入砝码值,加砝码,按enter键,显示 END SPN.

十三、上海寺冈

1)寺冈DI160校秤
3.7.
重量标定 ( 满量调节)
在标定前秤盘与DI-160连接, 确保以下
:
         A:
按满量设小数点的位置 ——— SPEC 05  1-0

         B:
传感器的灵敏度 ————————————————- SPEC 04   3-0
         C:
所需数据的最小显示 ————— 1 2 5
以下是调节步骤
.
0.
满量开关打开
. (SW6.)
1.
【 ? 】 【 T 】 【 T 】的同时按置零
.  . 1
2.
é键设置最小显示数
.
é箭头键每次交替显示读数
1? 2 ?5.    . 2
3.
置零
.           : 00.000
4.
用箭头来选择满量
.
1. 在“q”闪烁位按 【 ­ 】 来设置满量。

2. 【 ? 】使q移到下一位
.          : 15.000
Ex)
如果满量15.000kg, 其设置如右图所示
.
        5.
按置零键,然后输入满量其标定与步骤#4 一样
.        : 15.000
Ex).
如满量
15.000 kg.
注意: 当小满量于30%, 显示出错
.
6.
置零
.
当结束最小显示, 标定, 显示将变为
                CAL  0
1.
置零键零点标定.            - - -
-
8.
在秤盘上放重物
.                                CAL SP
9.
置零键标定满量. 【 ? 】内码读数
.
10.
【 T 】 键退出标定模式。

11.
关闭满量开关。
12.
放满量的 1 / 3, 2 / 3,和满量检查称量显示是否正确。
2) 寺冈 DI-600 称重显示仪表
1 查看仪表标定开关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称重状态时,按 REZERO 键不放,屏幕显示“888888”,依次输入2 8 4,显示”S  ON”表明开关处于打开,如果显示:S  OFF显示器背后的 SPAN 开关打开即可。

  1. 满量程标定

在称重状态下,按 置零REZERO 键不放,依次输入 8 7 1 5,显示CAL,按 *enter) 键,显示6.000,依次输入实际重量,按 enter键,显示 CAL 00,零点标定,按enter,显示 CAL SP,满量程标定,加砝码,按enter,结束,进入称重状态。

3)寺冈SM80

开机归零——按“置零“不放,再按”3752“后同时放开——按置零不放,又按”8715“同时放开。显示CAL00——确认空称后按”打印“,片刻后显示———-出现CAL SP——放15kg码,按打印键——然后取走码,关机重启。

4DS-671

程序:1.接通电路到EN
2.
开机(
电子秤调整为水平状态)
3.
  置零  (按住
)
4.
  去皮  (2
)
5.
  开关  (显示DS-671,松开  置零
)
6.
  去皮  (一直按,直到出现
  CALSP   )
7.
加载(最大称量的砝码
)
8.
  去皮

9.
校准完成,退出校准程

一十四、上准

1 SUC

按单重设定不放3秒,出现SUP——按1,单重行出现AD5000左右,按1,数量行出现0,不是0就归0。放码;放1/2码就按“22次,放1/3就按332下,全量就按”12次。

(2) 上准SUC3A

按定数警示开机,出现SUC-30,按归零——去皮——数量设定——单重设定,出现FUN1,按数量设定,出现FUN13,按定数警示,数字跳动,PASS出现,再按定数设定,出现数字,放码,数字跳动,PASS,按定数警示,出现END。(程序变换,按数量设定,出现FUN9,按去皮,转换CAL11CAL13,按定数警示,PASS,再按单重设定,返回FUN13

(3)上准SUC-1.2K如何校正

按单重设定3秒,按“.”2,放砝码,按数字倍数两次,自检完成.(12kg放砝码6kg2次即可)
1.
按“重量选别”开机,电子秤停止自检,然后依次输入“归零、去皮、数量、单重”,电子秤显示“前面一个英文单词,是什么我不记得了,后面是:1

2.
按“数量”键至显示“……2”,然后按“重量选别”,再按“单重”至显示“F   9”然后,按“重量选别”显示 “cal   3″,按“去皮”改成“1”,然后按“重量选别”确认。
3.
按数量使其显示“……3”,按“重量选别”,显示砝码的重量,这时可以自己输入砝码的值,根据自己手头的砝码输入,不过不能超过1200g(因为你这里说的是1.2kg的电子秤),然后按“重量选别”,显示内码值,再按“重量选别”,几秒后内码值闪过放上相应砝码,再按“重量选别”,电子秤显示砝码重量时OK

4)上准SUC-60ASUC-12的不一样,这个最后的字母A是代表1/30000的计数秤,SUC-12,没后缀,这种是1/6000的计数秤
SUC-XA
型的,X代表电子秤的量程(例如:SUC-60A,指的是60kg的计数秤)
1.
在关机状态下,按住“定数警示”开机,电子秤不自检
2.
然后依次输入密码“归零,去皮,数量取样,单重取样”四个键,电子秤重量屏显示“F   1
3.
按“单重取样”到电子秤显示“F    13
4.
按“定数警示”,电子秤显示砝码值,可以用“去皮和归零”调整数值,然后按“定数警示”,电子秤显示内码值(2~10万)
5.
按“定数警示”,几秒后内码不见,显示一个英文单词,我不记得了,这时放上相应砝码,再按“定数警示”,几秒后电子秤显示称重状态,并显示秤盘上的砝码重量,然后按一下“定数警示”,电子秤重新自检,校正完成。
上面的方法是一段校正,就是在显示“F   9”时,按“定数警示”把里面的3改成1再按“定数警示”然后再校正。

上准SUC-12电子秤校准方法:
先开机,等自检完显示0后,按住“单重”键,三秒后单重栏显示内码值(约2000-6000),然后按一下数字键1,总数栏显示一个0,这时放上12kg砝码,,等数字稳定后连按两次数字键1,电子秤重新自检,取下砝码,校准完毕。

SUC-W系列

按住单位转换,开机,出现SUC-XX,依次按,归零,去皮,数量,取样,数量,出现FUN-13,按住单位转换,出现第一段校正码数,重复以上步骤,出现第二段和第三段码数。按住单位转换,出现一组数在闪,稳定后按住单位转换,等会出现PUE9E1。放第三段码,按住单位转换,一组数在闪,最后显示X000。即砝码值。按住单位转换,出现LAFE,拿下码,重复以上步骤,检第二段码,最后检第一段。按住单位转换,OK

十五、北京宇权

1)宇权兴业NJW天平

PCT/WT——不放手,按ON/REZFRO——出现CALO——稳定后出现CALSPN——出现LOAD——出现应校重量,放码出现DONEOK

2)宇权ACSGA系列 NEP/NBP 1706

按住单重设定(计价单位)开机,出现CAL?时放手,再按单重设定(计价单位)显示YES后,再显示LOADXXXg orXXXg,两种重量循环,按其中`一种砝码值放码,待称稳定后,显示donE,OK.

3)宇权UWEOAC-30

按住单重设定开机,出现CAL?时放手,按住单重设定开机,出现YES,等出现码值,加码,OK

4)宇权 VEC-6
6kg*1g   开机+单重设定→单重设定→出现20005000→放上2000g5000g砝码即可。

5   优越电子秤:(1705
按“单重设定”开机显示“CAL?”按单重设定显示“CALO”按单重设定到显示LOAD放相应砝码,输入砝码值即可;再显CAL2校正第二个点。
6) 宇权UWE 1705

内部开关打开,按设定,显示SET, 按 校正,显示CAL,等一会,显示 ▼,秤台清零, 按归零,显示 CAL0

等几秒,显示▼,按 设定,显示0000.00,加砝码,稳定后,用+ – → ←即 清零,去皮 打印和 毛重键,输入砝码值,按清零键,出现…… 888888 显示砝码值,按 等待工作键两次,重新显示砝码值,取下砝码, 拨开关到OFF,完成。

71706L

1.按住 单位转换 同时按开/关 显示 CAL? ,按 单位转换 显示“YESLOADXXXX xxxx”按屏幕提示的两种重量之一的砝码加到秤台,数据稳定后,闪动几次后,屏幕依次显示done 倒计时完成

2. 显示 CAL? 时按 累计,显示 0000,按归零和扣重 增减数字,累计重示移位,按累计,显示XXXX闪动的砝码值,加砝码,显示done 自检 完成。

注意:内部开关SW(S1)拨至ON位置,才可校正

十六、惠而邦

1AHCATNELCMTC 系列电子秤:
惠而邦电子秤器“花仙有限公司”,在开机自检时,按
键(扣重键)显示PN此时输入密码,初始为“0000”或“9999”按扣重键,进入参数设定,显示“F1CAL”按扣重键,显示“DNLOAD”空秤稳定后按
扣重键,会显示数值,加上相应数值砝码稳定后按“扣重键”,重新启动即可。

2. JSC-AHW AHC

开机自检“15.OKR”时按 “百分比” +”扣重”,显示”UNLOAD” 按 归零 ,显示 15.000,加码,归零
3. EW 计重秤

开机归零前同时按“置零”+“扣重”,显示 CAL

按 “置零”显示UNLOAD  按置零 显示“000000”,输入砝码值,按 置零,显示“LOAD”加砝码按置零,重启

十七.上海规矩XK3150电子秤校准方法

上海规矩XK3150:开机电子秤倒数时,按住置零键不放,待倒计数完成屏幕显示02001放开置零键。屏幕显示F 0 (校正前,请将PC板上,Swa1Mini Jumper插至Adj位置;校正完成后,请将PC板上,Swa1Mini Jumper 插回至Lock 位置)。按确认健,屏幕显示2Ero,再按确认键,屏幕最左边数字0闪烁,利用∧键与确认键输入校正砝码值,再按确认键,放上标准砝码在秤台上,确定无误后,按确认键,屏幕显示wait,稳定后,蜂鸣器鸣叫一声,秤台显示校正砝码值,然后进入计重模式。

十八、XK3194-01

将仪表前面板上的调试盖板打开,把开关拨向下方。仪表在显示
F 1
— — — 1 时,按去皮键仪表显示如下:
d
— — — — 1 根据衡器大小按 ?键选择所需要的分度值 125102050之一;选择正确后按贮存键。
2)最大秤量的选择
根据衡器大小按▼键在下列表格中选择你需要的秤量(此处的选择与你所选的分度值有关)范围。
显示顺序  最大秤量(kg)分度值(d 1 3000  1  2  5000  2 1 3  6000  2  4  10000  5 2 5  15000
5  6  20000  5  7  30000  10   8 40000  10  9  50000  20
  10  60000  20   11  80000  20 12 100000
13  150000  50  14  200000  50
3)空秤校准

C A 0
待静态灯亮后数秒钟,按贮存键校准空秤;按置零键可跳过空秤校准,此功能的作用是指空秤已经校准,砝码在秤台上进行量程校准时可免去砝码搬运直接进行量程校准。
4)秤量校准
0 0 0 0 0 0
将标准砝码置于秤台上,按 ?键移动光标至要调整的零下,再组合运用▲和▼增减显示数与所放置在秤台上的砝码数相同后(高位不用,零代替),待几秒钟后(并确定秤台不受任何其它外力)按贮存键等显示 E n d 后将开关拨回,衡器校准完毕。

十九、AD4401仪表标定方法

1 :从位于前面板左下方的标定开关上取下盖子, 再按【CAL】, 显示“CAL”表示将进入”标定”模式  说明:当不需作标定时,按【ESC】,进入正常模式.
2        :【ENTER】,显示” CAL  SET,进入标定模式,最右边的数位开始闪烁
.
3        :键选择所需运行.,显示” CALFNC

4        :【ENTER】,进入标定相关功能模式,主显示部分显示”CALF-01.副显示部分显示其设置值.CALF-01显示单位的设置.
5        :,选择所需功能。付显示部分显示所选功能的设置值.CALF-02显示小数点位置的设置
.
6        :本例中,将小数点位置改在101位置.【ENTER】,付显示部分开始闪烁
.
7        :,付显示部分显示”1

8        :【ENTER】,主显示部分又开始闪烁,回到第5步选择功能数.
9        【ESC】,主显示部分又开始闪烁,至此,数据被存入
EEPROM.
现在的状态与第3步相同,再按【ESC】键两次,回到正常模式
.
10        :下一步,用实物标定,按【ENTER】,主显示部分显示”CALO

11        :使系统上处于空秤状态.【 ENTER】,副显示部分显示”—”约2秒钟
12        :主显示部分显示” CAL SPn, 副显示部分显示重量值(现有的最大称重量, CALF-04的设置值)重量值的最低位闪烁,【< 】,【> 】, 【】,【, 按现有的实物重量修正此数值
13        :系统上放重物, 【ENTER】, 副显示部分显示”—”约2
14        :主显示部分显示”CAL End .如此时显示”C Err XX,则有错误发生.5-5
15        :【ESC】, 主显示部分显示” CAL SEt ,实物标定, 数据存入
EEPROM.
16        :现在的状态与第3步相同.再按【ESC】键回到正常模式 恢复正常模式,显示称重值.标定完成后,一定要盖上【CAL】键上的盖子.

二十 衡天HT9800称重显示器

在称重状态下,标定,按数字键输入6位密码,初始设置为888888,用户可自行修改密码.按 输入,显示 CAL 1 2 输入,显示 CAL 2 可以标定,按输入,显示******,空秤稳定后,输入,显示 ###### 输入,显示0,输入砝码值,加砝码,输入,稳定后结束标定。

补偿标定:不用去砝码,称重状态下,按标定,输密码888888,输入,显示CAL1,按2,输入,显示 cal 2,按退出,显示重量值,如5000kg可能显示5020,按输入,显示 0,输入实际砝码值 5000,按输入,稳定后标定结束。

杂牌

爱华:

A厂家校准
开机—在自检过程中(显示0——9)按“9”键,显示“PASS’如果不是,按任意数字键显示“PASS”——按9691999919——按”样本“键——第二行显示CAL,按样本键——–第一行显示CAL0(保持空称,程序自动进行.)第一行显示10(60kg为例)放上10kg码—-按”清除\置零”键盘—-第一行显示20kg20kg,按清除/置零键,如此重复到结束.
B:
用户校准

按”清除/置零’键开机,松开手,数量行显示”CALU”按”清除/置零”键,开此校准,单重行显示需加砝码值.

ACS-1A1型(爱华计数称):
按住“置零/去皮”开机,显示“CAL0
再显示砝码值,放上相应砝码自动完成。
百利达

按住OFF键,再按ON键五下,出现内值,加1/2码和最大码,自校OK
台湾JADEVERA

MODE开机出现CALUNIT——CAL2ERO——自动——100G50GSPN——PASS
SNOWREX LV系列

按“1“不放,显示初值15000左右,——按”0“显示内值。——按T归零,——放半载或全载码——稳定后按“+”显示重量值,相等时按“+”键,响声后OK

SNOWREXAR/AL TR/TC系列

G单位下,按*同时按MODE,先放*再放MODE——显示CAL*显示3000,按ZERO显示0——放码等显示,——按*循环显示重量,与码相同时按*OK

台湾JADEVERLPW3015

MC/SET开机,出现CAL,按M+/MR出现CAL 2ER后,等出现“500G”放码,出现PASSOK

台湾衡器ATC/MTC系列

开机按T出现内值跳动变Pn,按9999,再按T,出现FCAL,按T出现UnLOAd,按T出现LOAd,放码,稳定后按T,出现码值,按T,倒数归零前取码,OK

番禺三兴4326

开机,调零——在后面传感器杆头后盖打开,有CAL开关,按压一下——显示CAL0,——按ENTER显示SPAN,显示最大称量,放100KG码,键入1000,按ENTER显示COFF,——按后面开关一下,完成,重开机。

LFC1560(红色制)

开机后,同时按“。”和预设清除,单重屏显示CAL,重量屏显示85,内置码,放码自校。

D110

开机00KG,按住*0*同时键入8715——进入“IQ”按#显示CAL,按出CAL
SP
,放码,——按#出现与码相符重量OK

沈阳腾龙ES2000天平

T键归零,——按CAL——出现C20001——稳定后显示ENDOK
(如误差大,调天平后面的调整镙丝。顺时大,逆时小)

MODEL A&T系列

开机归零,按*再按MODE,——先放*再放MODE,显示CAL,——按*会显示3000+/-10,如不是,打开左边橡胶塞调整,按ZERO归零,放校正码,(102003000g)稳定后按*A系列用2/3B系列用1/2或满载,),出现符合显示后按*OK

日本SHINKO DJ2000SE系列

开机归零,按F至显示FUN C后出现CAL,按住T0←再按F,同时放,显示ON 0,校正0后,显示ON FS,放码,OK

日本ADHW/HV

开机按CAL,出现9798,按ZERO出现CALO,再按一次ZERO出现CAL1。按MODE选择CAL1CAL2CAL3CAL4。选择不同重量砝码,出现0,稳定按ZERO,出现END,按CALOK

 LB系列

U开机,显示CAL,按T显示一组数据,(300——3000+/-10600——6000+/-10)按*0*键,放码,OK
调线性:开机按*显示LIN,按T显示LN200T显示6000+/-10,按*0*200g码,按T显示LN200CAL,去码,按*重复上叙。

AD系列(天平)

在机后打CAL制开机:RE-ZERO键等出现CAL-F ,2/3砝码,RE-ZERO,OK.

ACS计重称

开机自检按住功能键,一直到出现nLOAd,再按住功能键,一直到出现ALOAd,放满量程砝码,然后按住功能键,称会显示重量,然后按住去皮,将闪烁的数字加1,按置零,将闪烁的数字移到下一个。直到输入正确值,按住功能键确认,系统进入下一步,显示F
,不断按窗口轮流显示6030150603。选择相应满量程重量值,按功能键确定。

AWH系列

开机倒数时,按住确认不放,直到显示00000∪利用数字键和确认键输入码值,放码,再按确认,称倒数归零,请于倒数归零前取码,OK

AWEK-1200K

该机有3个按键:MODE1
SAMPLE%
RE-ZERO
1+30CALO再按3CAL-F。此时加码,再按3END,取码,再按1,归零,OK

EB-3200HU

开机后按MODECAL,再按TARE显示CAL,3000g,TARE.OK

东松KKC-6

称的左前方有一小盖,取下后有两个可调旋钮,左面调示值,右面调线性。

JPS-75kg

按住设定键再按“开/关”键开机,出现CAL,按扣重键,出现砝码值,按清零键可调整砝码值为10-90kg,设好砝码值后放码,按设定键,出现PASS,按清零,取码。
线性调整:按住清零键开机,出现Line C,按扣重键,出现ON 0后再出现ON 1,放25 kg砝码,按设定,出现ON 2,放50 kg砝码,按设定,出现ON 3,放75 kg砝码,按设定,出现PASS,按清零,OK

ACS-500g

该秤面板只有清零和去皮两个键,秤后有一开关按钮。开机预热十分钟后关机,再开机,在电子秤自检倒数时按清零,再按去皮,关机,再开机,按清零,显示线性值,按去皮,显示0.0,旁边还有一个三角形,100g砝码,按清零, 显示100.0,按去皮,三角形符号往下跳一行,200g砝码,按清零, 显示200.0,按去皮,三角形符号往下跳一行,如此一直到校正500g,最后一次按清零后显示500.0,按住清零键不放再按去皮,自动重启,校正完成。

昌信6000/0.5g

开机,按住ON不放直到显示CAL,然后显示SPAn,放手,按一下ON,显示C0g,再按ON,显示- C -,再显示C3000g,放3000g砝码,按ON一下,显示- C -,再显示C3000gOK

1. ACS系列电子称(厦门巨林仪器有限公司):
按下ON/TARE(开机键)并即时松开,再同时按下ON/TARE并保持不松开,直到显示“TEST”格不同显示数值不同)放上与显示值相同的砝码,然后在MODE功能键,显示“400”和“—”再加上 相应砝码按MODE完成四次标定记录后,自动进入称重状态。
 4HF-3000N(日本电子天平):
按住“风带行”不放,直到显示“CAL0”再按“印字”“风带行”“g /pcs/90”显示CAL2000,放上2kg砝码。按住“风带行”显示END结束。

5MB-4100Ssetra 电子天平):
按住“CAL”显示“4000.00”放上4kg砝码再CAL自动完成(按TARE/POWER可转换砝码值)。
6100×0.01g(东莞宇衡电子称,电子天平):
在空载状态下SET键,同时按下ON/OFF键,开机显示内码值,待稳定“0”出现,按住SET键直至显示“OOSAVE”放上砝码稳定后再按SET,显示“OOSAVE”按ON/OFF关机,开机即可。
7   电子天平DJ-600J亚太电子:
<>校正显示“CAL” 放上500g砝码,自动完成。
10BB-300300g×0.01g电子天平:
按住“u”键开机,显示CAL
键显示内码,按“→0←”键,显示“0”加砝码200g,按“90/A”记数键,显示“100200300”在200时按记数键即可。
13BA30-300g
开机状态,按“CAL”显示“CAL1”再按→0←键确认,显示“CAL”再按“→0←”确认,显示“0000”输入200(按吕稳位,Count加数)放上相应砝码,稳定后按→0←键即可。
14CN-30电子秤,3kg厦门直林:按“置零”开机进入校准,放上2kg砝码

19   电子天平BL-2200H日本:
按“CAL/MENO”键显示CALTARE加上砝码再按“TARE”显示“0”取下砝码按TARE显示“CAL END”即可

1  电子天平AY120日本:
按数次CAL/MENO直到显示“FONCSEL”,按“TARE”显示“CAL”按“TARE”显示“ECAL”开始校正自动完成步骤。
2ST3000型仪表,韩国:
按住“ZERO”开机显示“TEST”按“3”显示“SFT CAL”再按ENTER显示“d01”分度值,按ENTER显示“(……)”满量程,按ENTER显示“4835”再按ENTER显示“SAPN”按ENTER显示“UP“放上砝码按ENTER,输入砝码值按ENTER显示END即可。
5BH-3000
单排键电子天平开机后长按最右边键直到显示砝码值放上相应砝码即可。
7HCP-500手掌式电子秤:按ON/TARE直到显示内码值再按ON/TARE显示ZERO
再显示“500.0”放上砝码500gON/TARE显示CAL后,显示PASS即可,关机完成。
 10KKC-1500A (SNOWREX)
①、按(扣重键)开机。
②、按(扣重键)显示内码值,按归零键。
③、放上砝码按(单重键),屏幕跳动显示砝码值,按(单重键)选择与标准砝码相对应之砝码值,如:标准砝码为500g,则当屏幕显示500时按(单重键)。
11LGCN-6000 (JADEVER)
按住扣重键开机,显示“3P” →按扣重键显示on0闪烁后停止又显on1,这时放上2000g砝码按扣重,屏幕闪烁后停止→接着显示on2,放上4000g砝码→显示on3时放上6000g砝码,闪烁后显示PASS→关机后开机即可。
13.樱花计重台称(FAN-E
开机倒数时按“置零”键屏幕出现“CAL”校正符号,再按“置零”键出现“0”这时输入您所需校正砝码中重量(单位:kg),放上和您输入相应重量的砝码,待稳定几秒按“置零”键即

15. ACS-6 永康市楼店实用衡器厂 天河牌计价秤,24按键,有重量、单价、金额三个显示区

  先按下“set”不放按ON开机,待机显示相应的数字,放上砝码,按SET,显示砝码的重量值,闪3次,取下砝码,关机。

16. 顺德科迪电子小天平一般都是开机时按住“置零”键,等自检完后显示一个0,然后再按一下置零键,出现多个0,输入砝码重量,以g为单位,放上相应砝码,按置零键,显示砝码重量,校正完成。

科迪TCS-100BE-W型100KG,精度0.05电子秤

置住零开机,然后显示CAL,再按一个置零,然后输入砝码重量,放上相应砝码,按置零就可以

ACS-6N-JS2

先按置“0+/关——清除/置零——-清除/置零—–放砝码——OK——Add——6000完毕

17. 凯丰产的小黑马15C

这个有两种,
开机显示一条线时,依次按:24002400)然后电子秤进入校正状态,这时放上全秤量砝码,然后按置零、去皮,电子秤显示砝码值,校正完成。

 在开机归零状态下按“52411”,然后按“去皮”键。
放上满载砝码后按“置零、去皮”,电子秤显示此时秤上的砝码重量,校正完成。

凯丰液晶类满量调试

1.        跳线,加满量砝码,待稳定后按置零,若数字不在2400±3之间,移去砝码,按置零,再重新加满量程砝码…如此反复,直至在2400±3之内。
2.        93c46
数据的清除:
当出现异常情况:例,显示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差很大,或出现“OL”“LB”报警或出现重量窗显示出现大幅跳动时。数码类:1.同时按去皮】【置零开机。
2.
一手按秤盘,闪“8”结束显示“……”时按【2】【4】【0】【0】,松开秤盘, 【3】,再按清除键。

18钰恒JPS-XK系例电子秤校正方法(X指的是量程)
1.按“设定”键开机,显示“CAL
2.
按“扣重”显示砝码值
3.
加载与所显示砝码值相等的砝码在秤盘上,按“设定”键,显示“PASS”,校正完成,关机再开机OK

19.上海中银
1、短路(关机状态)
、开机到显示零(按“置零“
)
、将砝码(至少1/3Max)放上并输入砝码值(15kg就输入15000

、按“清除”
、关机

、短路复位

20.苏州正人计价秤

打开机壳,短路主板短接针,放上秤盘,此时单价窗显示“3000-12000”为正常,按置零键,使金额数字为0,按累计,此时听到2次响声,其中一次为回音声,电子秤进入调试状态。

在秤盘上放1/3MAX ,输入“12000”,单价窗数值稳定时,按“累计”确认,使重量窗显示为000000,金额窗显示12000±1

再加上1/3Max砝码,输入24000,单价窗数值稳定时,按“累计”确认,使重量窗显示为000000,金额窗显示24000±1

再加上1/3Max砝码,输入36000,单价窗数值稳定时,按“累计”确认,使重量窗显示为000000,金额窗显示36000±1

21. 武义大河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GREATRIVER牌省电王ACS-30

大河省电王9755去皮加砝码按去皮  置零

22. 长沙湘平ES电子计数秤校正方法

1        按【扣重】开机,出现-InPUt;

2        输入【8】【8】【8】【8】【8】【8】;按【扣重】出现Ait;

3        按【归零】键出现LSd;

4        按【归零】键出现zEro;

5        按【归零】键出现CAL;

6        按【归零】键OK!完成

7        5步中,按【扣重】出现0000.0闪烁;电子秤自动零位自检;

8        完毕后出现1500.0;放上1.5kg砝码,按【扣重】键出现3000.0;放上3kg砝码,按【扣重】键,等待校正完毕。OK

网友A:
这个资料太好了,收藏备用

网友B:
这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太好了,收藏备用

楼主,辛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太好了,收藏备用

谢谢了师傅,

网友E:
难得这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