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多电子秤的维修技巧

楼主(2012-01-13):
托利多电子秤常见故障有以下几种以及它们的解决方法:

1  死机:(1) 客显、立杆线束插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换线束;(2) 网卡干扰:方法 a:拔掉网线 b:拔掉网卡

2  打印机时出现不正常标签打印出空白。全黑或部分粗暗条的不正常标签,检查打印头或打印电缆、如有问题。将其更换。

(1).打印头      (2)打印头电缆

3  打印时走纸时走纸不畅或无法走准:1按键盘的走纸键让秤自动走纸、调节位置、如仍然走纸不好进入技服菜单重新测纸。走纸

2)在测试过程中,如秤有出错信息,则根据提示更换相应的传感器马达组件。A:取纸传感器马达组件;B:走纸传感器马达组件。

4  PCB板引起各类秤量问题,将其更换并重新用砝码标定:(1)主PCB

5  传感器引起各类秤量问题重新标定秤:(1)传感器

6秤量不稳定或不准或有误差检查秤体是否水平、周围有无异物、是否处于风口,如有以上情况,将其清除、关机重新启动一次,必要时可以用砝码对秤进行重新标定。(1)秤盘、托架周围无异物。

7、开机无任何反映、按键也无声音,但检查保险丝及开头电源均正常,必须更换主PCB板。

8、开机蜂鸣器有反应,按键也有声音,但也无任何显示。更换显示板或显示线束。

九:开机无任何显示,无任何显示声音,按键也无反应。检查保险丝和开关电源,如有问题进行更换。

10、每台秤必须有单一的IP地址。

11、一个网络最多连接64台秤。

12HUB与秤之间的有效距离为100

13、:Ethernet方式:条码秤通过HUB(集线器)与计算机进行连接,以不同的IP地址来被计算机识别,进行数据传输。

14Ethernet方式连接方便,线路简单,目前在网络联网中被广泛应用。

15、每台秤必须有单一的秤号,整个网络最多可连连接32RL00

16、最大传输距离1200

17、每个分线盒到秤之间的有效距离为3

18RS485联网方式。

    条码秤通过专用网络集线器将计算机的RS232信号转化为RS485信号,然后经过专用分线盒连接到秤RJ45插座内进行数据传输。

1       集线器;(2)分线盒。

19、尤其注意的是在进行连接时千万不可以进行带电插拔,否则及易损坏秤或计算机的串行通讯口,导致无法正常通讯。

20RS232方式:条码秤与计算机之间用九芯D型插孔通过两设备的串口进行数据传输。

21、条码秤RS232串行接口管脚定义:

        管脚                        信号

1                                                                                               +12V

2                                                                                               接收端

3                                                                                               发送端

7                                                                                               钱箱信号

8                                                                                               钱箱状态

9                                                                                               +15V

22RL00条码秤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与计算机相连进行数据传输

        1RS232方式;(2RS485方式;(3Ethernet方式。

23、在秤重过程中应保证秤周边没有异物碰到秤盘,秤盘底部也应保证干净没有异物,否则可能会引起秤量问题,秤在使用过程中万一发生什么异常情况,请先关机,等待一会后再开机使用。

         1)秤盘底部无异物。

24、正常秤重:

   本秤具有零跟踪和开机清零功能,开机清除秤盘上的异物,保证秤部周围没有风的情况下开机使用,如开机后有少许重量显示,可以按键盘上清零键使秤恢复至零位。

          1清零键。

25、首先切断电源后,用秤附件中所带的专用打印头清洁笔轻轻擦拭打印头(顺着一个方向擦拭),清除上面的脏物,擦拭完毕将笔帽盖上以防笔内清洁液挥发,然后等待两分钟,待打印头上清洁液充分挥发后再合上打印头,将打印机推回秤体内,关上塑料门,通电检测打印清晰后及可正确使用。

1       清洁笔;(2)清洁打印头。

26、一手扶好打印头档板,另一手按打印机前端上部的绿色簧片,松开打印头。

          1)绿色簧片;(2)打印头前档板;

27、清洁打印机:

   切断电源,打开秤体右侧的塑料侧门,把住打印机外侧的梅花把手,将打印机拖出秤体。

1)梅花把手;(2)侧门。

28、秤体检查:

  检查秤体是否正常,有无倾斜,如有请调节秤脚,使水泡置于中心位置。

1)调节秤脚;(2)水泡。

29、条码秤日常维护保养

    清洁秤体:(1)切断电源,拔掉电源线。(2)用纱布浸湿后拧干,然后蘸少许中性清洁液,用其进行清洁秤盘,显示滤光器及秤体其他部位。

30、检测标签纸:

如果屏幕提示:  error take ---sens    取纸传感器有故障

                error pos---sens     走纸传感器有故障

                error 200 database   应初始化重新发送信息

33、重新更换主板后要先较秤,再初始化。

34  串口线的线序图

                         常见故障总结

1  开机无任何显示。

2  秤量不稳定或不准、有误差。

3  打印时走纸不畅或无法走准。

4  打印时出现不正常标签。

5、在打印电子秤标签时不出现店名时:

   则用代码”“24681357”“*”“25”“*”“↓”41”再按“↓”5次,代码退出技服菜单。

6、电子秤有两种计价方式:

  1)以重计重(元/千克);(2)以数计重(元/个)

7、编制条码:

   “代码”“1”“*”“32”“*”“4” “↓”“99AAAAABBBBB”A代表货号,B代表金额,Q代表重量或数量) “↓”“代码退出菜单。

8Take Label off 前一标签未取掉;如果经常出现此情况,则用下面方法解决:

   走纸 代码”“24681357”“*”“25” “↓”3次、输0”“↓”6次、代码退出技服菜单。

9、进入代码模式:

   “代码(输入代码进入所选功能)

电子秤打印机不出纸、卡纸屏幕下方显示OX  NOT  LOGIN,按代码  “1” V1;显示WEIGH  AGAIN,( 重新秤量  )该商品;显示WRONG  LABEL,重新(重发送标签格式);卡纸检查打印机(胶滚 )膨涨螺丝和(卡纸器)是否滑丝或松动。

10、在标签格式上定义了条型码,却打印不出时:

先核对一下该标签格式对应的条码格式是否存在,与“666666”中定义的条码类型是否符合。其次,再检查条码格式是否合理(如重量只能占4/5/6位)。最后,检查一下标签格式上的条码位置是否合理(超出标签页面/被其它项覆盖)。

11电子秤网络布好后,却始终无法正常通讯时:

检查顺序如下:

1)计算机串行口(用WINDOWS 自带的Hyperterminal测试)
RL00串行口(短接串行口2/3脚,用技服菜单03”测试)
RS232通讯(单机+PC+RS232线束)
MOSY卡检查
)线路检查

12、电子秤为什么有时在更换打印标签纸后,打印时会出现连续走几张纸或走纸不准的现象

遇到这种情况,先连续按几次走纸键,看出纸是否正常。如按走纸键出纸均正常,问题出在标签格式定义上。由于你所选用的标签格式长度与实际使用标签不符(如用60X40的标签来打8号格式),只要纠正过来即可。
RL3600校秤步骤:

1  备一个标准5公斤重量

2  准备一个牙签粗细的绝缘体

3  打开较正孔

4  操作步骤:

代码”24681357*

05*     (屏幕提示push cal button

用牙签捅较正孔(屏幕提示 pigi filter

  “1”  2

“1”↓   (屏幕提示capacity

“1”  2  (屏幕提示 set fullcap 30kg

把重量放到称上

“1” 30 (屏幕提示unload

取下重量,按“1” 2次保存并自动重新启动。

14、设置日期时间

代码 “1”

“*”

        “57”

  “*”

       (日期)  ↓

       (时间)  ↓

代码 退出

15、查看秤内程序或IP地址:

代码

“*”  (会打印出一张标签纸)

16、符号说明:

“*”表示确认  “ ↓ ”表示下一步,“↑  ”表示上一步。

17、称重

          把要称重的物品放到称盘上,输入该商品的PLU号,按v1键打印。

18、如电子秤显示屏不亮,则:按代码键后,按“↑”两次即可。

19.简述环贸奥美称重传感器专家优质服务的内容。

一.快速响应客户所提出的要求。

二.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技术和沟通技巧。服务人员有良好的技术基础,以专家的身份来解决问题,要有沟通能力,很好的处理与客户的关系

三.服务热情,奔着客户是上帝的原则,服务态度来自于内心。

四.完整的服务,完整的报告和档案。

. 服装要整洁,专业,维修后的场地要打扫干净。

20、在电子秤的打印头正常情况下,如出现签纸打印不清,则增加打印强度

    代码”“24681357”“*”后,按25”“*”,按“↓”键两次出现让你输入打印强度值,然后按“↓”七次,按代码退出技服菜单。

21、秤的初始化(该操作将秤内所有编程数据报表数据清除;同时将各配置数据恢复到缺省值,即出厂值。)

代码”“24681357”“*”“15”“*”“1”“*”后按代码键退出。

22、秤的最大称量是15KG,最小称量是40G

23、如出现”LABEL MOVED”则走纸或收纸马达不工作;出现“LABEL NOT FOUNT”则该标签格式不存在;出现“CHANGE  PAPERROLL”则未装纸或纸已用完,重新装纸;出现“KANAL  A  DEFEKT”则串行口有故障;出现“MEMORY  FULL”则存储已满;出现“OPER.  NOT  FOUND”该操作不存在;出现“WRONG  LABEL”标签格式尺寸和实际情况不一致,调整标签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