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自动改变通讯参数

楼主(2012-01-13):
重新下载了HIM程序和PLC程序后运行一天后显示无法通讯,把1711和PLC的通讯线由COM2改为COM1,并换线后又可以运行,不到20分钟又无法通讯,查看HMI上的通讯参数由COM1,7位,EVEN,1位自动变更成COM2,8位,EVEN,1位。重新变成以前的后运行没多久又无法通讯。求解释

网友A(2012-02-29):
硬件有故障了吧。

建议用软件设定的参数通讯,即把拨码5拨到off位。

网友B:
呵呵;要程序上设置后再写入的;

你是在屏的后台菜单上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