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接地

楼主(2012-01-13):
大家好:我公司实验室零线对地电压为3.58,再装一台进口仪器时,厂家工程师说我公司电网接地布好,要求改进,请问大家实验室在五楼,如果从一楼做重复接地,引入五楼零线对地电压是否有所改善?谢谢大家!!!

网友A:
零线带电不是重复接地就能解决的,你那供电线路零线有问题。1.接头的接触电阻大;2.零线选小了。零线比相线更重要,存在问题会使接零保护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线带电不是重复接地就能解决的,你那供电线路零线有问题。1.接头的接触电阻大;2.零线选小了。零线比相线更重要,存在问题会使接零保护失效。

网友C:
  肯定有改善

网友D:
能有改善,但接地线不能太细,建议用16~25平方软铜线。不过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楼内配电系统,找出N线带电原因消除之为好,引用李兄的的回复“零线比相线更重要,存在问题会使接零保护失效”。

网友E:
零线细、或接触不良、三相负载不平

网友F:
"实验室零线对地电压为3.58V",这个电压测量时,具体是那两个点间检测的???

网友G:
重复接地不一定能解决,因为如果是接地网的接地问题,这样是解决不了,应该查一查,确定是实验室到接地网的问题,还是接地网本身的问题,确定原因后,在进行处理。

网友H:
先检查下接地电阻,看看接地是否良好,一般要求重复接地要小于10欧姆的,盲目的接地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建议先检查线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重复接地不一定能解决,因为如果是接地网的接地问题,这样是解决不了,应该查一查,确定是实验室到接地网的问题,还是接地网本身的问题,确定原因后,在进行处理。

1、如果楼主检测的电压3.58V,是工作零线N与楼体接地极之间的电压,那就是正常的;

2、因为工作零线N 有单相负荷电流,有压降,特别是五楼,工作零线N到电源的距离长,有几伏的电压正常;

3、要消除这个电压,你只能从电源处给你五楼实验室架一条专线N,在实验室不用电或者负荷轻时,对地电压才可能是零伏;

网友F:
4、就是说这个电压是系统正常工作时,就有的电压;

5、如果专门给实验室做一个重复接地,可以减小这个电压;

6、但是你的工作零线N,不允许做重复接地,做重复接地漏电开关会跳闸,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F:
7、如果楼主检测的电压3.58V,是保护零线PE与楼体接地极之间的电压,那就不正常;

8、正常时,保护零线PE没电流,对电压是零;

9、这时,你可以把保护零线PE重复接地,消除这个电压;

网友F:
10、如果楼主检测的是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 之间的电压是3.58V;

11、那你还得判断是保护零线PE的问题,还是工作零线N的问题;

12、这是,如果你对保护零线PE重复接地,这个电压消失了,说明是保护零线PE的问题;

13、这是,如果你对保护零线PE重复接地,这个电压不变,说明是工作零线N的正常电压;

网友I:
大家好:我公司实验室零线对地电压为3.58V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这里都有差不多10V,怎么就不好了呢?

网友J:
刘志斌老师讲的最好。零线有电流流过就会有电压。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三相负载平衡后会有改善,零线加粗后也有改善。一般不影响使用,太高了要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实验室零线对地电压为3.58V",这个电压测量时,具体是那两个点间检测的???

刘老师您好:接地电压是在用电负载插座的零线与接地线之间测量的,重复接地也做了,无效果,将零线重复接零后,接地电压消失。请问刘老师零线能重复接零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地电压是在用电负载插座的零线与接地线之间测量的,重复接地也做了,无效果,将零线重复接零后,接地电压消失。请问刘老师零线能重复接零吗?谢谢!

1、如果是TN-C,重复接地在PEN线上;

2、如果是TN-S,重复接地在PE线上;

3、N线不能重复接地,主要是怕漏电开关跳闸;

4、“将零线重复接零后,接地电压消失”,你的漏电开关没跳吗?如果没有漏电开关N线可以重复接地。

网友K:
重复接零?怎么接? 有电压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1、如果楼主检测的电压3.58V,是工作零线N与楼体接地极之间的电压,那就是正常的; 2、因为工作零线N 有单相负荷电流,有压降,特别是五楼,工作零线N到电源的距离长,有几伏的电压正常; 3、要消除这个电压,你只能从变电所处给你五楼实验室架一条专线,在实验室不用电或者负荷轻时,对地电压才可能是零伏;